急求方波发送一定脉冲数程序

楼主(2017-05-27):
#include<reg52.h>
sbit PWM=P2^0;
void init_T0()
{
        TMOD=0x01;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0_timer()interrupt 1
{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PWM=~PWM;
}

void main()
{
        init_T0();
        while(1)
}

这样简单的方波程序,怎么控制发送一定的脉冲数,请大神附录程序讲解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建议楼主改学CEO

网友B:
加个变量来计数,比如
void T0_timer()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PWM=~PWM;
        i++;

}

网友B:
刚发错了
void T0_timer()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PWM=~PWM;
        i++;
        if(i>10)//自己选择方波个数
        {
           i=0;
           TR0=0;//关闭定时器
        }
}

网友C:
定义一个变量用来记录脉冲数量,到达指定数量后,将PWM置0  关闭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