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51单片机接lcd问题。

楼主(2017-05-27):
我自己用万用板焊了个单片机驱动1602电路,一开始1602的数据线接在p0口,结果1602只显示一排黑块,有时候突然会显示一下,但是是乱码。
然后我把数据线接在了p2口,就好了。p0口有接上拉电阻。

网友A:
数据线指的是哪一个口

网友B:
你得仔细查看一下1602的各个信号线接口,上拉电阻一般10K,还有程序也要写对。

网友C:
你求助什么呢?

网友D:
你得仔细查看一下1602的各个信号线接口,上拉电阻一般10K,还有程序也要写对

网友E:
我也是这种问题,加上拉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