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单片机间网络的实现(互相通信)含源码

楼主(2017-05-27):
一、功能
主体功能:三台单片机之间两两互相通信,为此,我们将其拟人化,以三个主人公Jack、Carl、Lily之间的交流来演示。具体过程如下:
①初始状态(从上至下分别为Jack、Lily、Carl):

②Lily编辑“HELLO!”的字符串准备发送给Jack:

③Lily按下发送后Jack的接收结果:
④Carl编辑“Hi!”发送给Lily同时Lily接收:

⑤Jack编辑“HOW ARE U”发送给Carl同时Carl接收:

⑥特殊情况:当传送过来的数据经奇偶校验出错后给出报错提示:

二、 网络的设计
物理层:
传输介质:
采用两条杜邦线连接单片机的两个io口,一个io口定时变换高低电平输出数据,另一个io口定时检测电平高低来读取数据,实现了全双工通讯。
每台单片机都有2对(4个)io口可以发送接受数据,这为多台机器组成网络提供了基础。
多台单片机连接方式:

我们用3台单片机组成了一条线似的结构,实际上这个网络还可以在边上扩展延长,这个网络中不存在主机,每台机器都是平等的。
每台单片机收到信息后,都会将信息从另一对io口发出。每台单片机发送给信息时候,也会将信息从两对io口同时发出,因此一旦有信息发送,信息会传播到整个网络。
编码技术:采用不归零电平编码方式(NRZ-L),高电平代表1,低电平代表0,每一bit数据的持续时间是31.108ms。由于每bit的持续时间决定了传输速率,因此传输数据可以通过简单修改宏定义来实现,不过随着传输速率的提高,出错率会增加。

传输协议:采用异步传输方式,每次传输一个bit。传输数据的格式如下
0
X
X
X
X
X
X
X
X
P
起始位
数据位
奇偶校验

数据链路层:
成帧技术采用的是字符计数成帧技术,首部的高4位代表接下来要发送的字符数
3(高四位)
1
3
2
1(高四位)
7
2(高四位)
8
4
计数首部
数据部分
数据部分
数据部分
计数首部
数据部分
计数首部
数据部分
数据部分
数据是由谁发出,数据发给谁:
这部分功能也是由字符首部来完成,首部的结构如下:
0
0
1
0
0
0
0
1
计数
目标地址
源地址
如上图所示,这个首部代表接下来还要发送2个字符,目标地址是0,源地址是1。

三、            部分代码
3台单片机的代码都是相同的,连接外部按键和显示器的引脚差别可以通过修改宏定义来适配。因此只列出一台单片机的代码
1.       main.h
#ifndef _main_h_
#define _main_h_

#define MYNAME "Jack"
#define NAME_NUM 2
#define BUTTON_IO P3
#define PRESS_LEFT 0x0E//k30
#define PRESS_RIGHT 0x0D //k31
#define CHANGE 0x0B                 //k32
#define SEND 0x07                            //k33
#define PRESS_TIME 5000//按键消去抖动时间
#define ASCII 32
#define GPIO_KEY P3  //独立键盘用P1口
//carl Lily Jack Lisa

void send(unsigned char* TxArray,unsigned char sendTo);
void receive(void);
void errorFun(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Key_Scan();
Show_Name(int sendTo);  //显示名字
#endif

2.       1602LCD.h
#ifndef _1602LCD_h_
#define _1602LCD_h_
sbit RS = P2 ^ 6;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 = P2 ^ 5;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 = P2 ^ 7;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 = P0 ^ 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bit BusyTest(void);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dictate);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void LcdInt(void);

#endif

3.       main.c
#include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1602LCD.h"
#include"myParity.h"
#include"main.h"

sbit TxPort = P1 ^ 0;
sbit RxPort = P1 ^ 1;
sbit TxPort2 = P1 ^ 2;
sbit RxPort2 = P1 ^ 3;
#define TIMEHIGH 0xD0;
#define TIMELOW 0x0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xData;
unsigned char Ti;
unsigned int RxData;
unsigned char Ri;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共阳数码管 0-9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xArray[13] = {0,0, 0, 0, 0, 0, 0, 0, 0, 0,0,0,0 };
              unsigned char position = 0;
              unsigned char sendTo = 0;

              unsigned char keyNum;                 //获取键值
              char a;                                             //循环变量
              char flag=0;
              RxData = 0;
              TxData = 0;
              Ti = 0;
              Ri = 0;
              i = 0;
              P1 = 0xff;
              P3=0xff;
              P3=0xff;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MOD = 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H0 = TIMEHIGH;
              TL0 = TIMELOW;
              TR0 = 1;                 //启动定时器T0
              LcdInt();
              delay(1000);

              Write_com(0x01);//清显示:清屏幕指令
              WriteAddress(0x40);
              WriteAddress(0x40);
              for(a=0;a<10;a++)
              {
                            WriteAddress(0x40+a);
                            WriteData(ASCII+TxArray[a]);
              }
              WriteAddress(0x4A);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4B);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40);
              sendTo=NAME_NUM+1;
              if(NAME_NUM>1)
              sendTo=0;
              Show_Name(sendTo);
              WriteAddress(0x40);
              while (1)//无限循环等待中断
              {
                            keyNum = Key_Scan();  //扫描键盘
                            switch (keyNum&0x0F)
                            {
                                          case(PRESS_LEFT) :
                                                        if( (position>=0) && (position<10) )
                                                        {
                                                                      WriteAddress(0x40+position);
                                                                      if(TxArray[position]<32)
                                                                                    TxArray[position]=128;
                                                                      else
                                                                                    TxArray[position]--;
                                                                      WriteData(TxArray[position]);
                                                                      WriteAddress(0x40+position);
                                                        }
                                                        else if( (position==10) || (position==11) )
                                                        {
                                                                      for(a=0;a<10;a++)
                                                                      {
                                                                                    TxArray[a]=0;
                                                                                    WriteAddress(0x40+a);
                                                                                    WriteData(0);
                                                                      }
                                                                      WriteAddress(0x40);
                                                                      position=0;
                                                        }
                                                        else
                                                        {
                                                                      if(sendTo>0)
                                                                      {
                                                                                    sendTo--;
                                                                      }
                                                                      else
                                                                      {
                                                                                    sendTo=3;
                                                                      }
                                                                      Show_Name(sendTo);
                                                        }
                                                        break;
                                          case(PRESS_RIGHT) :
                                                        if( (position>=0) && (position<10) )
                                                        {
                                                                      WriteAddress(0x40+position);
                                                                      if(TxArray[position]<32)
                                                                                    TxArray[position]=65;
                                                                      else if(TxArray[position]>128)
                                                                                    TxArray[position]=32;
                                                                      else
                                                                                    TxArray[position]++;
                                                                      WriteData(TxArray[position]);
                                                                      WriteAddress(0x40+position);
                                                        }
                                                        else if( (position==10) || (position==11) )
                                                        {
                                                                      for(a=0;a<10;a++)
                                                                      {
                                                                                    TxArray[a]=0;
                                                                                    WriteAddress(0x40+a);
                                                                                    WriteData(ASCII);
                                                                      }
                                                                      WriteAddress(0x40);
                                                                      position=0;
                                                        }
                                                        else
                                                        {
                                                                      if(sendTo<3)
                                                                      {
                                                                                    sendTo++;
                                                                      }
                                                                      else
                                                                      {
                                                                                    sendTo=0;
                                                                      }
                                                                      Show_Name(sendTo);
                                                        }
                                                        break;
                                          case(CHANGE) :
                                                        if(position<12)
                                                        {
                                                                      position++;
                                                        }
                                                        else
                                                        {
                                                                      position=0;
                                                        }
                                                        WriteAddress(0x40+position);
                                                        break;
                                          case(SEND) :
                                                        flag=0;
                                                        for(a=9;a>=0;a--)
                                                        {
                                                                      if(flag==1&&TxArray[a]==0)
                                                                                    TxArray[a]=32;
                                                                      else if(TxArray[a]!=0)
                                                                                    flag=1;
                                                        }
                                                        send(TxArray,sendTo);
                                                        break;
                                          default:
                                                        break;
                            }
                            receive();
              }

}

Show_Name(int sendTo)
{
              if(sendTo==0)
              {
                            WriteAddress(0x4C);
                            WriteData('C');
                            WriteAddress(0x4D);
                            WriteData('a');
                            WriteAddress(0x4E);
                            WriteData('r');
                            WriteAddress(0x4F);
                            WriteData('l');
                            WriteAddress(0x4C);
              }
              else if(sendTo==1)
              {
                            WriteAddress(0x4C);
                            WriteData('L');
                            WriteAddress(0x4D);
                            WriteData('i');
                            WriteAddress(0x4E);
                            WriteData('l');
                            WriteAddress(0x4F);
                            WriteData('y');
                            WriteAddress(0x4C);
              }
              else if(sendTo==2)
              {
                            WriteAddress(0x4C);
                            WriteData('J');
                            WriteAddress(0x4D);
                            WriteData('a');
                            WriteAddress(0x4E);
                            WriteData('c');
                            WriteAddress(0x4F);
                            WriteData('k');
                            WriteAddress(0x4C);
              }
              else
              {
                            WriteAddress(0x4C);
                            WriteData('L');
                            WriteAddress(0x4D);
                            WriteData('i');
                            WriteAddress(0x4E);
                            WriteData('s');
                            WriteAddress(0x4F);
                            WriteData('a');
                            WriteAddress(0x4C);
              }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扫描键盘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读取到的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 i; //保存键值

              //--检测按键1--//
              if (GPIO_KEY != 0xFF)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PRESS_TIME);              //消除抖动

                            if (GPIO_KEY != 0xFF)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keyValue = GPIO_KEY;
/*                                          i = 0;
                                          while ((i<50) && (GPIO_KEY != 0xFF))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PRESS_TIME);
                                                        i++;
                                          }  */
                            }
              }

              return keyValue;   //将读取到键值的值返回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interrupt”声明函数为中断服务函数
//其后的1为定时器T0的中断编号;0表示使用第0组工作寄存器
{
              bit RxTemp;
              /*发送数据*/
              if ((TxData & 0x01) == 1)
              {
                            if (Ti == 9)
                            {
                                          TxPort = (bit)(TxData & 0x8000);
                                          TxPort2 = (bit)(TxData & 0x8000);
                                          Ti = 0;
                                          TxData = TxData & 0xfffe;
                            }
                            else
                            {
                                          TxPort = (bit)(TxData & 0x8000);
                                          TxPort2 = (bit)(TxData & 0x8000);
                                          TxData <<= 1;
                                          TxData = TxData - 1;
                                          Ti++;
                            }
              }
              else
              {
                            TxPort = 1;
                            TxPort2 = 1;
              }
              /*发送数据结束*/

              /*接收数据*/
                            RxTemp=RxPort&RxPort2;
              if ((RxData & 0x8000) == 0x8000)//S1==1?
              {
                            if (Ri != 8)
                            {
                                          Ri++;
                                          RxData <<= 1;
                                          RxData = RxData | 0x8000;//S1置1
                                          RxData = RxData | (unsigned int)RxTemp;
                            }
                            else
                            {
                                          RxData <<= 1;
                                          RxData = RxData | (unsigned int)RxTemp;
                                          Ri = 0;
                                          RxData = RxData & 0x7fff;//S1置0
                                          RxData = RxData | 0x4000;//S2置2
                            }
              }
              else
              {
                            if (RxTemp == 0)
                            {
                                          if ((RxData & 0x4000) == 0)//S2==0?
                                          {
                                                        RxData = RxData | 0x8000;//S1置1
                                          }
                                          else
                                          {
                                                        errorFun(1);
                                          }
                            }
              }
              if(RxPort==0)
                            TxPort2=0;
              if(RxPort2==0)
                            TxPort=0;
              /*接收数据结束*/
              TH0 = TIMEHIGH;
              TL0 = TIMELOW;
}

void errorFun(unsigned char a)
{
              char i,s[]="Error";
              WriteAddress(0x00);
              for(i=0;i<16;i++)
              {
                            WriteData(32);
              }

              WriteAddress(0x00);
              i=0;
              while(s[i]!=0)
              {
                            WriteData(s[i]);
                            i++;
                            delay(100);
              }
              WriteData('0'+a);
              while(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TxArray,unsigned char sendTo)
{
              unsigned char Tcount=0,i=0,TxD=0;
              while (TxArray[Tcount] != 0)
              {
                            Tcount++;
              }
              TxD |= Tcount;
              TxD<<=4;
              sendTo <<= 2;
              TxD |= sendTo;
              TxD |= NAME_NUM;
              while ((TxData & 0x0001) == 0x0001)//没发完
                            ;
              TxData = calculateTxData(TxD);
              for (i = 0; i < Tcount; i++)
              {
                            while ((TxData & 0x0001) == 0x0001)//没发完
                                          ;
                            TxData = calculateTxData(TxArray[i]);
              }
}

void 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RxArray[13]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unsigned char Rcount = 0, j = 0, sendTo = 0,temp=0;
              if ((RxData & 0x4000) == 0x4000)//S2==1,数据待读取
              {
                            RxArray[0] = checkRxData();
                            Rcount=RxArray[0] & 0xf0;
                            Rcount>>=4;
                            for (j = 1; j < Rcount+1; j++)
                            {
                                          while ((RxData & 0x4000) == 0x0000)//没有数据读取
                                                        ;
                                          RxArray[j] = checkRxData();
                            }
                            sendTo =RxArray[0] & 0x0c;
                            sendTo>>=2;
                            if (sendTo != NAME_NUM)
                                          ;//send(RxArray + 1, sendTo);
                            else
                            {
                                          WriteAddress(0x00);
                                          switch (RxArray[0] & 0x03)
                                          {
                                          case 0:
                                                        WriteData('C');
                                                        WriteData('a');
                                                        WriteData('r');
                                                        WriteData('l');
                                                        break;
                                          case 1:
                                                        WriteData('L');
                                                        WriteData('i');
                                                        WriteData('l');
                                                        WriteData('y');
                                                        break;
                                          case 2:
                                                        WriteData('J');
                                                        WriteData('a');
                                                        WriteData('c');
                                                        WriteData('k');
                                                        break;
                                          case 3:
                                                        WriteData('L');
                                                        WriteData('i');
                                                        WriteData('s');
                                                        WriteData('a');
                                                        break;
                                          }
                                          WriteData(':');
                                          WriteData(32);
                                          WriteData(32);
                                          WriteData(32);
                                          WriteData(32);
                                          WriteData(32);
                                          WriteData(32);
                                          WriteData(32);
                                          WriteData(32);
                                          WriteData(32);
                                          WriteData(32);
                                          WriteData(32);
                                          WriteAddress(0x05);
                                          for (j = 1; j < Rcount + 1;j++)
                                                        WriteData(RxArray[j]);
                            }
              }
}
4.       parity.h

#include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myparity.h"
#include"main.h"
extern unsigned int RxData;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8] =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 {
              0x50, 0x5c, 0x50, 0x50, 0x79 };
//Error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来自安驰的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checkRxData()
{
              unsigned int a = 1;  //用于移位后与运算,即为0000 0001
              int i;
              int UsefulData = RxData;
              int bin[9] = { 0 };   //用于记录Rxdata转化为二进制后的数值
              int num1 = 0;    //用于记录Rxdata中1的个数

              UsefulData = UsefulData >> 1;              //先右移一位再与运算提取
              UsefulData = UsefulData & 255;              //出原int型数据中有效的8位

              for (i = 0; i<9; i++)
              {
                            bin[i] = RxData&a;
                            RxData = RxData >> 1; //右移一位
              }
              for (i = 0; i<9; i++)
              {
                            if (bin[i] == 1)
                            {
                                          num1++;
                            }
              }
              if (num1 % 2 == 0)
              {
                            errorFun(2);//奇偶校验错error2
              }
              return (char)UsefulData;
}

unsigned int calculateTxData(unsigned char UsefulData)
{
              unsigned int CutData;
              unsigned int FinalData;
              int flag = 0;   //判断1的个数
              int bin[8] = { 0 };
              int num1 = 0;
              int num = 0;
              int i;
              CutData = (int)UsefulData;
              num = (int)UsefulData;
              for (i = 0; i<8; i++)
              {
                            bin[i] = CutData & 1;
                            CutData = CutData >> 1; //右移一位
              }
              for (i = 0; i<8; i++)
              {
                            if (bin[i] == 1)
……………………

详细内容见附件:

网友A(2020-03-26):
哇!感谢,正在学习多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