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单片机定时器,做了个时钟,在设置时间的时候,怎样让分钟闪烁?

楼主(2017-05-27):
用数码管+定时器,做了个时钟,在设置时间的时候,怎样让 分钟 小时 实现闪烁的效果?,现在也能设置时间,就是没有闪烁 的效果,不知道 调整到哪一位了。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感谢。

/*******************************************************************************
* 实 验 名                 : 动态数码管显示时钟
* 使用的IO             : 数码管使用:段数据:P0,位选:P2.2,P2.3,P2.4
* 实验效果       : 数码管显示76543210。
* 注    意                 :
*******************************************************************************/
#include<regA51.h>
#define GPIO_DIG P0                        //数码段数据
sbit LSA=P2^2;                                        //位选控制口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0;                                                //选择调时位
sbit K2=P3^1;                                                //+1
sbit K3=P3^2;                                                //K3暂停,进入调时状态

unsigned int Time;                        //用来计时间的值
unsigned char SetPlace;                //设置修改位
unsigned char hour=10,minute=59,second=55;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 (; c>0; c--)
        {
                for(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Timer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定时器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
    TMOD = 0x02;         //选择工作方式2,自动赋初值
    TH0 = 0x06;                 //设置初始值 250 us
    TL0 = 0x06;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
* 函 数 名         : Timer0()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ime++;
}
/*******************************************************************************
* 函 数 名         : Int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 Int0() interrupt 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K3==0)
        Delay1ms(10);
        if(K3==0)
        {
                TR0=~TR0;
                SetPlace=1;
        }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GPIO_DIG=DIG_CODE[second%10];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GPIO_DIG=DIG_CODE[second/10];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GPIO_DIG=0X40;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GPIO_DIG=DIG_CODE[minute%10];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GPIO_DIG=DIG_CODE[minute/10];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GPIO_DIG=0X40;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GPIO_DIG=DIG_CODE[hour%10];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break;//显示第5位
                        case(7):
                                {LSA=1;LSB=1;LSC=1;
                                  GPIO_DIG=DIG_CODE[hour/10];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break;//显示第5位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imerConfiguration();
        Int0Configuration();
        while(1)
        {        /*计时函数*/
                if(Time>=3997)                                         //一秒钟,改变数值
                {
                        Time=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显示时钟--//
                DigDisplay();

                if(TR0==0)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Delay1ms(100);
                                        if(SetPlace>=3)
                                                SetPlace=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松开
                                {
                                        Delay1ms(1);
                                        i++;
                                }
                                i=0;
                        }
                        switch(SetPlace)
                                {case 0 :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
                                                if(K2==0)
                                                        {
                                                        second++;
                                                        Delay1ms(100);
                                                        if(second>=60)
                                                        second=0;
                                                        }
                                                }
                                                DigDisplay();
                                         }break;
                                case 1 :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
                                                if(K2==0)
                                                        {
                                                        minute++;
                                                        Delay1ms(100);
                                                        if(minute>=60)
                                                        minute=0;
                                                        }
                                                }
                                        DigDisplay();
                                        }break;
                                case 2 :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ms(10);        //消除抖动
                                                if(K2==0)
                                                        {
                                                        hour++;
                                                        Delay1ms(100);
                                                        if(hour>=24)
                                                        hour=0;
                                                        }
                                                }
                                                DigDisplay();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