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864时钟制作资料下载 代码注释详细

楼主:
12864时钟资料包(附件中可下载完整版的代码 而且注释非常详细):

#include         "Initial.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IC.h"
#include        "HongWai.h"
#include        "Alarm.h"

/**********************************************************
        函数名:         Initial()
        函数功能:        用于单片机开机后的第一次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tial()
{
        Initial_12864();                                 //12864的初始化
        Write_12864_DS1302_Constant();         //写12864的固定部分

        g_Alarm_min  = Read_Add_24c02(1); //首次从24C02中读取数据 闹钟的时分
        g_Alarm_hour = Read_Add_24c02(2);

        Initial_IIC();                                         //24c02的初始化

    Initial_HW_Time();                                 //初始化红外的定时器

        g_Alarm_Flag1             = 0;
        g_Alarm_Flag2            = 0;
        g_HongWai_Work_Flag = 0;
        g_Uart_Work_Flag    = 0;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红外遥控部分:
/***************************************************************
        文件说明:本文件主要处理红外因定时器与串口有重合
                          的部分,故定时器0中采用判断与标志位处理
                          在调用本模块时只需修改  Ir_work(void)
                          并在主函数中调用        IRR_Work()以便让整个C文件工作
**************************************************************/

#include                 "HongWai.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Initial.h"
#include                "Uart.h"
#include                "Alarm.h"

bit                                g_HongWai_Work_Flag;        //红外是否工作标志位的标志位
uchar                        T0_Count;                                //T0的计数变量主要用于在串口工作时统计5s的时间
/**********************************************
        以下是红外的变量
***********************************************/
uchar                          irtime;
bit                         irpro_ok,irok;
uchar                         IRcord[4];
uchar                         irdata[33];
/*********************************************
        函数名:        Initial_HW_Time()
        函数功能:        初始化红外的定时器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

void        Initial_HW_Time()
{
    /*  因与显示的频率有一定的冲突故将备份如下
        TMOD = 0x1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  = 0x00;                                 //重载值
        TL0  = 0x00;                                 //初始化值
        ET0  = 1;                                    //开中断
        TR0  = 1;                                   //开定时器0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TH1  = 0x3c;                //50ms  12MHZ晶振
    TL1  = 0xB0;
    ET1  = 1;                   //使能T1
    TR1  = 1;
    EA   = 1;                                    //开总中断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  = 0x00;                                 //重载值
        TL0  = 0x00;                                 //初始化值
        ET0  = 1;                                    //开中断
        TR0  = 1;                                   //开定时器0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函数名: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函数功能:        定时器0中断处理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因定时器处理与串口重叠
                                本函数利用标志位g_Uart_Work_Flag
                                把两者分开
*********************************************/
void         T0_Time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Count_5S = 0;
        if(g_Uart_Work_Flag == 0)        //如果没有串口工作则计红外的时间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else                                        //否则统计5s的时间
        {
                TH0 = 0x3c;                        //定时50ms 12M晶振
                TL0 = 0xB0;
                T0_Count ++;
                if(T0_Count >= 20)
                {
                        T0_Count = 0;
                        g_Run_Time_Uart_Flag = 1;
                        Count_5S ++;
                        if(Count_5S >= 5)
                        {
                                Count_5S = 0;
                                g_Send_Uart_Flag = 1;
                        }
                }
        }
}
/*******************************************
        函数名:        EX0_Ser(void) interrupt 0
        函数功能: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EX0_Ser(void) interrupt 0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 < 65 &&irtime >= 33 )//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
                        i = 0;
                }
                irdata[i] = 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 = 0;
                i++;
                if(i == 33)
                {
                        irok = 1;
                        i = 0;
                }
        }
        else
        {
                irtime = 0;
                startflag = 1;
        }

}

/****************************************************
        函数名:        Ir_work(void)
        函数功能:        兼键值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本函数主要用于处理按下遥控后的处理
                                处理操作标志位,是本文件中很核心的一个函数
*****************************************************/
void        Ir_work(void)
{
        switch(IRcord[2])                                        //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                                                //1 功能位置增加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
                        g_HongWai_Work_Flag = !g_HongWai_Work_Flag;//对红外的标志位进行取反
                        g_Alarm_Flag1 = 0;                                                        //对闹钟的两个标志位清零,让程序稳定
                        g_Alarm_Flag2 = 0;
            g_Turn_Poem_Flag = 0;
                        Initial_12864();                        //12864的初始化
                        if(g_HongWai_Work_Flag == 0)
                        {
                                Write_12864_DS1302_Constant();        //写12864的固定部分
                        }
                }
        /**********************************************************
                    case 0x18:        DataPort = table[1];        break;//2
            case 0x5e:        DataPort = table[2];        break;//3
            case 0x08:        DataPort = table[3];        break;//4
            case 0x1c:        DataPort = table[4];        break;//5
            case 0x5a:        DataPort = table[5];        break;//6
            case 0x42:        DataPort = table[6];        break;//7
            case 0x52:        DataPort = table[7];        break;//8
            case 0x4a:        DataPort = table[8];        break;//9
                case 0x0d:  DataPort = table[9];    break;//200++
                case 0x09:  DataPort = table[0];        break;//EQ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45:  DataPort = 0x00;        break;//CH-
                case 0x46:  DataPort = 0xff;        break;//CH
                case 0x47:  DataPort = 0x00;        break;//CH+
                case 0x44:  DataPort = 0xff;        break;//后退
                case 0x40:  DataPort = 0x00;        break;//前进
                case 0x43:  DataPort = 0x02;        break;//暂停
                case 0x07:  DataPort = 0x00;        break;//-
                case 0x15:  DataPort = 0xff;        break;//+
                case 0x16:  DataPort = 0xff;        break;//0
                case 0x19:  DataPort = 0xf0;        break;//100+
            default:        break;
        **************************************************************/
        }
   irpro_ok = 0;        //处理完成标志

}
/***************************************************
        函数名:        Ircordpro(void)
        函数功能:        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红外码值处理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
****************************************************/
void        Ircordpro(void)
{
        uchar i, j, k;
        uchar cord,value;

        k = 1;
        for(i = 0;i < 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 = 1;j <= 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 = 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
                                value |= 0x80;
                        }
                        if(j<8)
                        {
                                value >>= 1;
                        }
                                k++;
                }
                IRcord[i] = value;
            value = 0;
        }
        irpro_ok = 1;        //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函数名:        IRR_Work(void)
        函数功能:  调用整个c文件        以便让整个文件函数工作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
void        IRR_Work()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串口:
/***********************************************************
                本文件主要用来写串口通信
                注:统计5s时间的函数写在红外里面了
            若调用本文件的定时器  定期写在最后 在工程中我把
            定时器屏蔽掉
***********************************************************/
#include        "Uart.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HongWai.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Alarm.h"

bit                        g_Recieve_Flag;
bit                        g_Run_Time_Uart_Flag;        //串口调试的时候时间走动的时候标志位
bit                        g_Send_Uart_Flag;                //串口发送给电脑的标志位

uchar                Recieve_Time_Data;                //接受的时间数据
uchar                g_Num_Uart;                                //统计串口接收的次数
/*********************************************************
        函数名: Initial_Uart()
        函数功能:初始化串口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12M晶振 600bps
*********************************************************/
void                Initial_Uart()        //初始化串口
{
        TMOD = 0x21;                                //串行口通信时要把定时器打开,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  = (65536 - 45872) / 256;//装初值
        TL0  = (65536 - 45872) % 256;
        TH1  = 0xcc;                                 //自动重装波特率为600bps 12M晶振
        TL1  = 0x98;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ET0  = 1;                                        //
        SM0  = 0;                                        //设置串行口工作方式1,要与TMOD相对应
        SM1  = 1;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行口中断
        REN  = 1;                                        //允许串行口接受,当TMOD = 0x21时要在设置好SM0,SM1后再写
}
/****************************************************************
        函数名称:        Ser_Uart()
        函数功能:        主要用于串口的中断服务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进入计算机通信中断后设定标志位
*****************************************************************/
void        Ser_Uart()                interrupt 4
{
        RI          = 0;
        Recieve_Time_Data    = SBUF;                //把接收的数据给时间标志位

    if(Recieve_Time_Data == 'r')
    {
        g_Num_Uart = 0;
    }
        else
    {
        Recieve_Time_Data   = Recieve_Time_Data - '0';
        g_Num_Uart ++;

    }
        g_Recieve_Flag = 1;                                //串口服务的标志主要用于接收

}

/***********************************************************
        函数名称:        Uart_Process()
        函数功能:        串口处理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本函数主要通过处理g_Recieve_Flag  g_Send_Uart_Flag
                                g_Run_Time_Uart_Flag来达到执行相应函数的目的
***********************************************************/
void                Uart_Process()
{
        if(g_Recieve_Flag        ==  1)                        //如果出现标志位置1 则进行接收的处理
        {
                g_Recieve_Flag = 0;
                ES                           = 0;
                TI                           = 1;

                switch(g_Num_Uart)                                                //通过判断串口发送的次数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g_year  = Recieve_Time_Data * 10;                break;
                        case 4:                g_year  = Recieve_Time_Data + g_year;        break;
                        case 5:                g_month = Recieve_Time_Data * 10;                break;
                        case 6:                g_month = Recieve_Time_Data + g_month;        break;
                        case 7:                g_date  = Recieve_Time_Data * 10;                break;
                        case 8:                g_date  = Recieve_Time_Data + g_date;        break;
                        case 9:                g_hour  = Recieve_Time_Data * 10;                break;
                        case 10:        g_hour  = Recieve_Time_Data + g_hour;        break;
                        case 11:        g_min   = Recieve_Time_Data * 10;                break;
                        case 12:        g_min   = Recieve_Time_Data + g_min;        break;
                        case 13:        g_sec   = Recieve_Time_Data * 10;                break;
                        case 14:                                                        //对数据进行最后一次处理并退出串口中断服务
                                        {
                                                g_sec = Recieve_Time_Data  + g_sec;
                                                Write_sfm(6,g_sec);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2,2);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g_Num_Uart         = 0;
                                                g_Uart_Work_Flag   = 0;                        //串口工作的标志位清零退出串口工作
                        g_Set_DS1302_Num  = 0;
                                                Write_1302_Date   ();                        //把数据写进DS1302
                                                Write_12864_DS1302_Constant();        //把显示DS1302时间的固定部分写在液晶上
                                                Initial_HW_Time   ();                          //初始化红外的定时器
                                                break;
                                        }
                        default:                                                        //为了让程序稳定        对一些标志位继续处理
                                        {
                                                g_Num_Uart         = 0;
                                                g_Uart_Work_Flag   = 0;                //串口工作的标志位清零退出串口工作
                        g_Set_DS1302_Num   = 0;
                                                Write_1302_Date   ();                        //把数据写进DS1302
                                                Write_12864_DS1302_Constant();        //把显示DS1302时间的固定部分写在液晶上
                                                Initial_HW_Time   ();                          //初始化红外的定时器

                                        }

                }

                if(g_Num_Uart >= 15)                                        //增加程序的稳定性
                {
                        g_Num_Uart = 0;
                }

                while(!TI);
                TI = 0;
                ES = 1;
        }

        if(g_Send_Uart_Flag      ==  1)                        //进行发送给电脑数据的处理        发送后DS1302便会更改
        {
                g_Send_Uart_Flag = 0;
                ES                  = 0;
                TI                  = 1;
                printf("\n\n\n                              现在时间是\n");
                printf("\n                     20%c%c年%c%c月%c%c日        %c%c时%c%c分%c%c秒\n",
                                        g_year  / 10 + '0', g_year  % 10 + '0',
                                        g_month / 10 + '0', g_month % 10 + '0',
                                        g_date  / 10 + '0', g_date  % 10 + '0',
                                        g_hour  / 10 + '0', g_hour  % 10 + '0',
                                        g_min   / 10 + '0', g_min   % 10 + '0',
                                        g_sec   / 10 + '0', g_sec   % 10 + '0');

                while(!TI);
                TI                  = 0;
                ES                  = 1;
        }

        if(g_Run_Time_Uart_Flag  ==  1)                        //到达一秒的时间对DS1302的时间进行读取更新
        {
                g_Run_Time_Uart_Flag = 0;
                Read_All_DS1302_Date();                                //读取DS1302的所有数据
                Display_DS1302_Time();                                //把读取的数据显示在液晶上
        }

}

/*******************************************************

    函数名:    T0_Time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函数功能:  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void         T0_Time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
        文件说明:本文件主要用来写DS1302与闹铃相应
                          的按键按下之后对相应的数值进行处理的函数
********************************************************/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IC.h"
#include        "Alarm.h"

/**************************************************
        函数名:   Di()
        函数功能: 制造蜂鸣器的声音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
void    Di()
{
        uint        i;
        for(i = 1;i < 50; i ++)
        {
                beep = 0;
                DelayUs2x(i * 10);
                beep = 1;
                DelayUs2x( ( 50 - i) * 5);
        }
    for(i = 1;i < 50; i++)
    {
                beep = 1;
                DelayUs2x(i * 10);
                beep = 0;
                DelayUs2x( ( 50 - i) * 5);
    }
}

/*************************************************
        函数名:        Locate_DS1302()
        函数功能:        用于调整DS1302时间时  定位游标
                                与提示改变的项目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
void         Locate_DS1302()
{
        Remind_DS1302_Exchange(g_Set_DS1302_Num);        //提示DS1302改变的项目
        switch(g_Set_DS1302_Num)                                        //定位光标
        {
                case 1:        Locate_pos(2,6);        break;        //第一次按下光标到秒位置
                case 2: Locate_pos(2,4);        break;        //第二次按下光标到分钟位置
                case 3:        Locate_pos(2,2);        break;        //第三次按下光标到小时位置
                case 4: Locate_pos(2,1);        break;        //第四次按下光标到星期位置
                case 5:        Locate_pos(1,6);        break;        //第五次按下光标到日位置
                case 6:        Locate_pos(1,4);        break;        //第六次按下光标到月位置
                case 7: Locate_pos(1,2);        break;        //第七次按下光标到年位置
                default:                                                        //返回界面并对标志位进行处理
                        {
                                g_Set_DS1302_Num = 0;
                                Initial_12864();
                                Initial_12864();                                 //初始化12864
                                Write_12864_DS1302_Constant();        //写12864固定的部分
                                Write_1302_Date();                                //写入 存储数据
                                g_Alarm_Flag1 = 0;
                                g_Alarm_Flag2 = 0;
                        }
        }

        if(g_Set_DS1302_Num >= 8)                                        //增加程序的稳定性
        {
                g_Set_DS1302_Num = 0;
        }

}

/************************************************
        函数名:        Increase_DS1302()
        函数功能:   用于处理调整DS1302的数值之时
                                对调整的项目进行数值增加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Increase_DS1302()
{
        Remind_DS1302_Exchange(g_Set_DS1302_Num);                                //提示改变的项目

        switch(g_Set_DS1302_Num)
        {
                case 1:                                                        //增大调整秒
                {
                        g_sec ++;
                        if(g_sec >= 60)                                //到达一分钟的时间
                        {
                                g_sec = 0;
                        }
                        Write_sfm(6,g_sec);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2,6);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2:                                                        //增大调整分钟
                {
                        g_min ++;
                        if(g_min >= 60)                        //到达一小时的时间
                        {
                                g_min = 0;
                        }
                        Write_sfm(4,g_min);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2,4);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3:                                                        //增大调整小时
                {
                        g_hour ++;
                        if(g_hour >= 24)
                        {
                                g_hour = 0;
                        }
                        Write_sfm(2,g_hour);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2,2);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4:                                                        //增大调整星期
                {
                        g_week ++;
                        if(g_week >= 8)
                        {
                                g_week = 1;
                        }
                        Write_week(g_week);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2,1);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5:                                                    //增大调整日期
                {
                        g_date ++;
                        if(g_date >= 31)
                        {
                                g_date = 1;
                                g_month ++;
                                if(g_month >= 13)//到达一年的时间
                                {
                                        g_month = 1;
                                        g_year++;
                                        if(g_year >= 20)
                                        {
                                                g_year = 9;
                                        }
                                }

                        }
                        Write_nyr(6,g_date);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1,6);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6:                                                        //增大调整月份
                {
                        g_month ++;
                        if(g_month >= 12)
                        {
                                g_month = 1;
                                g_year ++;
                                if(g_year >= 20)
                                {
                                        g_year = 9;
                                }
                        }
                        Write_nyr(4,g_month);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1,4);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7:                                                        //增大调整年
                {
                        g_year ++;
                        if(g_year >= 20)
                        {
                                g_year = 9;
                        }
                        Write_nyr(2,g_year);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1,2);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
}

/***********************************************
        函数名:        Decrease_DS1302()
        函数功能:   用于处理调整DS1302的数值之时
                                对调整的项目进行数值减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Decrease_DS1302()
{
        switch(g_Set_DS1302_Num)
        {
                case 1:                                                        //减小调整秒
                {
                        g_sec --;
                        if(g_sec <= 0)
                        {
                                g_sec = 59;
                        }

                        Write_sfm(6,g_sec);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2,6);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2:                                                        //减小调整分钟
                {
                        g_min --;
                        if(g_min <= 0)
                        {
                                g_min = 59;
                        }
                        Write_sfm(4,g_min);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2,4);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3:                                                        //减小调整小时
                {
                        g_hour --;
                        if(g_hour <= 0)
                        {
                                g_hour = 23;
                        }
                        Write_sfm(2,g_hour);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2,2);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4:                                                        //减小调整星期
                {
                        g_week --;
                        if(g_week <= 0)
                        {
                                g_week = 7;
                        }
                        Write_week(g_week);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2,1);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5:                                                        //减小调整日期
                {
                        g_date --;
                        if(g_date <= 0)
                        {
                                g_date = 31;
                        }

                        Write_nyr(6,g_date);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1,6);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6:                                                        //减小调整月份
                {
                        g_month --;
                        if(g_month <= 0)
                        {
                                g_month = 12;
                                g_year --;
                                if(g_year <= 8)
                                {
                                        g_year = 20;
                                }

                        }
                        Write_nyr(4,g_month);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1,4);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case 7:                                                        //减小调整年
                {
                        g_year --;
                        if(g_year <= 8)
                        {
                                g_year = 20;
                        }
                        Write_nyr(2,g_year);                //把调节的数据写在液晶屏上
                        Locate_pos(1,2);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break;
                }

        }
}
/************************************************
        函数名:        void Locate_A()
        函数功能:        给变项目时对闹钟的调整项目进行提示
                                并定位改变的项目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ocate_A()
{
        switch(g_Set_Alarm_Num)
        {
                case 1:     Write_Remind_Alarm_Time(1);       break;         //设置分钟

                case 2:          Write_Remind_Alarm_Time(2);                  break;                //定位小时
        }
}
/************************************************
        函数名:        void A_Increase()
        函数功能:  在调整闹铃的数值时对相应的时分
                                进行增加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
void        A_Increase()
{
        switch(g_Set_Alarm_Num)
        {
                case 1:                                                        //增加闹钟分钟的时间
                {
                        g_Alarm_min ++;
                        if(g_Alarm_min >= 60)
                        {
                                g_Alarm_min = 0;
                        }
                        Write_Remind_Alarm_Time        (1);                                //读取设置后的闹铃时间
                        Write_Add_24c02                        (1,g_Alarm_min);                //24C02存数据

                        break;
                }
                case 2:                                                        //增加闹钟小时的时间
                {
                        g_Alarm_hour ++;
                        if(g_Alarm_hour >= 24)
                        {
                                g_Alarm_hour = 0;
                        }
                        Write_Remind_Alarm_Time        (2);                        //读取设置后的闹铃时间
                        Write_Add_24c02                        (2,g_Alarm_hour);        //24C02存数据
                        break;
                }
        }
}
/************************************************
        函数名:        A_Decrease()
        函数功能:        调整闹铃时对闹铃的小时与分钟进行
                                减小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完整源码打包):

网友A(2019-01-06):
12864是带字库的吗

网友B: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好东西啊

网友C(2019-10-11):
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D:
代码很棒,值得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