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的keil编译和proteus联调仿真问题

楼主:
本人小白按照别人资料制作毕业设计,把资料里的源程序直接复制到keil里编译就几乎全是语法错误。#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1^0;                                     //温度传感器信号线
sbit RS=P1^1;
sbit RW=P1^2;
sbit E=P1^3;
sbit led1=P3^0;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2;
sbit led4=P3^3;
sbit hot=P3^7;
sbit beep=P3^4;

uint warn_l=10;                                   //温度下限值
uint warn_h=90;                                  //温度上限值
uint settemp;
uint temp;
uint count=0;
uchar f_temp;

data unsigned char SET[15]={"settemp:  "};
data unsigned char REAL[15]={"realtemp:  "};
char code tab[3][4]={                {'1','2','3','4'},
                                          {'5','6','7','8'},
                                          {'9','0',' ',' '}};       //0到F的16个键植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 (x=z;x>0;x--)
                for (y=110;y>0;y--);
}

//以下是DS18B20的相关程序
void dsreset(void)                             //DS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                          //读一位数据函数
{        uint i;
        bit dat;
        ds=0;
        i++;                                   //i++起延时作用
        ds=1;
        i++;
        i++;
        dat=ds;
        i=8;
        while(i>0)i--;
        return(dat);
}

uchar tempread(void)                         //读1个字节数据函数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 (testb)                             //写1
                {        ds=0;
                        i++;
                        i++;
                        ds=1;
                        i=8;
                        while(i>0)i--;
                 }
                 else
                 {        ds=0;                                //写0
                         i=8;
                        while(i>0)i--;
                        ds=1;
                        i++;
                        i++;
                 }
         }
}

void tempchange(void)                      //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进行转换
{        dsreset();                                               //复位
        delay(5);                                                                //延时
        tempwritebyte(0xcc);                  //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                  //写温度转换指令
}

uint get_temp()                                                       //读寄存器中的温度
{
        uchar m,n;
        dsreset();                                                                //复位
        delay(10);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m=tempread();                       //读低8位
        n=tempread();                        //读高8位
        temp=n;
        temp<<=8;
        temp=temp|m;
        f_temp=temp*0.0625;
        temp=f_temp*10+0.5;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                          //temp是整型
}

//以下是键盘程序
char kbscan()          //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hang,lie,key;
        P2=0x0f;
        if(P2!=0x0f)
        delay(5);
        if(P2!=0x0f)
                {
                switch(P2&0x0f)
                                {
                                case 0x0e:lie=0;break;
                                case 0x0d:lie=1;break;
                                case 0x0b:lie=2;break;
                                case 0x07:lie=3;break;
                                }
                P2=0xf0;
                P2=0xf0;
                switch(P2&0xf0)
                                {

                                case 0xd0:hang=1;break;
                                case 0xb0:hang=2;break;
                                case 0xe0:hang=0;break;
                                }
                P2=0x0f;
                while(P2!=0x0f);
                key=tab[hang][lie];
                }
        else
                key=0;
        return (key);
        }

//以下是lm016l的显示程序
void cls(unsigned char da)                        //LCD清屏
{
        delay(1);                                                              //用延时代替检测忙信号
        RS=0;
        RW=0;
        P0=da;
        E=1;
        E=0;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                  //写入控制命令的子程序
{
        int i;
        for(i=80;i>0;i--);                           //用延时代替忙检测
        RS=0;                                   //选择写命令模式
        RW=0;                                  //选择写模式
        E=0;
        P0=c;                                   //要写的数据
        E=1;                                    //给使能端一个高脉冲
        E=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                //写入数据的子程序
{
        int i;
        for(i=80;i>0;i--);
        RS=1;                                  //选择读命令模式
        RW=0;                                 //选择写模式
        E=0;
        P0=d;
        E=1;
        E=0;
}

void realtemp(te)
{        uchar k;
        k=te/10;
        REAL[9]=k/10+48;
        REAL[10]=k%10+48;
        return;
}

void sett()
{
        if(count==1)
            {
                        SET[10]=kbscan();
                 }
        else if(count==2)
                { SET[9]=kbscan();
                }

        return;
}

//报警程序
void deal(uint t)                                  //温度处理函数
{        uint t0;
        t0=t/10;
        if(t0<warn_l)                             //小于10度
                {        P3=0x11;                         //第一个灯亮
                }
        else if(t0<settemp-2)                      //低于设定温度超过2度
                {        P3=0x04;                         //第三个灯亮
                        hot=1;                           //加热
                }
        else if(t0>warn_h)                         //大于90度
                {        P3=0x12;                        //第二个灯亮
                }
        else if(t0>settemp+2)                     //高于设定温度超过2度
                {        P3=0x08;                        //第四个灯亮
                }
           else                                   //在设定温度的上下2度范围内
                {        P3=0x0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t i;
        char a,b;

        write_com(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
        cls(1);                                                               //初始化

        while(1)
        {         tempchange();                    //温度转换函数

                write_com(0x80);                  //显示第一排
        if(P2!=0x0f)
                        {
                          if(count==2)
                                  { count=1;}
                          else count=count+1;
                        sett();
                  }
            for(i=0;i<15;i++)
             {
                        a=SET;
                      write_data(a);
             }

                write_com(0xC0);                      //显示第二排
                realtemp(get_temp());
                   for(i=0;i<15;i++)
              {        b=REAL;
                      write_data(b);
                }
                deal(temp);
   }
}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ceshi.ASM...
C:\KEIL\C51\INC\ATMEL\REG51.H(13):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14):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15):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16):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17):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18):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19):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20):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21):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22):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23):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24):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25):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26):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27):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28):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29):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30):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31):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32):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33):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38):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39):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40):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41):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42):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43):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44):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47):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48):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49):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50):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51):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52):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53):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54):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57):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58):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59):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60):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61):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62):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65):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66):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67):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68):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69):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72):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73):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74):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75):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76):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77):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78):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79):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82):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83):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84):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85):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86):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87):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88):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ATMEL\REG51.H(89): error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C:\KEIL\C51\INC\STDIO.H(2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26): error A68: UNKNOWN CONTROL OR BAD ARGUMENT(S)
C:\KEIL\C51\INC\STDIO.H(2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2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2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30):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3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3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33):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3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35):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36):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3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KEIL\C51\INC\STDIO.H(3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5): error A65: IDENTIFIER EXPECTED
ceshi.ASM(16):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20):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2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23):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2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24):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4):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4):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4):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5): error A46: CODE-ADDRESS EXPECTED
ceshi.ASM(25):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5):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5):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5):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6):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26):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27):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7):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2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30):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3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3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33):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3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3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3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40):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4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4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43):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4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45):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4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4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4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50):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5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5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53):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5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55):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56):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5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5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5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6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6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63):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6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65):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66):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6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6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6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7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7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73):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7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75):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76):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7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78): error A21: EXPRESSION WITH FORWARD REFERENCE NOT PERMITTED
ceshi.ASM(78):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ceshi.ASM(8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8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8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90):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9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9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93):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9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95):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9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9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9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00):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0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0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0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05):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06):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0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0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0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10):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1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1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13):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1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15):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16):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1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1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1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20):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2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25):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26):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2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2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3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3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33):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3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35):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36):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3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3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3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40):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4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42):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44):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45):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46):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47):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48):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49):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50):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150):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150):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150):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150):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ceshi.ASM(151): error A9: SYNTAX ERROR
ceshi.ASM(275): error A56: UNBALANCED IF-ENDIF CONTROLS
ceshi.ASM(275): warning A41: MISSING 'END' STATEMENT
Target not created

小白完全不懂

网友A(2017-05-28):
应是 xxxx.c 而不是 xxxx.ASM
最近网站经常提示:网络出现错误,.....,无效楼层,发帖已删除
发帖成功也要审核很久,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