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设置三个独立按键K1,K2,K3. K1按下后数码管进入阈值设置,K2短按+1...

楼主(2017-05-28):
51单片机怎么设置三个独立按键K1,K2,K3.
K1按下后数码管进入阈值设置,K2短按+1,长按连加,K3短按-1,长按连减。

网友A:
你到这个帖子里看看,有你想要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82605-1.html

网友B:
可以加一个对地的二极管,低压差的。然后加一个电阻和电容输入到单片机另外的管脚

网友C:
介绍你一个参考案例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K0为秒表倒计时启动键;K1可锁,用于启动/关闭初值设置;K2为上升键,按一次,设置值加1,按住不放,快速加1;K3为下降键,操作方法同K2。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D(2017-07-08):
引用 网友C:
介绍你一个参考案例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K0为秒表倒计时启动键;K1可锁,用于启动/关闭初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