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数字示波器 带ESP8266wifi 参数传到手机APP

楼主(2017-05-28):
stm32数字示波器 带ESP8266wifi 参数传到手机APP,使用内部ADC 进行采样,DMA模式,TFT彩屏显示。

信号产生程序 用于下载到另外一块普中STM32开发板上通过PC1口产生一个脉冲信号,然后在另外一块普中STM32开发板下载简易示波器程序,将一根导线将装有信号发生器程序的板子PC1口接到装有示波器程序的PA2口上进行检测,一般通过按键调节,将频率值调节到1000000us/div,电压调节到500mv/div

程序仅供参考,如有问题可参考实验例程内的一些基础程序理解

附件中有简易示波器stm32源程序和信号产生程序
部分单片机代码预览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gui.h"
#include "tim.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ysteminit.h"
#include "adc.h"
#include "displaycanshu.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esp8266_drive.h"
#include "sta_tcpclent_test.h"

u16 b = 0;
float temp;
float temp1;

u8 res;
char str[100]={0};
u8 Vmax_alarm[5];

int main(void)
{
                        u8 i;

                        delay_init();

                        rcc_init();                           //外设时钟配置
                        led_init();
                        TFT_Init();
                        TFT_ClearScreen(BLACK);

                        nvic_init();                   // 中断优先级配置
                        gpio_init();                           //外设io口配置
                        set_io0();
                        key_init();

                        ADC1_Init();        //adc配置
                        set_background();                  //初始化背景

                        time_init();                        //定时器配置,测频率用的二个定时器
                        time_enable();                        //同步开始计数

                        ADC_Get_Value();
                        vpp = ADC_Get_Vpp();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SART1_Init(115200);
                        printf("普中科技ESP8266 WIFI模块STA TCPClent透传测试\r\n");
                        ESP8266_Init(115200);
                        ESP8266_STA_TCPClient_Test();

                                while ( 1 )
        {
                if(Vmax>=3000)
                { Vmax_alarm[0]='A';
                  Vmax_alarm[1]='l';
                  Vmax_alarm[2]='a';
                  Vmax_alarm[3]='r';
                  Vmax_alarm[4]='m';}
                else
                { Vmax_alarm[0]='I';
                  Vmax_alarm[1]='s';
                  Vmax_alarm[2]=' ';
                  Vmax_alarm[3]='O';
                  Vmax_alarm[4]='k';}
                sprintf(str,"\r\nfrequency=%dHz\r\n  Vmax=%dmV\r\n  vpp=%dmV\r\n",frequency,Vmax,vpp);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str, 0, Single_ID_0 );//向手机WIFI发送信号的频率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Vmax_alarm, 0, Single_ID_0 );

                                                                        /*********************绘制电压曲线************************************/
                //gpio_init();
                for(b=index;b<index+250;b++)
                        {
                                temp = a[b] * 3300 / 4096  *  25 /vcc_div;
                                temp1 = a[b + 1] * 3300 / 4096 * 25 / vcc_div;
                                clear_point(b-index);
                                if(temp>200) {temp=200;}
                                if(temp<0)   {temp=0;}
                                if(temp1>200){temp1=200;}
                                if(temp1<0)  {temp1=0;}

                                lcd_huadian(b-index,temp,POINT_COLOR);
                                lcd_huaxian(b-index,temp,b-index+1,temp1,POINT_COLOR);
                                hua_wang();
                        }

                        displaycanshu();

                        ADC_Get_Value();
                        vpp = ADC_Get_Vpp();//当中包括了最大值的获取

                if(TcpClosedFlag) //检测是否失去连接
                {
                        ESP8266_ExitUnvarnishSend(); //退出透传模式
                        do
                        {
                                res = ESP8266_Get_LinkStatus();     //获取连接状态
                        }
                        while(!res);

                        if(res == 4)                     //确认失去连接后重连
                        {
                                printf ( "\r\n请稍等,正在重连热点和服务器...\r\n" );

                                while (!ESP8266_JoinAP(User_ESP8266_SSID, User_ESP8266_PWD ) );

                                while (!ESP8266_Link_Server(enumTCP, 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 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Single_ID_0 )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完整的源码资料51hei提供下载:

下面是app的相关资料下载和介绍:
附件中的代码,在安信可测试板上通过单片机运行AI-CLOUD 安信可云协议,完成用AT固件的方式开发,从SMARTLINK 到 设备与手机绑定,以及数据的双向收发

功能,本程序可以移植到STM8的1元单片机中,配合内含安信可云协议的AT固件模块(价格不变),即可实现低成本的各类平台应用方案!

安信可能为你提供的:

1  ESP8266 SDK 源码底层级别的技术支持

2  云服务平台的协助免费搭建

3  APP端的免费提供,以及框架支持。

4  OEM代加工 ,固件代定制,代烧写

综上三点,安信可 可以提供基于ESP8266 的所有行业,整套方案技术支持,客户部分大小都会用心支持!

配合两个模拟器,您可以迅速理解云平台的实现细节!

安信可 5月12日后的WIFI 模块支持 云透传功能,也就是客户可以远程异地经过手机或平板终端 直接传
数据和模块,因此模块的应用可以全球随时控制,而不是局限于内部网络,新增3条远程网际透传指令:

1. AT+CLDSTART
    启动云端连接。缺省参数为安信可云平台。有两种执行方式:
    AT+CLDSTART
    或
    AT+CLDSTART="cloud.ai-thinker.com"
    AT+CLDSTART="cloud.ai-thinker.com",5001
    AT+CLDSTART="cloud.ai-thinker.com",5001,10210
    第一个参数是域名,第二个参数是端口号,第三个参数是本地端口号.
    其中如果用户没有指定域名,缺省值是"cloud.ai-thinker.com"
    如果用户没有指定端口号,远程缺省值是5001,本地缺省值是10210.
    用户的参数会覆盖缺省参数。
    执行词条指令后,系统会自动维护云端的连接与心跳包,以及断线重连。系统会处理所有协议层。
    举例:
    AT+CLDSTART="cloud.ai-thinker.com"
    OK
2. AT+CLDSTOP
    停止云端连接。释放所有与云端有关的系统资源。
    举例:
    AT+CLDSTOP
    OK
3. AT+CLDSEND=<len>
    向云端发送数据。
    参数是数据长度,执行此命令后,系统会返回">",此时可发送一定长度的数据。
    举例:
    AT+CLDSEND=10
    OK
    >0123456789
    SEND OK

4. 数据接收
    云端数据来时,会收到+CLD,<len>:<data>
    len是数据长度,data 是具体的数据。
    举例:

+CLD,6:123456
+CLD,6:123456
+CLD,6:123456
5. 智能连接
    AT+CWMODE=1
    AT+SMARTSTART=1
    此时使用ESP_TOUCH技术进行配置.
包含如下资料:
大黑板单片机程序\
ESP8266用外置C51实现云协议(云协议51实现).zip
ESP8266用外置C51应用云协议(云协议固件实现).zip
SmartHomeV3.7.apk
一个小时搭建整套物联网方案(基于Black board T5).docx
安信可物联网云协议(免费).pdf

全部资料下载:
ESP8266远程控制应用

网友A:
很早就有这种想法,楼主先做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B(2017-11-01):
楼主,好东西啊,我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好贴,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D(2018-01-30):
现在在学arm,下载来参考一下。

网友E(2018-07-07):
学习下wifi透传,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F(2018-09-21):
楼主,你能把你的原理图还有pcb图给我不,有偿

网友G:
太好了,能否实现用8266的A0数据直接传到APP

网友H(2018-10-23):
不知道能不能学会

网友I(2018-11-22):
有电路图吗?

网友J(2020-03-30):
终于找到了

网友K(2023-03-10):
好贴,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L(2023-05-13):
学习一下数据交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