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汇编单片机IO口控制实验

楼主(2017-05-28):
     实验内容
1)  编写程序,用P1.0~P1.2口连LED,查询拨盘开关SW1的状态来控制LED的亮和灭(P1.7口接SW1)。
2)  编写程序,用P1.0~P1.2口连LED ,用按键开关KEY1作为外部中断输入INT0控制LED的亮和灭。(每按一次按键LED状态取反一次)。
  实验原理
Ø  P0口的特点:
P0口是一个双功能的端口:地址/数据分时复用口和通用I/O口;
具有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抗3种状态的I/O端口称为双向I/O端口。P0口作地址/数据总线复用口时,相当于一个真正的双向I/O口。而用作通用I/O口时,由于引脚上需要外接上拉电阻,端口不存在高阻(悬空)状态,此时P0口只是一个准双向口;
为保证引脚上的信号能正确读入,在读入操作前应首先向锁存器写1;
单片机复位后,锁存器自动被置1;
一般情况下,如果P0口已作为地址/数据复用口时,就不能再用作通用I/O口使用;
P0口能驱动8个TTL负载。
Ø  P1口的特点:
P1口由于有内部上拉电阻,没有高阻抗输入状态,所以称为准双向口。作为输出口时,不需要再在片外拉接上拉电阻;
P1口读引脚输入时,必须先向锁存器写入1,其原理与P0口相同;
P1口能驱动4个TTL负载。
Ø  P2口的特点:
P2口用作高8位地址输出线应用时,与P0口输出的低8位地址一起构成16位的地址总线,可以寻址64KB地址空间。
当P2口作高8位地址输出口时,其输出锁存器原锁存的内容保持不变。
作为通用I/O口使用时,P2口为准双向口,功能与P1口一样。
P2口能驱动4个TTL负载。
Ø  P3口的特点:
P2口用作高8位地址输出线应用时,与P0口输出的低8位地址一起构成16位的地址总线,可以寻址64KB地址空间。
当P2口作高8位地址输出口时,其输出锁存器原锁存的内容保持不变。
作为通用I/O口使用时,P2口为准双向口,功能与P1口一样。
P2口能驱动4个TTL负载。
Ø  端口功能总结:
(1)P0~P3口都是并行I/O口,但P0口和P2口,还可用来构建系统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所以在电路中有一个MUX,以进行转换。而P1口和P3口无构建系统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的功能,因此,无MUX。 P0口的MUX的一个输入端为“地址/数据”信号。P2口的MUX的一个输入信号为“地址”信号。
(2)在4个口中只有P0口是一个真正的双向口,P1~P3口都是准双向口。原因:P0口作数据总线使用时,需解决芯片内外的隔离问题,即只有在数据传送时芯片内外才接通;不进行数据传送时,芯片内外应处于隔离状态。为此,P0口的输出缓冲器应为三态门。 P0口中输出三态门是由两只场效应管(FET)组成,所以是一个真正的双向口。P1~P3口,上拉电阻代替P0口中的场效应管,输出缓冲器不是三态的-准双向口。
(3)P3口的口线具有第二功能,为系统提供一些控制信号。因此P3口增加了第二功能控制逻辑。这是P3口与其它各口的不同之处。
Ø  五个中断请求源:
(1)INT0*—外部中断请求0,由引脚INT0*输入,中断请求标志为IE0。
(2)INT1*—外部中断请求1,由引脚INT1*输入,中断请求标志为IE1。
(3)定时器/计数器T0溢出中断请求,中断请求标志为TF0。
(4)定时器/计数器T1溢出中断请求,中断请求标志为TF1。
(5)串行口中断请求,中断请求标志为TI或RI。
Ø  终端控制:
(1)EA:中断允许总控制位
                   0:CPU屏蔽所有的中断请求(CPU关中断);
                   1:CPU开放所有中断(CPU开中断)。
(2)ES: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0:禁止串行口中断;
              1:允许串行口中断。
(3)ET1:定时器/计数器T1的溢出中断允许位
(4)EX1:外部中断1中断允许位
(5)ET0:定时器/计数器T0的溢出中断允许位
(6)EX0: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位。
实验汇编代码

      (1)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
Main:
SETB         P1.7  ;P1.7设置为输入端口,事实上由于RESET会上电,可以省略该步
JB               P1.7,SET_lED    ;检测拨盘开关是否闭合
SETB         P1.0                       ;若拨盘开关未闭合,熄灭LED
SETB         P1.1
SETB         P1.2
SJMP         Main
;
SET_LED:
CLR            P1.0                       ;若拨盘开关闭合则跳转到SET_LED点亮LED
CLR            P1.1
CLR            P1.2
SJMP         Main
;
END

(2)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外部中断0中断入口地址
LJMP         INTT
ORG          0100H
;
Main:
SETB         IT0            ;设置外部中断为边沿触发
SETB         EX0            ;打开-INT0中断允许
SETB         EA              ;打开CPU中断允许
SJMP         $                ;等待中断
;
INTT:
CLR            EX0            ;关闭外部中断
CPL            P1.0          ;LED状态取反
CPL            P1.1
CPL            P1.2
CLR            IE0             ;清除可能已经产生的中断请求
SETB EX0            ;打开-INT0中断允许(按键抖动)
RETI                             ;中断返回
;
END

都是编译通过的。

楼主:
本实验可以作为51单片机入门

楼主:
看到的实验现象
        实验一中,可以看到的现象是拨盘开关1闭合则三盏LED被点亮,反之则三盏LED灭。
        实验二中,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当按键被按下时,三盏LED被点亮或熄灭,这取决于之前的状态,按下一次,状态取反。

网友A(2017-08-14):
对初学者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