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光电组国赛二等奖程序K60

楼主(2017-05-28):
  *sss
  * @file       main.c
  * @brief      山外K60 平台主程序
  * @author     山外科技
  * @version    v5.0
  * @date       2013-08-28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nclude.h"
/*************定时器*******************/
void PIT0_IRQHandler();
void PIT1_IRQHandler();
void PIT2_IRQHandler();
/*********搜线函数***********************/
void Analysis_Line_1(uint8 *pixel_1);
void maxvar(uint8 *buf,uint16 len,uint8  maxval);
void Analysis_Line_0(uint8 *pixel_0);
void Analysis_Line_3(uint8 *pixel_3);
/*********模式1**************/
void chasu_1();
void sudu_1();
void sudu_control_1();
int32 Direction_PID_1(int16 center_line);
/*********模式2*******************/
void chasu_2();
void sudu_2();
void sudu_control_2();
int32 Direction_PID_2(int16 center_line);
/**********模式3**************************/
void chasu_3();
void sudu_3();
void sudu_control_3();
int32 Direction_PID_3(int16 center_line);
/***********模式4*************************/
void chasu_4();
void sudu_4();
void sudu_control_4();
int32 Direction_PID_4(int16 center_line);
/************模式5************************/
void chasu_5();
void sudu_5();
void sudu_control_5();
int32 Direction_PID_5(int16 center_line);
/************模式6*****************************/
void chasu_6();
void sudu_6();
void sudu_control_6();
int32 Direction_PID_6(int16 center_line);
/***********电机PID输出*******************/
void SpeedPID_l();
void SpeedPID_r();
void motor_r(int out);
void motor_l(int out);
void motor_r0(int out0);
void motor_l0(int out0);
/***************显示设置***************************/
void xianshi();
void Show_information();
void show_par1();
char huodejianzhi();
void set_num();
/****************按键中断*********************************/
void PORTD_IRQHandler(void);        //PORTD端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key_handler(void);             //按键按下的测试中断服务函数
/************平均数**********************/
int32 CCD_Average(uint8 *pixel_1);
/****************加速度陀螺仪***************************/
uint16 Get_AD_datav( );
uint16 Get_AD_dataj( );
uint16 zhong_zhi_lv_bo( );
void jiaoduronghe(void);
void get_j_v();
void get_j_v_init();

int expect=0;
int su_du_b=0,D_Last_s_sudu=0;
int shi_bai=0;
int biao_2=0,biao_3=0;
int shi_su=0;
uint8 Obstacle_Counter = 0;
uint8 Obstacle = 0 ;
int  Obstacle_1=0,Z_jian=0;
int   biao_1=0,shi_bu_c=0;
uint8 Track_Type = 0;
int yyan=0;
int j_su1=0,s_ji=0;
int  L_sum=0;
int   tiao_flag=0;
int long_flag=0,Shi_su=0;
/************************坡道变量**************************/
int   h_f=1, Ramp_su=0,Ramp_su0=0,po_flag=0,qie_flag=0, qie_flag0=0,qie_delay=0,qie_delay0=0,jian_delay=0;
int   po_delay=0,p_x=0,p_x_delay=0;
#define N 11

int bu_xun=0;
//定义存储接收CCD图像的数组
/**********************ccd参数***************************/
int32  out_kp, out_kd,direction_pwm;
int  title=0;
int  flag1=1,flag2=0,flag3=1;
int  key_num=0;
int  key_flag=1;
char key;
int   ff=0,ff_flag=0;
int  sx_flag0=0,sx_flag1=0;
//AD变量
int16 AD_averagev=0;
int16 abc=999;

int16 AD_averagej=0;
int16 varv=0,varj=0;

int  AD_flag=0;
int lingpiaoGj=0;             //加速度计初始值 小车平衡时的角度值
int lingpiaoGv=0;             //直立陀螺仪初始值
float jiaodu=0;               //融合后真实角度
float jifen=0;                //陀螺仪积分
float weifen=0;               //加速度计陀螺仪融合微分
int16 var[5];

/*路径补偿*/
int lu_jr=0,lu_jl=0,bu_c=0;
int  zhi_d=0;
uint8 Ramp_Flag=0,Ramp_Type=0;
int f_z=30;
int z_flag=0,y_flag=0;
int shi_z=1,shi_q0=0,shi_q1=0;
int16 L_Line_0[5] = {32,32,32,32,32};
int16 R_Line_0[5] = {88,88,88,88,88};
int16 Track_C_Line_0[5] = {64,64,64,64,64};

int16 L_Line_1[5] = {20,20,20,20,20};
int16 R_Line_1[5] = {102,102,102,102};
int16 L_Line_3[5] = {20,20,20,20,20};
int16 R_Line_3[15] = {0,0,0,0,0};

int16 Track_C_Line_1[10] = {64,64,64,64,64};

int16    D_Kp = 0;                                           //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和控制精度,已放大10倍
int16    D_Kd =10; //6                                        //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和控制精度,已放大10倍
int16    D_Error = 0;
int16    D_Last_Error =0;
int yu_zhi0=35,yu_zhi1=30,yu_zhi3=30;
float    F_D_Error=0.0;
int16    fd_D_Error=0;

int16    CCD_average_1=0,CCD_average_0=0,CCD_average_00,CCD_average_01,CCD_average_3=0;
int16    D_A=19;//8
int16    D_B=3;
int16    D_D=10;
int16    D_X=9;
int16    D_F=4560;//      3430       3880     4370    4582  4390        4050     4560     5070
int      spa=0;
int      spi=0;
int      C_P=3;
int      C_D=49;
int      T_L=0;
int      H_W=0;
int      D_KP=0;
int     L_cha0=0,L_cha1=0,L_cha2=0;
int      xian=0;
int16    duojiPID_JUDUIZ,duoji_pwm_new_e,duoji_pwm_old_e;
int      duojiPID=0,qian=0,oldduojiPID=0;
//int    D_Center=0;                        //舵机参数已校正
/*****************速度变量****************/

int S_DError_r = 0;
int S_DError_l = 0;

int pwmout_l=0;
int pwmout_r=0;
int pwmout_l0=0;
int pwmout_r0=0;

剩下的在附件里面

下载:

网友A(2019-03-04):
3000多行写在了一篇上,看的脑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