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步进电机的单片机控制实训资料

楼主(2017-05-28):
1602+步进电机控制
矩阵键盘、附带程序和仿真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sbit A1=P2^0;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1=P2^1;
sbit C1=P2^2;
sbit D1=P2^3;

sbit key1=P3^7;
sbit key2=P3^4;
sbit key3=P1^7;
sbit key4=P1^3;

#define KeyPort P3

void Init_Timer0(void);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define Coil_AB1 {A1=1;B1=1;C1=0;D1=0;}//A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C1 {A1=0;B1=1;C1=1;D1=0;}//B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D1 {A1=0;B1=0;C1=1;D1=1;}//C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A1 {A1=1;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A1 {A1=1;B1=0;C1=0;D1=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1 {A1=0;B1=1;C1=0;D1=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1 {A1=0;B1=0;C1=1;D1=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1 {A1=0;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OFF {A1=0;B1=0;C1=0;D1=0;}//全部断电

unsigned char Speed=1;

bit StopFlag;

unsigned char code code_1602[]={'1','2','3','4','5','6','7','8','9'};//转换成液晶显示的字符

main()
{
        unsigned int i=512;//旋转一周时间
//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shi,ge;
        Init_Timer0();
        LCD_Init();
//        LCD_Clear();

        while(1)  //正向
          {
                //num为键盘值
                //num=KeyPro();
                //LCD_Write_String(0,1,"Speed:0");
                switch(KeyPro())
                {
                        case 1:{
                                        Coil_OFF
                                    StopFlag=1;
                                    LCD_Write_String(2,0,"    stop   ");
                                    LCD_Write_String(0,1,"Speed:0");
                                   }break;
                        case 2:{
                                        StopFlag=0;
                                        LCD_Write_String(2,0,"  running ");
                                   }break;
                        case 3:{
                                        if(Speed<18)
                                        {
                                                Speed++;
                                                LCD_Write_String(2,0," Speed up ");
                                                LCD_Write_String(0,1,"Speed:");
                                                shi=Speed/10;
                                                ge=Speed%10;
                                                LCD_Write_Char(6,1,code_1602[shi]);
                                                LCD_Write_Char(7,1,code_1602[ge]);
                                        }
                                   }break;
                        case 4:{
                                           if(Speed>1)
                                        {
                                                Speed--;
                                                LCD_Write_String(2,0,"Speed down");
                                                LCD_Write_String(0,1,"Speed:");
                                                LCD_Write_Char(6,1,code_1602[Speed]);
                                    }
                                   }break;
                }

//                if(num==2)//第一个按键,速度等级增加
//                {
//                        if(Speed<18)
//                        {
//                                Speed++;
//                                LCD_Write_String(2,0," Speed up ");
//                                LCD_Write_String(0,1,"Speed:");
//                                shi=Speed/10;
//                                ge=Speed%10;
//                                LCD_Write_Char(6,1,code_1602[shi]);
//                                LCD_Write_Char(7,1,code_1602[ge]);
//                        }
//                }
//                else if(num==3)//第二个按键,速度等级减小
//                {
//                        if(Speed>1)
//                        Speed--;
//                        LCD_Write_String(2,0,"Speed down");
//                        LCD_Write_String(0,1,"Speed:");
//                        LCD_Write_Char(6,1,code_1602[Speed]);
//                }
//                else if(num==0)//电机停止
//                {
//                        Coil_OFF
//                        StopFlag=1;
//                        LCD_Write_String(2,0,"    stop   ");
//                        LCD_Write_String(0,1,"Speed:0");
//                }
//                else if(num==1)//电机启动
//                {
//                        StopFlag=0;
//                        LCD_Write_String(2,0,"  running ");
//                }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PT0=1;           //优先级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s,i;
TH0=(65536-1000)/256;                  //重新赋值 1ms
TL0=(65536-1000)%256;

//Display(0,8);
if(!StopFlag)
{
          if(times==(20-Speed))//最大值18,所以最小间隔值20-18=2
          {
                times=0;

                switch(i)
            {
                        case 0:Coil_A1;i++;break;
                        case 1:Coil_B1;i++;break;
                        case 2:Coil_C1;i++;break;
                        case 3:Coil_D1;i++;break;
                        case 4:i=0;break;
                        default:break;
           }
          }
          times++;
}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
//  DelayMs(10);        //去抖
//  if((KeyPort&0x0f)!=0x0f)
//  {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    KeyPort=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行线值
//
//    while((KeyPort&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
//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         switch(KeyScan())
//         {
//                  case 0x7e:return 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                  case 0x7d:return 1;break;//1
//                  case 0x7b:return 2;break;//2
//                  case 0x77:return 3;break;//3
//                  case 0xbe:return 4;break;//4
//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                  case 0xbb:return 6;break;//6
//                  case 0xb7:return 7;break;//7
//                  case 0xde:return 8;break;//8
//                  case 0xdd:return 9;break;//9
//                  case 0xdb:return 10;break;//a
//                  case 0xd7:return 11;break;//b
//                  case 0xee:return 12;break;//c
//                  case 0xed:return 13;break;//d
//                  case 0xeb:return 14;break;//e
//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if(key1 == 0)
           {
                   DelayMs(10);//在此处可以添加去抖动程序,防止按键抖动造成错误
                   if(key1 == 0)
                           while(!key1);//等待按键释放
                           {
                             return 1;
                    }
   }

        if(key2 == 0)
           {
……………………

网友A:
好东东 不过仿真文件无法打开

网友B: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