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无法生成hex文件,没有程序上的错误,请大神看一下

楼主:
这个是点击编译后的build output

网友A(2017-05-28):
有大神在吗?

网友B:
应该是你 激活KEIL的时候 激活成ARM了   软件重装一下 激活C51 就行了  ,网上也有教程不懂可以查一下,
这里就不细说了

网友C:
程序代码太大了!超出了限制

网友D:
貌似路径设置不对

网友E:
有程序吗。发上来看下

网友F:
首先ARMshow和Headershow这两个函数没有声明,可能是你把它们写在了主函数后面,还有就是返回值有问题,缺少了return();

网友G:
你这个程序,问题很多,根本是无法编译。所以就无法生成HEX文件。

网友H:
一个比较基础的东西  设置生成输出文件了吗

网友I:
ARMshow和Headershow这两个函数没有声明

网友J:
软件有问题,激活看看,

网友K:
你看下选项卡里面OUTPUT选项卡中有没有选生成HEX文件那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