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864超级时钟制作资料 带红外遥控 闹铃 按键 完整源码

楼主:
12864时钟资料包:

  1. /*********************************************************
  2. 项目名称:                万年历的制作
  3. 项目目的:                通过制作万年历熟悉并掌握51系列的单片机
  4. 项目制作时间:        10月12日到10月25日
  5. 项目制作人:        柳振
  6. 项目实现功能:1,通过 12864显示DS1302的当前时间
  7.                           2,可以通过按键调节DS1302的时间并保存调节的时间
  8.                                 到芯片里面去
  9.                           3,调节DS1302时间是屏幕的时间时有友情提示
  10.                           4,实现闹钟功能并且能设定闹钟,设定闹钟时屏幕上有
  11.                                 友情提示
  12.                           5,设定的闹钟时间能在掉电的时候储存当再次开启时
  13.                                 闹钟的时间仍然是上次的闹钟时间
  14.                                         按s4闹铃停止
  15.                           6,红外按下 1 键并且在走动时间时切换屏幕 再按一下时
  16.                                 返回走动时间的界面 或者按s2键返回原来的界面
  17.                           7,按下 s4键之后单片机进入串口通讯 并调整        DS1302
  18.                                 的时分秒的时间 通讯完之后单片机自动返回原来的界面
  19.                                 在通讯时仍然可以走动时间并每隔5 s把时间发送费电脑
  20.                                 通过按s4键退出
  21. **********************************************************/

  22. #include                 "Initial.h"        //主要用于初始化
  23. #include                 "Alarm.h"        //主要用于按键扫描于红外扫描

  24.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Initial();                                //初始化

         while(1)                                //按键扫描主要在alarm.c文件里面
          {
                Key_Scan();
          }
}

  33.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alarm文件:

/************************************************************
        本文件主要用于写按键处理 与闹铃处理
************************************************************/
#include        "HongWai.h"//主要用于调用红外的函数
#include        "Alar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Uart.h"

  11.                           //g_Flag1看闹铃      g_Flag2 设闹铃

bit                        g_Alarm_Flag1,g_Alarm_Flag2;
bit                        g_Uart_Work_Flag;
bit         g_Turn_Poem_Flag;
uchar                g_Alarm_hour,g_Alarm_min;
uchar                g_Set_Alarm_Num;                                //闹铃设定功能的变量
uchar                    g_Set_DS1302_Num;                                //DS1302的工能设置时间

/****************************************************
        函数名称:         设置1302的时间
        函数功能:        调整DS1302的时间数值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按s1进入设定时间    再次按下其他的按键开始调节
                                s1设定的项目增加        s2设定的项目减小
                                s3增加相应的数值        s4减小相应的数值
*****************************************************/
void Set_DS1302()
{
        if(s1 == 0)                                        //功能增加位置键
        {
                DelayMs(15);                        //消抖
                if(s1 == 0)
                {
                        while(!s1);                        //等待按键释放
                        Di();                                //响
                    g_Set_DS1302_Num++;                                //功能键按下次数
                        if(g_Set_DS1302_Num >= 9)                //第八次按下
                        {
                                g_Set_DS1302_Num = 0;
                                g_Alarm_Flag1 = 0;
                                g_Alarm_Flag2 = 0;
                        }
                        if(g_Set_DS1302_Num > 0)
                        {
                                Locate_DS1302();                        //一直定位
                        }
                }
        }
        if(s2 == 0)                                          //功能位置返回按键
        {
                DelayMs(15);                        //消抖
                if(s2 == 0)
                {
                        while(!s2);                        //等待按键释放
                        Di();                                //响
                    g_Set_DS1302_Num--;                                //功能键按下次数
                        if(g_Set_DS1302_Num <= 0)                        //清零
                        {
                                Write_1302_Date();        //写入 存储数据
                                g_Set_DS1302_Num = 0;
                                Initial_12864();
                                Write_12864_DS1302_Constant();
                        }
                        if(g_Set_DS1302_Num > 0)
                        {
                                Locate_DS1302();                        //一直定位
                        }
                }
        }

        if(g_Set_DS1302_Num > 0)        //否则进行调整
        {
                if(s3 == 0)                                //增大键调节
                {
                        DelayMs(5);                        //消抖
                        if(s3== 0)
                        {
                                Di();                                //响
                                while(!s3);                        //等待按键释放
                                Increase_DS1302();  //增大DS1302数值函数

                        }
                }
                if(s4 == 0)                                //减小调节
                {
                        DelayMs(5);                        //消抖
                        if(s4== 0)
                        {
                                while(!s4);                 //等待按键释放
                                Di();                         //响
                                Decrease_DS1302();//减小数值的函数
                        }
                }
        }

/**************************************************
        函数名:        Set_A()
        函数功能:        设定闹铃的时间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s1设定的项目增加   s2设定的项目减小
                                s3增加相应的数值   s4减小相应的数值
***************************************************/
void Set_A()                                        //设定闹铃的时间
{
        if(s1 == 0)                                        //闹铃设定的项目增加
        {
                DelayMs(15);
                if(s1 == 0)
                {
                        Di();
                        while(!s1);

  112.                         g_Set_Alarm_Num ++;                                //闹铃的功能变量加
  113.                         Initial_12864();

                        if(g_Set_Alarm_Num >= 3)                        //退出闹铃设定的功能
                        {
                                g_Set_Alarm_Num    = 0;
                                g_Set_DS1302_Num   = 0;                 //让时间走起来
                                Write_12864_DS1302_Constant();
                                g_Alarm_Flag2 = 0;
                                g_Alarm_Flag1 = 0;
                        }
                        Locate_A();                                        //定位改变的闹钟数值
                }
        }

        if(s2 == 0)                                        //闹铃设定的项目减小
        {
                DelayMs(15);
                if(s2 == 0)
                {
                        Di();
                        while(!s2);
                        g_Set_Alarm_Num --;
                        Initial_12864();
                        if(g_Set_Alarm_Num <= 0)                //退出闹铃设置
                        {
                                g_Set_Alarm_Num = 0;
                                g_Set_DS1302_Num   = 0;                 //让时间走起来
                                Initial_12864();
                                Write_12864_DS1302_Constant();
                                g_Alarm_Flag2 = 0;
                                g_Alarm_Flag1 = 0;
                        }
                        Locate_A();                //定位改变的闹钟数值
                }
        }
        if(g_Set_Alarm_Num != 0)    //进入闹铃时分秒的增大减小
        {
                if(s3 == 0)                                //对闹铃时分秒的数值进行增大
                {
                        DelayMs(15);
                        if(s3 == 0)
                        {
                                Di();
                                while(!s3);
                                A_Increase();
                        }
                }

                if(s4 == 0)                                //对闹铃的数值进行减小
                {
                        DelayMs(15);
                        if(s4 == 0)
                        {
                                Di();
                                while(!s4);
                                A_Decrease();
                        }
                }
        }

}

/***********************************************
        函数名:        没有中断处理的标志位扫描
        函数功能:        用于没有串口中断的各种各的标志位扫描
                                与按键扫描         包括闹铃 ,DS1302 ,红外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友情提示在液晶上有显示
                                按下s1进入        DS1302的时间修订
                                按下s3进入  闹铃的的查看与修正
                                按下s4进入        串口中断的处理
***********************************************/
void Without_Uart()
{
        static        bit        Stop_A_Flag = 0;        //停止闹铃的标志位

        if(g_Alarm_Flag1 == 0 && g_Alarm_Flag2 == 0 && g_HongWai_Work_Flag == 0)        //DS1302的有关函数 主要看行走的时间与DS1302的时间修改
        {
                Set_DS1302();                                                                                        //设置DS1302时间
                if(g_Set_DS1302_Num == 0)                                                                                        //当功能键的数值为零时进行读取DS1302的所有数据
                {
                        Read_All_DS1302_Date();
                }
        Display_DS1302_Time();
        }

        if(g_Alarm_Flag1 == 0 && g_Alarm_Flag2 == 0 && g_HongWai_Work_Flag == 0 && g_Set_DS1302_Num == 0)//s3闹铃查看与修正
        {
                if(s3 == 0)
                {
                        DelayMs(15);
                        if(s3 == 0)
                        {
                                Di();
                                while(!s3);
                                g_Alarm_Flag1 = 1;
                                Initial_12864();
                                Remind_Whether_Set_Alarm();
                        }
                }
        }
        if(g_Alarm_Flag1 == 1 && g_Alarm_Flag2 == 0 && g_HongWai_Work_Flag == 0)        //判断是否进入闹铃
        {
                if(s1 == 0)                                //退出闹铃设定
                {
                        DelayMs(15);
                        if(s1 == 0)
                        {
                                Di();
                                while(!s1);
                                g_Alarm_Flag2    = 0;
                g_Alarm_Flag1    = 0;
                                g_Set_DS1302_Num = 0;
                                Write_12864_DS1302_Constant();                        //写12864固定的部分
                        }
                }
                if(s2 == 0)                                //进入闹铃的设定
                {
                        DelayMs(15);
                        if(s2 == 0)
                        {
                                Di();
                                while(!s2);
                                g_Alarm_Flag2 = 1;
                g_Set_Alarm_Num ++;                 //开始调节分钟
                Locate_A();
                        }
                }
        }

        if(g_Alarm_Flag2 == 1 && g_HongWai_Work_Flag == 0)//设定闹铃的时间
        {
                Set_A();
                Stop_A_Flag = 0;                                                                                //设置好后让闹铃继续响
        }

        if(g_HongWai_Work_Flag == 1)
    {
        if(g_Turn_Poem_Flag == 0)
        {
            Turn_Page_Poem();
        }
    }
        if(g_Alarm_hour == g_hour && g_Alarm_min == g_min && Stop_A_Flag == 0
                                                  && g_Alarm_Flag1   ==  0  && g_Alarm_Flag2 == 0 && g_Set_DS1302_Num == 0)        //进入闹钟报响
        {
                Di();

                Locate_pos                (0,0);
                Write_String        ("闹铃来了  现在是",0,16);
                Locate_pos                (3,0);                                        //友情提示
                Write_String        ("按s4退出退出闹铃",0,16);
                if(g_sec >= 59)
                {
                        Write_12864_DS1302_Constant();
                }

                if(s4 == 0)                                                        //退出闹铃
                {
                        DelayMs(15);
                        if(s4 == 0)
                        {
                                Di();
                                while(!s4);
                                Stop_A_Flag = 1;//闹铃标志位置一 停止闹铃 如果想再次进入闹铃重新设定
                                Write_12864_DS1302_Constant();
                        }
                }

        }

        IRR_Work();                                                                                                    //红外工作

  283. /**************************************************
  284.         函数名:        Key_Scan()
  285.         函数功能:        各种各样的标志位扫描与按键扫描
  286.         入口参数:        无
  287.         出口参数:        无
  288.         备          注:        主要被主函数调用以便让整个工程工作
  289.                                 主要用于各种各样的按键扫描于标志位扫描
  290. ***************************************************/
  291. void        Key_Scan()
  292. {
  294.         if(g_Uart_Work_Flag == 0)                                                                        //判断是否进入串口中断

                if(g_Set_DS1302_Num == 0 && g_Alarm_Flag1 == 0 && g_Alarm_Flag2 == 0)
                {
                        if(s4 == 0)
                        {
                                DelayMs(15);
                                if(s4 == 0)
                                {
                                        Di();
                                        while(!s4);
                                        g_Uart_Work_Flag = 1;
                                        Initial_Uart        ();                        //初始化串口
                                        Remind_Uart_process();                //提示进行串口处理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86188-1.html

网友A(2017-06-16):
看了下,感觉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