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看一下,我编的lcd屏八路抢答器存在问题,不能正常显示,请帮忙指出或改正

楼主(2017-05-28):
我编这个程序的思路:在按下RESET键复位后,在没按下START键时,选手按下键不做出响应,按下START键后,蜂鸣器发出信号,选手开始抢答,屏幕显示倒计时,若有人抢答,则屏幕上显示第一个按下按键的标号,蜂鸣器响起一会儿,对应相应的灯亮起,其他人按下无效,若无人抢答,则屏幕显示倒计时至结束,显示“Time Up!”。(希望大佬多多指导,多提出建议)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SW1=P1^0;
sbit SW2=P1^1;
sbit SW3=P1^2;
sbit SW4=P1^3;
sbit SW5=P1^4;
sbit SW6=P1^5;
sbit SW7=P1^6;
sbit SW8=P1^7;
sbit START=P2^3;
sbit RESET=P2^4;
sbit ADD=P2^5;
sbit DEC=P2^6;
sbit Beep=P2^7;

sbit rs=P2^6;         // 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P2^5;         //读写选择
sbit e=P2^7;          //使能
#define led P3
uint8 a[]="Ans successfully";  //要显示的字符
uint8 num[]=" 12345678";//键盘数据
uint8 b[]="number             ";
uint8 time[]="0123456789";//显示倒计时
uint8 c[]="Time         Up!";
uint8 d[]="Remaining Time:";
uint8 si[]="s";
uint8 i,t=0,n=0,m=0,s=1;
uint8 input=30;                  //默认剩余时间30秒

void delay(uint16);
void wrc(uint8);         //写命令
void wrd(uint8);          //写数据
void init();
void time0init();
uint8 keyscan();                //键盘扫描
void keypros();                //按键处理
void display();
void deng(uchar);
void FUWEI();

void main()
{
        init();
        time0init();
        while(1)
        {
                display();
        }
}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写命令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
        e=0;
}
void wrd(uint8 dat)          //写数据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
        e=0;
        rs=0;
}
void init()
{
        delay(1000);
        wrc(0x38);
        wrc(0x38);
        wrc(0x38);
        wrc(0x06);
        wrc(0x0c);
        wrc(0x01);
}
void time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TR0=1;
        ET0=1;
        EA=1;
}
uint8 keyscan()                //键盘扫描
{
        uint8 value;
                if(RESET==0)
        {
                delay(200);
                FUWEI();
                s=1;      //表示还没开始抢答
        }
        if(s)
        {
        if(START==0)  //开始抢答(需要自锁)
        {
                TR0=1;      //开启定时器
                Beep=1;
                delay(500);  //报警500ms
                Beep=0;
                m=1;   //开启选手抢答权限
          s=0;//自锁
         }
        }
        if(s)
        {
                if(ADD==0)
                {
                        delay(200);  //防止按键抖动重复加一
                        input++;    //时间加一
                }
        if(DEC==0)
        {
                delay(200);
                input--;  //时间减一
        }
  }
        if(m)    //按下开始,检查按键
        {
        P1=0xff;
        if(P1!=0xff) //如果抢答,找出编号
                {
                        value=P1;
                        return value;
                }
        }
}
void keypros()                //按键处理
{
        uint8 key=0;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0xfe: n=1;break;//一号选手
                case 0xfd: n=2;break;//二号选手
                case 0xfb: n=3;break;//三号选手
                case 0xf7: n=4;break;//四号选手
                case 0xef: n=5;break;//五号选手
                case 0xdf: n=6;break;//六号选手
                case 0xbf: n=7;break;//七号选手
                case 0x7f: n=8;break;//八号选手
                default : n=0;break;
        }
                TR0=0;         //关定时器,时间不再减少
}
void display()
{
        uint8 i;
        if(m)
        {
        if(n!=0)
        {
        wrc(0x00+0x80);
        for(i=0;i<16;i++)
        {
                wrd(a[i]);
        }
        wrc(0x40+0x80);
        for(i=0;i<15;i++)
        {
                wrd(b[i]);
        }
        wrd(num[n]);
        deng(n);
  }
        if(n=0&&input>0)
        {
                wrc(0x00+0x80);
                for(i=0;i<16;i++)
                {
                        wrd(d[i]);
                }
                wrc(0x40+0x80);
                wrd(time[input/10]);
                wrd(time[input%10]);
                for(i=0;i<16;i++)
                {
                        wrd(si[i]);
                }
        }
  }
}
void deng(uint8 n)
{
        switch(n)
        {
                case 1:led=0x01;break;
                case 2:led=0x02;break;
                case 3:led=0x04;break;
                case 4:led=0x08;break;
                case 5:led=0x10;break;
                case 6:led=0x20;break;
                case 7:led=0x40;break;
                case 8:led=0x80;break;
        }
}
void FUWEI()
{
        TR0=0;  //关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低8位
        t=0;            //中断函数计数清零
        Beep=1;
        delay(500);       //报警500ms
        Beep=0; //
        n=0;      //选手编号清零
        input=30; //设置剩余时间
        led=0x0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keypros();
}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
        TH1=(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
        TL1=(65536-50000)%256;
        t++;
        if(t==20)
        {
                t=0;
                input--;
                if(input==0)                        //没人抢答,自动复位
                {
                        for(i=0;i<16;i++)
                        {
                                wrd(c[i]);
                        }
                  delay(10000);
                 FUWEI();
                }

        }
}

楼主(2017-09-10):
/**********************************************
        LCD1602 八路抢答器
  制作组 : 电子设计王者组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602.h>
sbit time_add=P2^3;
sbit time_dec=P2^2;
sbit START=P2^1;
sbit RESET=P2^0;
sbit beep=P2^4;

unsigned char num[]={'0','1','2','3','4','5','6','7','8','9'},num2;
unsigned char model,time,temp;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
        TR0=0;
        EA=1;
        P2=0x0f;
        model=0;
        time=3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延时
{
        unsigned char j,k;
        while(i--)
                for(j=100;j>0;j--)
                        for(k=100;k>0;k--);
}

void star() //启动
{
        lcd_xml(0x80);lcd_xsj("     welcome    ");
        delay(100);
        lcd_xml(0xc0);lcd_xsj("===>>           ");
        delay(30);
        lcd_xml(0xc0);lcd_xsj("=======>>       ");
        delay(30);
        lcd_xml(0xc0);lcd_xsj("=========>>     ");
        delay(30);
        lcd_xml(0xc0);lcd_xsj("===========>>   ");
        delay(30);
        lcd_xml(0xc0);lcd_xsj("==============>>");
        delay(30);
        lcd_xml(0xc0);lcd_xsj("  Good   Luck!  ");
        lcd_xml(0x80);lcd_xsj(" 8 Way Responder");
        delay(80);
}

void led_num() //刷新倒计时
{
        lcd_xml(0x80);lcd_xsj(" Countdown :    ");
        lcd_xml(0x8d);lcd_xsj2(num[time/10]);
        lcd_xml(0x8e);lcd_xsj2(num[time%10]);
}

void reset()        //复位
{
        TR0=0;
        P2=0x0f;
        P3=0x00;
        model=0;
        time=30;
        led_num();
        lcd_xml(0xc0);lcd_xsj("   Not started  ");
}

void Not_started()
{
        if(time_add==0)
        {
                delay(10);
                if(time_add==0)
                {
                        time++;
                        if(time==100)
                                time=0;
                        led_num();
                }
        }
        if(time_dec==0)
        {
                delay(10);
                if(time_dec==0)
                {
                        time--;
                        if(time==0)
                                time=99;
                        led_num();
                }
        }
        if(START==0)
        {
                delay(10);
                if(START==0)
                {
                        model=1;
                        lcd_xml(0xc0);
                        lcd_xsj(" Are you ready! ");
                        delay(80);
                        TR0=1;
                        lcd_xml(0xc0);
                        lcd_xsj(" Start Responder");
                        beep=1;delay(20);beep=0;
                }
        }
}

void anjian()
{
        if(P1 != 0xff)
        {
                delay(5);
                if(P1 != 0xff)
                {
                        temp=~P1;
                        model=3;
                        beep=1;delay(10);beep=0;
                        switch(temp)
                        {
                                case 0x01:num2=1;break;
                                case 0x02:num2=2;break;
                                case 0x04:num2=3;break;
                                case 0x08:num2=4;break;
                                case 0x10:num2=5;break;
                                case 0x20:num2=6;break;
                                case 0x40:num2=7;break;
                                case 0x80:num2=8;break;
                        }
                        lcd_xml(0xc0);lcd_xsj(" Competitor:    ");
                        lcd_xml(0xce);lcd_xsj2(num[num2]);
                        lcd_xml(0x80);lcd_xsj("Ans successfully");
                        time=60;
                        delay(80);
                        P3=temp;
                }
        }
}

void finish()
{
        if(!time)
        {
                lcd_xml(0xc0);
                lcd_xsj("    Time Up!    ");
        }
}

void main()
{
        init();
        lcd_init();
        star();
        reset();
        while(1)
        {
                if(RESET==0)        //复位键检测
                {
                        delay(1);
                        if(RESET==0)
                                reset();
                }
                switch(model)
                {
                        case 0:Not_started();break;
                        case 1:anjian();break;
                        case 2:finish();break;
                        case 3:break;
                        default : model=0;break;
                }
        }
}

void timee() interrupt 1        //1s函数中断
{
        unsigned char a;
        TH0=0x3c;
        TL0=0xb0;
        a++;        //是否满1s
        if(a==24)
        {
                a=0;
                if(model==1 || model==3)
                {
                        time--;
                        led_num();
                        if(time==0)
                        {
                                model=2;
                                beep=1;delay(20);beep=0;
                        }
                }
        }
}

#define lcd_db P0                        //数据口定义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P2^7;

//延时函数
void lcd_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

//写数据串函数
void lcd_xsj(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
        for(a=0;a<16;a++)
        {
                lcd_rs=1;
                lcd_rw=0;
                lcd_db=dat[a];
                lcd_e=0;lcd_delay();
                lcd_e=1;lcd_delay();
                lcd_e=0;lcd_delay();
        }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xsj2(unsigned 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lcd_db=dat;
        lcd_e=0;lcd_delay();
        lcd_e=1;lcd_delay();
        lcd_e=0;lcd_delay();
}

//写命令函数
void lcd_xml(unsigned char ml)
{
        lcd_rs=0;
        lcd_rw=0;
        lcd_db=ml;
        lcd_e=0;lcd_delay();
        lcd_e=1;lcd_delay();
        lcd_e=0;lcd_delay();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lcd_xml(0x38);
        lcd_xml(0x0c);
        lcd_xml(0x01);
        lcd_xml(0x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