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89C51RC a6 gprs模块的源程序 我有15的

楼主(2017-05-28):
一下是15系列的代码;哪位大神可以帮转话成89C51RC的源代码:
     51 单片机例程       适用于 STC15F 系列

  实验内容 :  发送PDU短信息

    UART1 映射到 P36 P37口      KEY1 : 触发发送目标短信

PS: A6模块上电注册是要一定的时间的!
在这里也解释下 AT+CMGS=39    39是怎么来的?  AT+CMGS=xx   xx是正文的长度  在PDU模式下,8位真实TP数据单位的长度(即RP层的SMSC地址中的8位字符将不计算在该长度内!)
所以我们转换过来的PDU码长度是40,要减掉SMSC地址中的8位字符,所以是40-1=39。
串口1全双工中断方式收发通讯程序。本例程使用11.0592MHZ时钟,如要改变,请修改下面的"定义主时钟"的值并重新编译。
串口设置为:115200,8,n,1.
通过PC向MCU发送数据, MCU收到后通过串口把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
******************************************/

/************* 本地常量声明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BaudRate1  115200UL //选择波特率

#define Timer1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Timer 1 重装值, 对应300KHZ
#define Timer2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Timer 2 重装值, 对应300KHZ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xti.h"
/************* 本地变量声明 **************/
#define Automatic_Startup 1     //定义自启动 V1.2版本起有自启动功能
#define Buf1_Max 60        //串口1缓存长度
#define Buf2_Max 60        //串口2缓存长度
//串口1发送回车换行
#define UART1_SendLR() UART1_SendData(0X0D);\
            UART1_SendData(0X0A)

/************* 本地常量声明 **************/
//sbit RUNING_LED = P1^2;     //运行指示灯
sbit LEDA     = P1^3;     //测试用LED
sbit LEDB       = P1^0;
sbit LEDC       = P1^5;
sbit KEY1       = P3^3;   //发送短信
/*************  本地变量声明 **************/
xdata u8 Uart1_Buf[Buf1_Max];
u8 Register_Flag=0;  //A6  注册标志位  1 :注册成功  3:注册失败   5:注册成功,但处于漫游状态下,无法拨打电话发短信
u8 Times=0,First_Int = 0,shijian=0;

bdata u8 Flag;//定时器标志位
sbit Timer0_start =Flag^0; //定时器0延时启动计数器
//长度是40 的PDU码值   内容  :果云科技-GPRS-A6
static unsigned char *message="0011000D91683145821957F90008AA18679C4E9179D16280002D0047005000520053002D00410036";//发送PDU短信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USART1_Init(void);   //串口1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11.0592MHz
void CLR_Buf1(void);      //清串口接收缓存
u8 Find(u8 *a);           //查找字符串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a6 at命令发送
void Set_PDU_Mode(void);
void Check_New_Message(void);
void UART1_SendData(u8 dat);//串口1发送 1字节
void UART1_SendString(char *s);//串口1发送 字符串
void Wait_CREG(void);
void Send_Message(void);
/**********************************************/
void main(void)
{
  USART1_Init();//串口初始化
Timer0Init();//TIM0初始化
Wait_CREG();//等待GSM注册成功
Set_PDU_Mode();//设置为PDU模式

while (1)
{
    if(KEY1==0)
  {
    Send_Message();
  while(!KEY1);
    }

}
}
/********************* UART1中断函数************************/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Uart1_Buf[First_Int] = SBUF;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1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
}
void USART1_Init(void)
{
S1_8bit();    //8位数据
//S1_USE_P30P31();  //UART1 使用P30 P31口 默认
S1_USE_P36P37();  //UART1 使用P36 P37口
//S1_USE_P16P17();  //UART1 使用P16 P17口
AUXR &= ~(1<<4); //Timer stop  波特率使用Timer2产生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2;
AUXR |=  (1<<2); //Timer2 set as 1T mode
TH2 = (u8)(Timer2_Reload >> 8);
TL2 = (u8)Timer2_Reload;
AUXR |=  (1<<4); //Timer run enable
REN = 1; //允许接收
ES  = 1; //允许中断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

/*******************************************************************************
* 函数名 : Timer0Init
* 描述   : 定时器0初始化,20ms定时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16位定时器
TL0 = 0x70;    //设置定时器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器初值
TF0 = 0;      //清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
* 函数名 : CLR_Buf1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1(void)
{
u16 k;
for(k=0;k<Buf1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1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u8 Find(u8 *a)
{
  if(strstr(Uart1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 : Second_AT_Command
* 描述   : 发送AT指令函数
* 输入   : 发送数据的指针、希望收到的应答、发送等待时间(单位:S)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
u8 i;
u8 *c;
c = b;          //保存字符串地址到c
CLR_Buf1();
  i = 0;
while(i == 0)
{

  if(!Find(a))            //查找需要应答的字符
  {
   if(Timer0_start == 0)
   {
    b = c;       //将字符串地址给b
    for (b; *b!='\0';b++)
    {
     UART1_SendData(*b);
    }
    UART1_SendLR();
    Times = 0;
    shijian = wait_time;
    Timer0_start = 1;
     }
    }
    else
  {
   i = 1;
   Timer0_start = 0;
  }
}
CLR_Buf1();
}
/*******************************************************************************
* 函数名 : Set_PDU_Mode
* 描述   : 设置短信为PDU模式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t_PDU_Mode(void)
{
u8 buf[30]="AT+CSCS=";
Second_AT_Command("ATE0","OK",3);          //取消回显
Second_AT_Command("AT+CMGF=0","OK",3);      //配置短信为PDU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PMS=\"SM\",\"SM\",\"SM\"","OK",3);//所有操作都在SIM卡中进行

}
/*******************************************************************************
* 函数名 : Send_Message
* 描述   : 发送PDU信息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nd_Message(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CMGS=39",">",3);//发送指令后直到出现 ">"  后发送内容
UART1_SendString(message);//发送内容
UART1_SendData(0x1A);//结束符

}
/*******************************************************************************
* 函数名 : Check_Message_rec
* 描述   : 检查是否有新信息,并执行信息内容指令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heck_New_Message(void)
{
u8 temp=0;
if(strstr(Uart1_Buf,"+CMT")!=NULL)     //若缓存字符串中含有"+CMT"就表示有新的短信
{
  delay_ms(5);//等待数据全部接收完成
  if(strstr(Uart1_Buf,"R00")!=NULL)
  {
  }

  CLR_Buf1();
  Second_AT_Command("AT+CMGD=1,4","OK",3);//删除短信
}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Wait_CREG(void)
{
u8 i;
u8 k;
i = 0;
CLR_Buf1();
  while(i == 0)
{

  CLR_Buf1();
  UART1_SendString("AT+CREG?");
  UART1_SendLR();
  delay_ms(100);

     for(k=0;k<Buf1_Max;k++)
     {
   if((Uart1_Buf[k] == 'C')&&(Uart1_Buf[k+1] == 'R')&&(Uart1_Buf[k+2] == 'E')&&(Uart1_Buf[k+3] == 'G')&&(Uart1_Buf[k+4] == ':'))
   {

    if((Uart1_Buf[k+8] == '1')&&(Uart1_Buf[k+9] != '3'))
    {
     i = 1;
     Register_Flag=1;
     LEDB =0;
      break;
    }
        if((Uart1_Buf[k+8] == '1')&&(Uart1_Buf[k+9] == '3'))
    {
     i = 1;
     Register_Flag=3;
     LEDA =0;
      break;
    }
     if(Uart1_Buf[k+8] == '5')
    {
     i = 1;
     Register_Flag=5;
     LEDC =0;
      break;
    }

   }
  }

}
}

/*----------------------------
UART1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UART1_SendData(u8 dat)
{
ES=0;     //关串口中断
SBUF=dat;
while(TI!=1); //等待发送成功
TI=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ES=1;     //开串口中断
}
/*----------------------------
UART1 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1_SendString(char *s)
{
while(*s)//检测字符串结束符
{
  UART1_SendData(*s++);//发送当前字符
}
}

/*******************************************************************************
* 函数名 : Timer0_ISR
* 描述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入口函数,1ms中断一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8 Time_count=0;
TR0=0;//关定时器
TL0 = 0x70;  //重设定时器初值
TH0 = 0xFC;  //重设定时器初值

Time_count++;
if(Time_count>=50)
{
  Time_count = 0;
  if(count_20ms) //20ms延时计数器
  count_20ms--;
}

if(Timer0_start)
   Times++;
if(Times > (50*shijian))
{
  Timer0_start = 0;
  Times = 0;
}
TR0=1;//开定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