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灯设计 原理图与代码

楼主:
proteus交通信号灯仿真原理图

  吉首大学单片机交通灯设计
原理图
局部放大

<font color="rgb(0, 0, 0)">#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极数码管码表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C9,0xFF,0x40};//设置码,测试码,不计时码

void delay(uint x);//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uchar);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mkeys();    //键盘函数
void traffic();    //交通灯函数

uchar num,num1,num2,  //1南北 2东西
shi1,ge1,shi2,ge2,
value1,value2,//南北 绿灯时间 黄灯时间
value3,value4,//东西 绿灯时间 黄灯时间
count1,count2,flag1,flag2; //南北标记 东西标记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初状态*/
        value1=15;         //南北 黄绿灯默认值
        value2=5;
        value3=10;      //东西 黄绿灯默认值
        value4=5;

        num1=value1; //南北数码管先绿灯时间
        num2=value2+value1;//东西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P1=0x41;//初始状态: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20 15

        while(1){
            if(num==20)       //定时器1s
            {
                num=0;
                num1--;
                num2--;
                traffic();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
              mkeys();
                  display(shi1,ge1,shi2,ge2);

        }

}

void traffic() //红绿灯主控制程序
{
    if(num1==0){
            count1++;
            if(count1==1){
                P1=0x42;//东西红灯 南北黄灯    5 5
                num1=value2;
            }
            if(count1==2){
                num1=value3+value4;//东西绿灯 南北红灯    10 15
                P1=0x14;
            }
            if(count1==3){
                P1=0x41;// 东西黄灯 南北红灯    5 5
                num1=value4;
                count1=0;
            }
    }
    if(num2==0){
            count2++;
            if(count2==1){
                //P1=0x14;//东西绿灯 南北红灯
                num2=value3;
            }
            if(count2==2){
                P1=0x24;//东西黄灯 南北红灯
                num2=value4;
            }
            if(count2==3){
                num2=value1+value2; //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num1=value1;
                count2=0;
            }

    }
}

void display(uchar shi1,uchar ge1,uchar shi2,uchar ge2)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uchar temp;
        temp=P2;
        P2=0xfe;
        P0=table[shi1];
        delay(5);

        P2=0xfd;
        P0=table[ge1];
        delay(5);

        P2=0xfb;
        P0=table[shi2];
        delay(5);

        P2=0xf7;
        P0=table[ge2];
        delay(5);
}

void delay(uint x)//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mkeys()  //4*4矩阵键盘功能子函数
{
    uchar temp,key;
    P3=0xfe;//第一行线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 {//按键1:暂停
            TR0=~TR0;  //定时器取反
            flag1=~flag1;//南北能够设置标志 0有效
            flag2=~flag2;//东西能够设置标志
        }

        if(key==1&&flag1==0){    //按键2:设置时间按钮
            TR0=0;
            P1=0x44;//禁止东南西北车辆 全为红灯 可以设置
            shi1=ge1=shi2=ge2=16;
        }

        if(key==2&&flag2==0){//按键3:设置完成 重启
            TR0=1;
            num=0;     //定时器 初始化
            P1=0x41; //重新开始初状态
            num1=value1; //南北数码管先绿灯时间
            num2=value2+value1;//东西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3&&P1==0x44){ //按键4:测试交通灯各个设备的好坏
            P1=0xff;
            delay(1000);
            P1=~P1;
            shi1=ge1=shi2=ge2=17;
            P1=0x44;
        }

        }
    }

    P3=0xfd;//第二行线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0;
                    break;
                case 0xdd:
                    key=1;
                    break;
                case 0xbd:
                    key=2;
                    break;
                case 0x7d: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P1==0x44){    //按键5:设置南北绿灯时间+

            num1=value1;
            if(num2!=159){ //@@@@保证交通合理,红灯最大值计时159s,绿灯不再增加
                num1++;
                value1=num1;
            }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1&&P1==0x44){    //按键6:设置南北黄灯时间+
            num1=value2;
            if(num2!=159){
                num1++;
                value2=num1;
            }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2&&P1==0x44&&value1>3){    //按键7:设置南北绿灯时间- @@@@保证交通合理,绿灯最小值计时3s,绿灯不再减少
            num1=value1;

            num1--;
            value1=num1;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3&&P1==0x44&&value2>3){    //按键8:设置南北黄灯时间-
            num1=value2;

            num1--;
            value2=num1;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

    }
   ////||||||||||||||||||

    P3=0xfb;//第三行线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0;
                    break;
                case 0xdb:
                    key=1;
                    break;
                case 0xbb:
                    key=2;
                    break;
                case 0x7b: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P1==0x44){    //按键9:设置东西绿灯时间+

            num2=value3;
            if(num1!=159){
                num2++;
                value3=num2;
            }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if(key==1&&P1==0x44){    //按键10:设置东西黄灯时间+
            num2=value4;

            if(num1!=159){
                num2++;
                value4=num2;
            }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if(key==2&&P1==0x44&&value3>3){    //按键11:设置东西绿灯时间-
            num2=value3;

            num2--;
            value3=num2;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if(key==3&&P1==0x44&&value4>3){    //按键12:设置东西黄灯时间-
            num2=value4;

            num2--;
            value4=num2;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

    }

    P3=0xf7;//第四行线          2未用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0;
                    break;
                case 0xd7:
                    key=1;
                    break;
                case 0xb7:
                    key=2;
                    break;
                case 0x77: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P1==0x44){    //按键13:南北紧急情况:南北绿灯常亮 东西红灯常亮
            P1=0x41;
            shi1=ge1=shi2=ge2=18;

        }
        if(key==1&&P1==0x44){    //按键14:东西紧急情况:东西绿灯常亮 南北红灯常亮
            P1=0x14;
            shi1=ge1=shi2=ge2=18;
        }
        if(key==2&&P1==0x44){//按键15:

        }
        if(key==3&&P1==0x44){//按键16: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T0 中断子程序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
</font>

网友A(2018-03-30):
获益良多!!

网友B(2018-10-18):
想获得全部代码

网友C(2018-12-17):
楼主学的是否是通用式单片机

网友D(2019-06-10):
要是有仿真文件就好了,自己连的仿真有点小问题

网友E(2020-04-14):
想要全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