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设计了蜂鸣器报警代码后,声音卡卡的不流畅 求助大神帮助

楼主:
为什么我设计了蜂鸣器报警代码后,声音卡卡的不流畅,放其他歌曲代码也很流畅的,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2017-05-29):
我感觉是不是你的仿真中的蜂鸣器设置不对啊?

网友B:
项目编辑重来一次,然后再加载一次看看。可能是你延迟较长

网友B:
重新加载一遍程序,最好对项目重新命名。也有可能是延迟较大

网友C:
延迟减小一些就好了

网友D:
延迟小一点

网友E:
如果是仿真的话会出现很多bug!

网友F:
延迟太长,频率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