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贪吃蛇游戏程序编写(带触摸功能)

楼主(2017-05-29):
给大家分享一个stm32贪吃蛇游戏程序
程序内的触摸控制功能使用的是240*400分辨率的TFT彩屏,如果你的彩屏不是这个尺寸,出现触摸位置不正确,你需要修改主函数内的触摸参数判断。具体可以看主函数。

程序仅供参考,如有问题可参考实验例程内的一些基础程序理解

/* 文件比较大,使用自带的下载软件不能完全烧写进去,因此请使用JLINK进行程序下载
        下载后请按照LCD提示操作
        1.可以使用按键操作贪吃蛇方向
        2.可以使用触摸控制贪吃蛇方向及游戏开始和暂停
        3.游戏结束后按复位按键开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gui.h"
#include "tim.h"
#include "rtc.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snake.h"

#define SNAKE_Max_Long 50//蛇的最大长度
u8 pause=0;
u8 start=0;

//蛇结构体
struct Snake
{
        s16 X[SNAKE_Max_Long];
        s16 Y[SNAKE_Max_Long];
        u8 Long;//蛇的长度
        u8 Life;//蛇的生命 0活着 1死亡
        u8 Direction;//蛇移动的方向
}snake;

//食物结构体
struct Food
{
        u8 X;//食物横坐标
        u8 Y;//食物纵坐标
        u8 Yes;//判断是否要出现食物的变量 0有食物 1需要出现食物
}food;

//游戏等级分数
struct Game
{
        u16 Score;//分数
        u8 Life;//游戏等级
}game;

void touch(void)
{
        static u8 start=0;
        key=keyscan(0);
        if(TOUCH_Scan() == 0)
        {
                start=1;
        }
        if(start==1)
        {

                if((key==K_UP_PRESS||(TouchData.lcdx>88&&TouchData.lcdx<152&&TouchData.lcdy>192&&TouchData.lcdy<224))&&snake.Direction!=4)                //上
                {
                        TouchData.lcdx=0;
                        TouchData.lcdy=0;
                        snake.Direction=3;
                }
                if((key==K_DOWN_PRESS||(TouchData.lcdx>88&&TouchData.lcdx<152&&TouchData.lcdy>266&&TouchData.lcdy<298))&&snake.Direction!=3)           //下
                {
                        TouchData.lcdx=0;
                        TouchData.lcdy=0;
                        snake.Direction=4;
                }
                if((key==K_LEFT_PRESS||(TouchData.lcdx>19&&TouchData.lcdx<83&&TouchData.lcdy>229&&TouchData.lcdy<261))&&snake.Direction!=1)           //左
                {
                        TouchData.lcdx=0;
                        TouchData.lcdy=0;
                        snake.Direction=2;
                }
                if((key==K_RIGHT_PRESS||(TouchData.lcdx>157&&TouchData.lcdx<221&&TouchData.lcdy>229&&TouchData.lcdy<261))&&snake.Direction!=2)          //右
                {
                        TouchData.lcdx=0;
                        TouchData.lcdy=0;
                        snake.Direction=1;
                }
                if(((TouchData.lcdx>174&&TouchData.lcdx<238&&TouchData.lcdy>286&&TouchData.lcdy<318)))//暂停
                {
                        TouchData.lcdx=0;
                        TouchData.lcdy=0;
                        pause=1;  //暂停
                }
                if(((TouchData.lcdx>1&&TouchData.lcdx<65&&TouchData.lcdy>286&&TouchData.lcdy<318)))//开始
                {
                        TouchData.lcdx=0;
                        TouchData.lcdy=0;
                        pause=0;  //开始
                }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touch();
        }
}

//游戏结束
void gameover()
{
        start=0;//停止游戏

        Test_Show_CH_Font24(80,65,0,RED);
        Test_Show_CH_Font24(104,65,1,RED);
        Test_Show_CH_Font24(128,65,2,RED);
        Test_Show_CH_Font24(152,65,3,RED);
        Test_Show_CH_Font24(176,65,4,RED);
        GUI_Show12ASCII(224,165,"0",BLACK,GRAY);//显示生命值
}

//玩游戏
void play()
{
        u16 i,n;//i蛇的关节数 n用来判断食物和蛇的身体是否重合
        u8 life_buf[2];
        u8 socre_buf[4];
        snake.Long=2;//定义蛇的长度
        snake.Life=0;//蛇还活着
        snake.Direction=1;//蛇的起始方向定义为右
        game.Score=0;//分数为0
        game.Life=4;//蛇的生命值
        food.Yes=1;//出现新食物
        snake.X[0]=12;snake.Y[0]=24;
        snake.X[1]=12;snake.Y[1]=24;

        while(1)
        {
                        if(food.Yes==1)//出现新的食物
                        {
                                while(1)
                                {
                                                //在设定的区域内显示食物
                                                //food.X=12+rand()%(240/12)*12;
                                                //        food.Y=12+rand()%(160/12)*12;
                                                srand(calendar.sec);//添加随机种子 采用的RTC时钟
                                                food.X=12+rand()%(228/12)*12;
                                                food.Y=12+rand()%(148/12)*12;
                                                for(n=0;n<snake.Long;n++)
                                                {
                                                        if(food.X==snake.X[n]&&food.Y==snake.Y[n])
                                                                break;
                                                }
                                                if(n==snake.Long)
                                                food.Yes=0;
                                                break;
                                        }
                        }

                                if(food.Yes==0)//有食物就要显示
                                {
                                        GUI_Box(food.X,food.Y,food.X+10,food.Y+10,RED);
                                }
                                //取得需要重新画的蛇的节数
                                for(i=snake.Long-1;i>0;i--)
                                {
                                        snake.X[i]=snake.X[i-1];
                                        snake.Y[i]=snake.Y[i-1];
                                }
                                //通过触摸屏来设置蛇的运动方向
                                switch(snake.Direction)
                                {
                                        case 1:snake.X[0]+=12;break;//向右运动
                                        case 2:snake.X[0]-=12;break;//向左运动
                                        case 3:snake.Y[0]-=12;break;//向上运动
                                        case 4:snake.Y[0]+=12;break;//向下运动
                                }
                                        for(i=0;i<snake.Long;i++)//画出蛇
                                                GUI_Box(snake.X[i],snake.Y[i],snake.X[i]+10,snake.Y[i]+10,BLUE);//画蛇身体
                                                while(pause==1){};
                                                delay_ms(500);//延时
                                                GUI_Box(snake.X[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1]+10,snake.Y[snake.Long-1]+10,GRAY);//消除蛇身

                                        //判断是否撞墙
                                        if(snake.X[0]<0||snake.X[0]>240||snake.Y[0]<0||snake.Y[0]>150)
                                                snake.Life=1;//蛇死掉了

                                        //当蛇的身体超过3节后判断蛇自身的碰撞
                                        for(i=3;i<snake.Long;i++)
                                        {
                                                if(snake.X[i]==snake.X[0]&&snake.Y[i]==snake.Y[0])//自身的任一坐标值与蛇头坐标相等就认为是自身碰撞
                                                        game.Life-=1;
                                        }
                                        if(snake.Life==1||game.Life==0)//以上两种判断以后如果蛇死掉了跳出内循环,重新开始
                                        {
                                                gameover();
                                                break;
                                        }
                                        //判断蛇是否吃到了食物
                                        if(snake.X[0]==food.X&&snake.Y[0]==food.Y)
                                        {
                                                GUI_Box(food.X,food.Y,food.X+10,food.Y+10,GRAY);//把吃到的食物消除
                                                if(!((snake.Long==SNAKE_Max_Long)&&(snake.Long==SNAKE_Max_Long)))
                                                snake.Long++;//蛇的身体长一节
                                                game.Score+=10;
                                                socre_buf[0]=game.Score/100+0x30;
                                                socre_buf[1]=game.Score%100/10+0x30;
                                                socre_buf[2]=game.Score%100%10+0x30;
                                                socre_buf[3]='\0';
                                                GUI_Show12ASCII(40,165,socre_buf,BLACK,GRAY);//显示成绩
                                                food.Yes=1;//需要重新显示食物
                                        }
                                           life_buf[0]=game.Life%10+0x30;
                                           life_buf[1]='\0';
……………………

网友A(2018-04-17):
我想请问一下,我用串口烧录,烧录没有问题,但是发送选项字节然后有问题,程序也不能运行,黑屏,想请教下您

网友A:
HARDWARE文件为啥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ARDWARE文件为啥没有

你可以把光盘里的程序两个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新的项目
也可以多去实验室签到,就问题不大

网友C(2018-09-21):
原理图没有的吗

网友D(2019-04-24):
课程设计就靠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