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我的LCD1602显示重影而且还闪可能会是哪方面的原因呢

楼主(2017-05-29):
就是下图显示的情况

楼主:
这个LCD没问题,我用参考程序试过了

楼主:
这个LCD没什么问题,我的意思就是程序哪方面会出问题呢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液晶显示屏对比度调节不好的问题。个人感觉,这种蓝底白字液晶显示屏显示效果不好,没有背光就无法看清显示的内容,还是哪种黑字的屏好,没有背光也能看清显示的内容。

网友B:
有可能是数据坐标的问题

网友C:
硬件自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根据现象来看,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多谢,我再检查检查程序

网友E:
大可能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F:
在延时上面控制试试

网友G:
我以前我出现过这种现象,我的是显示屏有问题

网友H:
显示屏没有问题,应该还是显示程序的问题。

网友I(2020-10-19):
我的貌似也是这个问题,头大

网友J:
调一下对比度电阻让字刚好显示清楚就好。

网友K:
看一下屏的背面有一个对比度的可调的,可以跟据你的视觉调整到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