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51单片机快速转向stm32?

楼主(2017-05-29):
怎么从51单片机快速转向stm32?

网友A:
从51到32还是有些不同的,首先思想就不一样,32是对寄存器的操作,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它的各种库,这样方便学习也能够提高开发速度,但是很多大神级的人物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用心跟着视频学也会挺快的,祝你成功

网友B:
我最近也刚从51转32,你可以这样理解,32就是51的端口前面加上一个寄存器,端口名变为PXX而已,多了一个初始化前提,定义该端口的输出方式和工作速度,其他没变很多的

网友C:
不同单片机的核心都是一样,操作寄存器。STM32之所以感觉难学是由于它的寄存器特别多,让初学者感到恐惧和难学,建议找一些正点原子的STM32资料,循序渐进的学习两个星期左右,就会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