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180数据手册+STM32例程+51单片机例程

楼主(2017-05-29):
如题,正巧在做一个bmp180课题,找的一点资料

里面有如下文件:
51单片机BMP180气压计例程
STM32_bmp180例程
STM32F103气压计BMP180例程

BMP180数据手册pdf格式文件(附件中可下载):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BMP180.h"
#include "delay.h"
//////////////////////////////////////////////////////////////////////////////////
//气压传感器BMP180的STM32驱动,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
//////////////////////////////////////////////////////////////////////////////////

//初始化IIC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11); //PB10,PB11 输出高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1);
IIC_SCL=1;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if((txd&0x80)>>7)
IIC_SDA=1;
else
IIC_SDA=0;
txd<<=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u8 BMP180_ReadOneByte(u8 ReadAddr)
{

u8 temp=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MP180_WR_ADDR);   //发送写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adAddr);   //发送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MP180_RD_ADDR);           //进入接收模式
IIC_Wait_Ack();
    temp=IIC_Read_Byte(0);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temp;

}

// u16 BMP180_ReadTowByte(u8 ReadAddr)
// {

// u16 temp=0;
//     IIC_Start();
// IIC_Send_Byte(BMP180_WR_ADDR);   //发送写命令
// 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ReadAddr);   //发送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 IIC_Wait_Ack();
// IIC_Start();
// IIC_Send_Byte(BMP180_RD_ADDR);           //进入接收模式
// 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BMP180_RD_ADDR);           //进入接收模式
// IIC_Wait_Ack();
//     temp=IIC_Read_Byte(0);
//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 return temp;
//
}
//在AT24CXX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WriteAddr  :写入数据的目的地址
//DataToWrite:要写入的数据
void BMP180_WriteOneByte(u16 WriteAddr,u8 DataToWrite)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MP180_WR_ADDR);    //发送写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WriteAddr);   //发送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ToWrite);     //发送字节
IIC_Wait_Ack();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us(1);

}

// int BMP180_CRC_Read(u8 addr)
// {

// u16 temp;
// temp = (BMP180_ReadOneByte(addr)<<8)|BMP180_ReadOneByte(addr+1);
// return temp;
//
}
short BMP180_CRC_Read(u8 addr)
{

        u8 msb,lsb;
        short dat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MP180_WR_ADDR);   //发送写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dr);   //发送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MP180_RD_ADDR);

        IIC_Wait_Ack();
        msb=IIC_Read_Byte(1);
        //IIC_Wait_Ack();
        lsb=IIC_Read_Byte(0);
        //IIC_Wait_Ack();
        IIC_Stop();
        delay_us(5);
        data= msb << 8;
        data|= lsb;
        return data;

}
u16 BMP085_Get_UT(void)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MP180_WR_ADDR);//发送写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f4);        //发送字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2E);
        IIC_Stop();
        delay_ms(5);
……………………

BMP180数据手册 STM32例程

网友A(2017-11-15):
多谢楼主分享!!正在找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B(2017-12-19):
你好,楼主,我用了你在资料里面发的51单片机例程,是不是需要相应配套的主函数。。还

网友C:
下载还要积分真是的。才开始啥都不会啊。。。。。。

网友D(2018-05-31):
感谢楼主 正需要用这个呢

网友E:
编译失败,不能使用

网友F:
厉害,底层还是比较少人研究的

网友G(2018-07-29):
牛逼啊 可是怎么才能下载呢

网友G:
下载那 牛逼啊大兄弟

网友H:
恕我直言,文件里面51那部分函数写的跟翔一样,typedef覆盖了一部分数据类型,有些关键字还有缺失,比如unsigned少了第一个u,变成了nsigned这样。缩进乱七八糟,空格和换行哪里都是。说是例程,实际上是从例程把主函数删去,只剩下BMP180相关的部分了,可以明显看到残留的各种头文件和残缺的显示函数。
倒不是说楼主怎么样,也许这程序也不是楼主大人写的,但是这质量,不忍直视。

网友H:
之前说的有些言重了,我把BMP180的51部分驱动函数排版了一下,函数声明已经在C文件里写了,不再需要h头文件。声明一下,还没有进行测试,只是将楼主的函数整理了一下而已。传上来给大家验证好了。

网友I(2019-01-08):
感谢,准备开发一款相关产品,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之前说的有些言重了,我把BMP180的51部分驱动函数排版了一下,函数声明已经在C文件里写了,不再需要h头文件 ...

怎么办,直接伸手要了,不过感谢整理,论坛有你更精彩1

网友J(2019-03-27):
谢谢楼上大神的分享 辛苦了

网友K(2019-07-12):
正在用这个模块,感觉很有用

网友L(2020-04-08):
引用 网友H:
之前说的有些言重了,我把BMP180的51部分驱动函数排版了一下,函数声明已经在C文件里写了,不再需要h头文件 ...

多谢分享

网友M(2021-04-26):
//#include<intrins.h>
#include<reg52.h>
sbit BMP180_SCL=P0^3;
sbit BMP180_SDA=P0^4;

#define BMP180_SlaveAddress 0xee//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define OSS 0//Over sampling Setting(note:code is not set up to use other OSS values)

void Init_BMP180();
void BMP180_Calculate();

long BMP180_Temperature=0;//温度值
long BMP180_Pressure=0;//压力值
long BMP180_Height=0;//相对海拔高度值

int dis_data;
short ac1;
short ac2;
short ac3;
unsigned short ac4;
unsigned short ac5;
unsigned short ac6;
short b1;
short b2;
short mb;
short mc;
short md;

void BMP180_Delay5us()//@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11;
        while(--i);
}

void BMP180_Delay4500us()//@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49;
        j = 101;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BMP180_IIC_Start()
{
        BMP180_SDA=1;//拉高数据线
        BMP180_SCL=1;//拉高时钟线
        BMP180_Delay5us();//延时
        BMP180_SDA=0;//产生下降沿
        BMP180_Delay5us();//延时
        BMP180_SCL=0;//拉低时钟线
}

void BMP180_IIC_Stop()
{
        BMP180_SDA=0;//拉低数据线
        BMP180_SCL=1;//拉高时钟线
        BMP180_Delay5us();//延时
        BMP180_SDA=1;//产生上升沿
        BMP180_Delay5us();//延时
}

void BMP180_IIC_SendACK(bit ack)//发送应答信号,参数0:ACK1:NAK
{
        BMP180_SDA=ack;//写应答信号
        BMP180_SCL=1;//拉高时钟线
        BMP180_Delay5us();//延时
        BMP180_SCL=0;//拉低时钟线
        BMP180_Delay5us();//延时
}

bit BMP180_IIC_ReceiveACK()
{
        BMP180_SCL=1;//拉高时钟线
        BMP180_Delay5us();//延时
        CY=BMP180_SDA;//读应答信号
        BMP180_SCL=0;//拉低时钟线
        BMP180_Delay5us();//延时

        return CY;
}

void BMP180_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8位计数器
        {
                dat<<=1;//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BMP180_SDA=CY;//送数据口
                BMP180_SCL=1;//拉高时钟线
                BMP180_Delay5us();//延时
                BMP180_SCL=0;//拉低时钟线
                BMP180_Delay5us();//延时
        }
        BMP180_IIC_ReceiveACK();
}

unsigned char BMP180_IIC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0;

        BMP180_SDA=1;//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i=0;i<8;i++)//8位计数器
        {
                dat<<=1;
                BMP180_SCL=1;//拉高时钟线
                BMP180_Delay5us();//延时
                dat|=BMP180_SDA;//读数据
                BMP180_SCL=0;//拉低时钟线
                BMP180_Delay5us();//延时
        }
        return dat;
}

short BMP180_IIC_MultRead(unsigned char ST_Address)//读取两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msb,lsb;
        short _data;
        BMP180_IIC_Start();//起始信号
        BMP180_IIC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IIC_SendByte(ST_Address);//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180_IIC_Start();//起始信号
        BMP180_IIC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1);//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msb=BMP180_IIC_RecvByte();//BUF[0]存储
        BMP180_IIC_SendACK(0);//回应ACK
        lsb=BMP180_IIC_RecvByte();
        BMP180_IIC_SendACK(1);//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BMP180_IIC_Stop();//停止信号
        Delay5ms();
        _data=msb<<8;
        _data|=lsb;
        return _data;
}

long BMP180_Read_Temperature()
{
        BMP180_IIC_Start();//起始信号
        BMP180_IIC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IIC_SendByte(0xF4);//writeregisteraddress
        BMP180_IIC_SendByte(0x2E);//writeregisterdatafortemp
        BMP180_IIC_Stop();//发送停止信号
        Delay_1ms(10);//maxtimeis4.5ms

        return (long)BMP180_IIC_MultRead(0xF6);
}

long BMP180_Read_Pressure()
{
        long BMP180_Pressure=0;

        BMP180_IIC_Start();//起始信号
        BMP180_IIC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IIC_SendByte(0xF4);//writeregisteraddress
        BMP180_IIC_SendByte(0x34);//writeregisterdataforpressure
        BMP180_IIC_Stop();//发送停止信号
        BMP180_Delay4500us();//max time is 4.5ms

        BMP180_Pressure=BMP180_IIC_MultRead(0xF6);
        BMP180_Pressure&=0x0000FFFF;

        return BMP180_Pressure;
}

void Init_BMP180()//初始化BMP180
{
        ac1=BMP180_IIC_MultRead(0xAA);
        ac2=BMP180_IIC_MultRead(0xAC);
        ac3=BMP180_IIC_MultRead(0xAE);
        ac4=BMP180_IIC_MultRead(0xB0);
        ac5=BMP180_IIC_MultRead(0xB2);
        ac6=BMP180_IIC_MultRead(0xB4);
        b1=BMP180_IIC_MultRead(0xB6);
        b2=BMP180_IIC_MultRead(0xB8);
        mb=BMP180_IIC_MultRead(0xBA);
        mc=BMP180_IIC_MultRead(0xBC);
        md=BMP180_IIC_MultRead(0xBE);
}

void BMP180_Calculate()
{
        unsigned int ut;
        unsigned long up;
        long x1,x2,b5,b6,x3,b3,p;
        unsigned long b4,b7;

        ut=BMP180_Read_Temperature();//读取温度
        up=BMP180_Read_Pressure();//读取压强
        x1=(((long)ut-(long)ac6)*(long)ac5)>>15;
        x2=((long)mc<<11)/(x1+md);
        b5=x1+x2;
        BMP180_Temperature=((b5+8)>>4);
        b6=b5-4000;
        //Calculate B3
        x1=(b2*(b6*b6)>>12)>>11;
        x2=(ac2*b6)>>11;
        x3=x1+x2;
        b3=(((((long)ac1)*4+x3)<<OSS)+2)>>2;

        //Calculate B4
        x1=(ac3*b6)>>13;
        x2=(b1*((b6*b6)>>12))>>16;
        x3=((x1+x2)+2)>>2;
        b4=(ac4*(unsigned long)(x3+32768))>>15;

        b7=((unsigned long)(up-b3)*(50000>>OSS));
        if(b7<0x80000000)
        {
                p=(b7<<1)/b4;
        }
        else
        {
                p=(b7/b4)<<1;
        }

        x1=(p>>8)*(p>>8);
        x1=(x1*3038)>>16;
        x2=(-7357*p)>>16;
        BMP180_Pressure=p+((x1+x2+3791)>>4);

        BMP180_Height=(101325-BMP180_Pressure)*9;
}

网友N(2022-03-25):
请问这是51单片机的完整代码吗?

网友O(2023-03-27):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