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程序不能读取dht11数据,求大神指点,protues仿真文件和源代码如下

楼主(2017-05-29):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此头文件见下面的附件,没有错误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2^0 ;

//----------------------------------------------//
//----------------定义区--------------------//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16 U16temp1,U16temp2;

void LcdDisplay();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LcdInit();
        LcdWriteCom(0x80+0x0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R');
        LcdWriteCom(0x80+0x01);
        LcdWriteData('H');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T');

        while(1)
        {
            RH();
                LcdDisplay();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datas[1] = U8RH_data_H / 10;
        datas[2] = U8RH_data_L % 10;
        datas[3] = U8T_data_H / 10;
        datas[4] = U8T_data_L % 10;

        LcdWriteCom(0x80+0X0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温度十位

        LcdWriteCom(0x80+0X0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LcdWriteCom(0x80+0X4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湿度十位

        LcdWriteCom(0x80+0X4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个位

}

仿真图

仿真图

dht11的lcd显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仿真文件也要发一下,然后调试看看

嗯嗯,那个灯暂时不管他,仿真文件现在发给你,protues8.3

楼主:
这是protues8.3仿真文件

网友B(2018-04-12):
楼主protues用的是哪个版本的额

网友C(2018-05-31):
Delay(180);改1800

网友D(2019-01-13):
你的单片机晶振好像用的是1M的,有可能是时序对不上

网友E(2019-05-07):
引用 网友D:
你的单片机晶振好像用的是1M的,有可能是时序对不上

你好,我的数据也出不来,你能给予一下帮助吗?如果可以加个QQ好友1243651850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