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怎么实现编码器控制数码管显示 求程序

楼主(2017-05-29):
请问STM32怎么实现编码器控制数码管显示

网友A(2019-07-24):
推荐使用野火的STM32库开发指南

网友B:
一般学习32的都没人搞过,32用的都是tftlcd显示,数码管51控制显示的的,你可以去尝试一下32的TFTLCD显示。

网友C:
一般学32的大部分都是用液晶屏!反正我从没用过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