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用51单片机控制PowerHD数字舵机转动,新人求程序

楼主(2017-05-29):
最近买了一个PowerHD的LF-20MG数字舵机,之前只有控制MG995舵机的程序,但是用到数字舵机上却不行了。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的?必有重谢
以下是单片机控制MG995舵机的程序,怎么改成控制LF-20MG的程序呢?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i=0,k=0;
int a[8]={500,1000,1500,2000,2500,2000,1500,1000};

sbit P0_0=P0^0;
void Init_t0(void);

void main()
{
        P0_0=1;
        Init_t0();
        while(1);
}

void Init_t0(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PWM0() interrupt 1
{
        if(P0_0==1)
        {

               TH0=(65536-(19950-a[k]))/256;
                TL0=(65536-(19950-a[k]))%256;
        }
        else
        {
               TH0=(65536-a[k])/256;
                TL0=(65536-a[k])%256;
        }
        P0_0=~P0_0;
                                i++;
                                if (i>=80)
        {
                                                i=0;
                                                k++;
                                                if(k==8)k=0;
        }

}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好像数字舵机只用发一个PWM信号就行,但是还是不懂怎么修改啊,求大神帮忙改成可以控制数字舵机的程序

楼主:
有没有会用单片机控制数字舵机的?帮个忙好吗非常感谢了!

网友A:
正准备做,同求。。。

网友B(2019-06-14):
不知楼主这个解决了没有  现在我也遇到了

网友C(2019-07-16):
MG995我没记错的话是模拟信号  不是数字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