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都能焊 电烙铁一样可以完成这些工作!

楼主(2017-05-29):
大家看到了吧,并不是只有电焊才可以焊,烙铁一样可以完成这些工作!

网友A:
我这里有些眼镜腿断了能焊不

网友B:
分享一下方法可以吗,使用的什么助焊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方法可以吗,使用的什么助焊剂?

不是啥都能焊的,得看材质,有些上不了锡的就不行了。这个也没啥技术,电烙铁功率大于等于50w,就行了。面积大的,加点焊锡膏,不过焊锡膏有腐蚀性,使用时考虑好。

网友D:
聚合物电池的电极怎么都焊接不了,有什么方法

网友E:
厉害,怎么做的呢?

网友F(2017-07-22):
引用 网友D:
聚合物电池的电极怎么都焊接不了,有什么方法

我今天弄断了一块MAC本的电池。刮掉膜后,找2CM铜线,在上面绕二圈再点锡。点完试一下通不通电。通电后再点一点点502.就可以用了。最后做好绝缘就行了

网友G(2017-10-01):
GOOT助焊剂呀,焊铁的很不错

网友H(2017-11-11):
用的焊锡膏?

网友I(2020-04-17):
材质是铜或铁都可焊。过去焊白铁皮水壶、搪瓷盆、铜盆都是用烙铁,只不过不是电烙铁而是火烙铁。焊药用盐酸与锌配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材质是铜或铁都可焊。过去焊白铁皮水壶、搪瓷盆、铜盆都是用烙铁,只不过不是电烙铁而是火烙铁。焊药用盐酸 ...

莫非楼主有别的助焊剂?

网友K:
真厉害,我往电路板上焊都费劲,长见识了!!!

网友L:
你就是我工作中的一盏苦海明灯啊。

网友M(2020-05-20):
我的大宝剑断了能焊好不hhh

网友N:
有些材料要用特殊的助焊剂

网友O(2022-01-10):
引用 网友D:
聚合物电池的电极怎么都焊接不了,有什么方法

洁厕灵不锈钢,镍片都能焊

网友P(2024-07-15):
引用 网友D:
聚合物电池的电极怎么都焊接不了,有什么方法

点焊机,有超声波点焊机,还有微波炉变压器改成的点焊机,后者靠的是低电压,大电流使镍片瞬间发热熔融而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