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多功能万年历,温湿度计,非RTC时钟芯片

楼主(2017-05-29):
最近闲来无事,学单片机已经快3个月了,前一段时间做出了一个跑步机系统,可以完成霍尔测速,路程卡路里与语音控制,精准度不错,毕设结束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想起来刚学单片机有很多弯路,就重新写了一下之前做过的这个电子钟,还是没用DS1302芯片,全程只用了一个定时器,结合了DHT11,DS18B20等常用的东西,希望对刚学的新手能有所帮助,大神见笑了。改万年历具有以下功能:
1.万年历,自编的根据蔡勒公式自动算大小月天数自动算出星期,各种试验都正确无误。
2.DS18B20温度与DHT11湿度的自动循环显示,1S刷新周期约5S循环
3.电子闹钟,可以设置打开或关闭,光标调节闹钟时间,默认为OFF关闭,响铃后按任意键可关闭
4.移动光标设置时间,按键手感舒适
5.温度报警,可以设置 单开上限或者下限或者上下限或者关闭,温度调节自己设置为0-50度,可改范围,默认为NO-NO关闭,低于0度自动报警
6.秒表 可以选择秒表打开,暂停,计次,清零,秒表范围9999秒,精度到10MS,自己对着IPHONE优化调试后误差在0.00-0.02之间,做一般的秒表没问题。
7.优化了温度为负数情况下的效果,有兴趣的可以放冰箱
8.无操作60S自动熄灭背光,有操作点亮屏幕
9.所有模块的开启或者关闭都没有冲突与BUG,比如秒表与走时可以同时打开没有冲突等,所以设置带记忆功能
今天刚下了场雨,天气十分凉爽,在窗户口试了一下温湿度,很稳定精准,变化的速度看起来也很舒服,就想把这个程序分享给大家,对新手入门应该能有所帮助,做个实物放在桌上跑着也是很不错的。

楼主:
有详尽的注释,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焊接一个实物烧进去试试,因为不用RTC芯片也不用担心换纽扣电池,12MHZ的晶振带软件补偿日误差可以调节到1S以内。调节方法就是算出每误差1S的情况然后改buchang参数的值就可以了。因为手头只有一个多余的DHT11温湿度了所以用18B20的温度和DHT11湿度,实际上温度精度很高,湿度也凑合吧,如果那天有了更好的湿度传感器再改改湿度程序。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2=P3^2;                                            //K1 K2 K3 K4按键接口,建议从左到右接K1-K4
sbit k1=P3^5;
sbit k3=P3^3;
sbit k4=P3^4;
sbit DQ=P3^6;
sbit beep=P1^6;
sbit Data=P2^0;                                             //有源蜂鸣器在P16口
sbit lcden=P1^4;                                                //LCD1602接口定义
sbit lcdrs=P1^0;
sbit lcdrw=P2^6;
sbit bg=P2^7;                                                //背光变量接入LCD1602的K极,通过bg的高低电平就可控制自动熄灭与点亮
u8 k,e,d,o=1,p=1,temp,nxflag=0,mbflag=0,tianmax;
float temperature;                                           //温度变量,18B20接收时为浮点数
u8 miao1,miao2,fen1,fen2,shi1,shi2,tian1,tian2,wk,tem1,tem2,tem3,wendufu;
u8 day=1,mon=1,day1,day2,yue1,yue2,mbw,n=0,m=0,beiguang,RH,RL,TH,TL,tempH,tempL;
u8 se1,se2,mon1,mon2,hou1,hou2,min1,min2,MB2,nian1,nian2,nian3,nian4;
u16 y,MB1;
u16 temper,buchang,tempwarn=0,tempwarn1=500;                //tempwarn为温度下限,1为温度上限
u8 code set[]={"NaoZhong  Status"};                                    //上电后傻瓜调节模块
u8 code tempwarng[]={"Wendu Waring!"};
u8 code temmin[]={"Min"};
u8 code temmax[]={"Max"};
u8 code naozhongON[]={" ON"};
u8 code naozhongOFF[]={"OFF"};
u8 code setsucces[]={"Set Success!"};
u8 code thanks[]={"Welcome to use !"};
u8 code thanksu[]={"thanks for using"};
u8 code make[]={"Designed by LY"};
u8 code MB[]={"Stopwatch"};
u8 code week1[]={"[MON]"};
u8 code week2[]={"[TUE]"};
u8 code week3[]={"[WED]"};
u8 code week4[]={"[THU]"};
u8 code week5[]={"[FRI]"};
u8 code week6[]={"[SAT]"};
u8 code week7[]={"[SU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定义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y>0;y--);
}
void DHT11_delay_us(u8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16 z)               //定义DHT11延迟函数
{
   u16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8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8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8 R_H,R_L,T_H,T_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
  }
void beepon()                                                //PWM(如果你是无源蜂鸣器,这里写PWM函数)
{                                                             //当前为有源蜂鸣器,有源蜂鸣器无需更改
   beep=0;
   delay(1200);
   beep=1;
}
void write_nian();                                  //预定义
void write_yue();
void write_tian();
void write_shi();
void write_fen();
void write_miao();
void write_week();
void zhuanhuan();
void write_temp();
void write_nz();
void nzON();
void write_setsuccess();
void beiguangpd();

void write_com(u8 com)                                    //LCD1602初始化程序,了解1602时序图后新手的话可以直接照搬使用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8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0x10);
}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中断初始化,923位12M晶振在KEIL仿真后的计算结果
{
    TMOD=0X01;
        TH0=(65535-901)/256;
        TL0=(65535-901)%256;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位
        EA=1;                                         //打开总中断允许
        TR0=1;                                                 //打开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初始化与时序图程序,仿真时温度问题改进这个初始化程序就解决了
  {
       DQ=1;
       delay(70);
       DQ=0;
       delay(485);
       DQ=1;
       delay(50);
  }
ReadOneChar(void)                                      //18B20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
         DQ=1;
         delay(1);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18B20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delay(4);
    }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温度函数定义,返回值为浮点数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delay(125);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tempL=ReadOneChar();
        tempH=ReadOneChar();
            if(tempH>0x7f)
                {
                tempH=~tempH;
                tempL=~tempL+1;
                wendufu=1;
                }
                else
                wendufu=0;
                temperature=(((tempH*256)+tempL)*0.0625)*10;
        delay(200);
        return(temperature);
    }
void welcome()                                       //定义欢迎函数
{ static u8 i;
  init();                                              //初始化1602
  delay(5000);
  for(i=0;i<16;i++)
  {
  write_com(0x80+i);
  write_data(thanks[i]);
  delay(4000);
  }
  delay(50000);
  for(i=0;i<14;i++)
  {
  write_com(0x81+0x40+i);
  write_data(make[i]);
  delay(4000);
  }
  delay(50000);
  delay(50000);
}

void pdtian1()                          //PD在上电后设置完毕主界面处的天数判断
{
if((p==1||p==3)||(p==5||p==7)||(p==8||p==10)||p==12)
                tianmax=31;
          if((p==4||p==6)||(p==9||p==11))
           tianmax=30;

          if(p==2)
          {
            if(((y%4==0)&&(y%100!=0))||(y%400==0))
                  tianmax=29;
                else
                  tianmax=28;
          }
}
void pdxingqi1()                     //PD在上电后设置完毕至主界面处的星期判断
{
  static char c,yi,mt,xwk1,xwk2,xwk3;
  static int xwk,yn,xwk4;
  yn=y;
  if(p==1||p==2)
          { yn=yn-1;
            mt=p+12;
         }
          else
      mt=p;
   yi=yn%100;
   c=yn/100;
  xwk1=yi+(yi/4);
  xwk2=c/4;
  xwk3=2*c;
  xwk4=(26*mt+26)/10;
  xwk=xwk1+xwk2-xwk3+xwk4+o-1;
  while(xwk<0)
  {xwk+=7; }
  wk=xwk%7;
}
void Display()                                //定义主程序 显示部分函数模块
{           static u16 xunhuan;
     RH=RH%100;
     write_nian();                          //1602写入显示年
     write_com(0x84);
     write_data('-');
     write_yue();                        //写入月
            write_com(0x87);
     write_data('-');
            write_com(0x88);
     write_tian();                         //写入天
     write_week();
     write_shi();
         write_com(0x82+0x40);
     write_data(':');
     write_fen();
         write_com(0x85+0x40);
     write_data(':');
         write_miao();                           //写入温度,温度TEM1与2与3是温度的三位数
         xunhuan++;
         if(xunhuan<180)
        {if(wendufu==1)
         {
         if((temper/100)!=0)
         {
         write_com(0x89+0x40);
         write_data('-');
         write_com(0x8a+0x40);
         write_data(tem1);
         }
         else
         {
         write_com(0x89+0x40);
         write_data(' ');
         write_com(0x8a+0x40);
         write_data('-');
         }
         }

         else
         {
         write_com(0x89+0x40);
         write_data(' ');

         if((temper/100)!=0)
         {
         write_com(0x8a+0x40);
         write_data(tem1);
         }
         else
         {
         write_com(0x8a+0x40);
         write_data(' ');
         } }
         write_com(0x8b+0x40);
         write_data(tem2);
         write_com(0x8c+0x40);
         write_data('.');
         write_com(0x8d+0x40);
         write_data(tem3);
         write_com(0x8e+0x40);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f+0x40);
         write_data('C');
         }
         if(xunhuan>180)
         {
         write_com(0x89+0x40);
         write_data(' ');
         write_com(0x8a+0x40);
         write_data(' ');
         write_com(0x8b+0x40);
         write_data(RH/10+0x30);
         write_com(0x8c+0x40);
         write_data(RH%10+0x30);
         write_com(0x8d+0x40);
         write_data('%');
         write_com(0x8e+0x40);
          write_data('R');
          write_com(0x8f+0x40);
         write_data('H');
         }
         if(xunhuan==360)
         xunhuan=0;
}
void NZdisplay()                                    //定义闹钟模块
{
   static u8 nzflag=2,nzwei;
   delay(2000);
   init();
   delay(2000);
   nzON();                                         //闹钟开关选择模块
   while(k4)                                     //没有检测到K4键退出时无限循环
    {
            write_nz();                         //写入闹钟模块
                if(k3==0)                        //判断K3键是否按下
        {
                 delay(5000);
                 if(k3==0)                      //延时消抖
                {beepon();                       //响一声
                 if(nxflag==0)                        //如果NXFLAG为0,闹钟为关闭状态,给其赋值为1,
                 nxflag=1;
                 else
             nxflag=0;
                }
                 nzON();                           //判断闹钟的状态
                }
                if(k1==0)                             //如果K1键按下后
                {
                 delay(8000);
                 if(k1==0)
                {
                 beepon();
                 if(nzwei==0)                             //通过NZWEI来判断当前光标的位置与设置小时还是分钟
                 nzflag=0;
                 if(nzwei==1)
                 nzflag=1;
                }
                }

                if(nzflag==0)
            {
                while(1)
          {
                   write_com(0x83+0x40);             //光标闪烁
        write_data(0xff);
                delay(5000);
                write_nz();                        //写入闹钟
                  delay(5000);
                if(k2==0)                           //如果K2为0
             {
                 delay(50);
                 if(k2==0)
                {
                 beepon();                         //判断小时状态,进行+1
                 if(n<23)
                 n+=1;
                 else
                 n=0;
                }
                }
                 if(k3==0)                         //如果K3为0
                 {
                 delay(50);
                 if(k3==0)                       //判断小时状态,进行-1 最大溢出重回最小,最小溢出重回最大
                 {
                 beepon();
                 if(n>0)
                 n-=1;
                 else
                 n=23;
                 }
                }
                if(k1==0)
                {
                 delay(1000);                  //如果K1按下,更改NZFLAG,更改闹钟光标位
                 if(k1==0)
                 {
                 nzflag=1;
                 beepon();
                 break;
                 }
                }
            if(k4==0)                          //如果K4按下,退出。给NZFLAG重新赋值为2,取消光标并下次进入不会直接进入光标
                 {
                 beepon();
                 delay(6000);
         nzflag=2;
                 nzwei=0;
                 break;         }
           }
        }
        if(nzflag==1)                             //如果NZ为1,同上,此时为分钟调节
    {  while(1)
           {
                write_com(0x86+0x40);
        write_data(0xff);
                delay(5000);
                write_nz();
                delay(5000);
                  if(k2==0)
             {
                 delay(50);
                 if(k2==0)
                {
                 beepon();
                 if(m<59)
                 m+=1;
                 else
                 m=0;
                }
                }
                 if(k3==0)
                 {
                 delay(50);
                 if(k3==0)
                 {
                 beepon();
                 if(m>0)
                 m-=1;
                 else
                 m=59;
                 }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beepon();
                 nzflag=0;
                 break;
                 }
                }
                if(k4==0)
                 {
                 beepon();

                 delay(6000);
         nzflag=2;
                 nzwei=1;
                 break;         }
          }

        }
        if(k4==0)
        {
         beepon();
         delay(30000);
         break;
        }
   }
    nzflag=2;
    init();
}
void temperwaring()                           //定义温度警报模块
{
   static u8 temflag=2,temwei;
   delay(5000);
   init();
   delay(5000);
   while(k4)
    {
            write_temp();                                //写入温度
                if(k3==0)                           //如果K3为0,为其赋值为N0-N0,关闭温度警报,并且不会闪烁光标
        {
                 beepon();
                 delay(3000);
                 tempwarn=(0X4e-0x30)*100;
                 tempwarn1=(0X4e-0x30)*100;
                }
                if(k1==0)                        //如果K1为0,进入光标位,光标闪烁,根据temwei不同进入不同的初始闪烁位置
                {
                 delay(8000);
                 if(k1==0)
                {
                 beepon();
                 if(temwei==0)                     //为只需单独打开温度上限或下限报警时提供方便
                 temflag=0;
                 if(temwei==1)
                 temflag=1;
                }
                }
                if(temflag==0)                       //和闹钟模块 类似,如果temflag为0的话进入下限调整,否则进入上限调整
            {
                while(1)
          {
                   write_com(0x86+0x40);
        write_data(0xff);
                delay(6000);
                write_temp();
                delay(4000);
                if(k2==0)
             {
                 delay(50);
                 if(k2==0)
                {
                 beepon();
                 if(tempwarn<500)                              //温度范围为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500为50.0度,自己设置每次只调节1度
                 tempwarn+=10;                                 //如果需要温度报警精确到0.1度,请将此处改为1并重新修改界面
                 else
                 tempwarn=0;
                }
                }
                 if(k3==0)
                 {
                 delay(50);
                 if(k3==0)
                 {
                 beepon();
                 if(tempwarn>0&&(tempwarn!=(0X4e-0x30)*100))       //K3键按下,判断当在关闭状态与一般状态时,温度阀门下限减1度
                 tempwarn-=10;
                 else
                 tempwarn=500;
                 }
                }
                if(k1==0)                                 //如果检测K1按下,跳出循环,给FLAG重新赋值为1,光标开始在温度上限处闪烁
                { delay(1000);                              //并且开始调节温度上限
                 temflag=1;
                 beepon();
                 break;
                }
            if(k4==0)                            //如果K4等于0,第一次确定,光标停止闪烁,K2K3不会更改数值
                 {                                    //目的是在确定无误后在下次按下K4时可以直接退出
                 beepon();
                 delay(6000);
         temflag=2;
                 temwei=0;
                 break;         }
           }
        }
        if(temflag==1)                   //进入温度修改上限部分,同温度修改下限
    {  while(1)
           {
                write_com(0x89+0x40);
        write_data(0xff);
                delay(6000);
                write_temp();
                delay(4000);
                  if(k2==0)
             {
                 delay(50);
                 if(k2==0)
                {
                 beepon();
                 if(tempwarn1<500)
                 tempwarn1+=10;
                 else
                 tempwarn1=0;
                }
                }
                 if(k3==0)
                 {
                 delay(50);
                 if(k3==0)
                 {
                 beepon();
                 if((tempwarn1>0)&&(tempwarn1!=(0X4e-0x30)*100))
                 tempwarn1-=10;
                 else
                 tempwarn1=500;
                 }

                }
                if(k1==0)
                {beepon();
                 delay(1000);
                 temflag=0;
                 break;
                }
                if(k4==0)
                 {
                 beepon();

                 delay(6000);
         temflag=2;
                 temwei=1;
                 break;         }
          }

        }
        if(k4==0)                                           //当光标不闪烁时,按下K4键,直接退出
        {
         beepon();
         delay(30000);
         break;
        }
   }
                temflag=2;                           //temflag重新赋值为2,目的是确保下次进入不会直接进入光标调节模块
                init();ET0=1;                       //这样就可以方便的快速关闭温度报警及快速设置上下限

}
void miaobiaods()                           //定义秒表显示模块
{
static u8 i,times;
delay(1000);
init();
delay(10000);
while(1)
{
if(MB1==10000)                           //MB1位16位数,所以秒表在0.00-100.00的计数范围使用MB1,超出后清0累加MB2
{
MB1=0;MB2++;
}
if(MB2==100)                  //如果秒表超出了10000秒,直接清零,若想修改更大秒表范围请将MB2定义为16位数再修改,并修改显示界面
{MB2=0;MB1=0;
  mbflag=0;
}
for(i=0;i<9;i++)                   //1602循环显示STOPWATCH
{
write_com(0x84+i);
write_data(MB[i]);
}
write_com(0x83+0x40);                   //显示秒表运行状态模块
write_data(times/10+0x30);
write_com(0x84+0x40);
write_data(times%10+0x30);                 //TIMES为计数部分,不为0时每次暂停可以计数一次
write_com(0x86+0x40);
write_data(MB2/10+0x30);
write_com(0x87+0x40);                     //秒表高位MB2与低位MB1转换为16进制数显示
write_data(MB2%10+0x30);
write_com(0x88+0x40);
write_data('.');
write_data((MB1/1000)+0x30);
write_com(0x8a+0x40);
write_data(MB1%1000/100+0x30);
write_com(0x8b+0x40);
write_data('.');
write_com(0x8c+0x40);
write_data(MB1%1000%100/10+0x30);
write_com(0x8d+0x40);
write_data(MB1%1000%100%10+0x30);
  if(k1==0)                                      //由于秒表对精度要求很高,必须直接中断不能延时
{mbflag=1;                                     //因此也不能只用一个K1进行开始于暂停
beepon();        }                             //此时按下K1键为打开秒表,会有立刻的响铃以便直观表明计时开始
  if(k2==0)                                             //和以上原因一样,秒表暂停
{mbflag=0;                                           //按下K2键为暂停
  beepon();
  if(MB1!=0)                                          //如果不为0,计次+1
  { delay(40000);
   if(times<99)                                       //计次范围0-99
   times+=1;
   }
}
  if(k3==0)                                         //按下K3,秒表数据清0
  {beepon();
   mbflag=0;
   times=0;
   MB1=0;
   MB2=0;
  }
  if(k4==0)
  {beepon();                             //K4为0,退出秒表,如果打开秒表也可直接退出,秒表与时间并不冲突
  break;}
  }
  delay(1000);
  init();                            //延时初始化,确保时间充足无乱码
  delay(10000);
}
void naozhongfamen()                            //主界面上判断是否进入闹钟设置界面的模块
{
  if(k3==0)
  {
  delay(50000);                                  //如果K3长按,进入闹钟
  if(k3==0)
  {
  beepon();
  delay(3000);
  NZdisplay();
  delay(10000);
  write_setsuccess();
  delay(30000);
  init();
  }
  }
}
void wendufamen()                                 //主界面上判断是否进入温度报警设置界面的模块
{
  if(k2==0)
  {
  delay(50000);
  if(k2==0)
  { beepon();
  delay(3000);
  temperwaring();
  delay(10000);
  write_setsuccess();
  delay(30000);
  init();
  }
  }
}
void miaobiao()                       //主界面上判断是否进入秒表的模块
{  if(mbflag==1)
{
if(MB1>10000)
{
MB1=0;MB2++;
}
if(MB2==100)
{MB2=0;MB1=0;
  mbflag=0;
}
}
if(k4==0)
{
   delay(50000);
   if(k4==0)
   {
        beepon();
        delay(3000);
        miaobiaods();
        delay(10000);
        init();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义中断函数,923为12M晶振的精度,如果是11.05M晶振请根据仿真或实测自行改变这个值
{
    static u16 i;
    TH0=(65535-901)/256;
        TL0=(65535-901)%256;
        i++;                                   //i为秒,不断累加
        beiguangpd();                              //进行背光判断,确保背光第一时间响应
        if(mbflag==1)
        {                                         //如果检测到打开秒表了,就开始秒表位累加
         mbw++;
         if(mbw==10)
         {
         mbw=0;
         MB1++;
         }
        }
        if(i==1000)                           //如果检测到1000,秒+1
        {
    k++; i=0;
        if(beiguang<60)                       //如果背光变量小于60,此时背光打开
        beiguang++;
        buchang++;
        DHT11_receive();
        temper=ReadTemperature();               //检测温度,检测周期是1S
    }
        if(k==60)                                  //判断各个变量,也可将这些放到其他模块里,但是精度未必会提高
        {
          k=0;
      e++;
        }
        if(buchang==4955)                                     //精度补偿部分,不一定适合你的晶振
        {
     buchang=0;k+=1;
         }
         if(e==60)
    {
           e=0;
           d++;
         }
         if(d==24)
         {
           d=0;
           o++;
           if(wk<6)
           wk++;
           else
           wk=0;
         }
         if(o==tianmax+1)
   {
           o=1;
           p++;
         }
         if(p==13)
         {
          p=1;
          y++;
         }
}
void bijiao()                                 //比较模块,也是报警触发模块
{
  static u8 gbflag;
if(m==e&&n==d)                                  //如果闹钟时间相同,开始响铃,时长1分钟
{
if(gbflag==0)                                   //如果不是在响铃并按键关闭后,才会响铃
{
if(nxflag==1)                                 //如果闹钟为开启状态响铃,否则不响
beepon();
if(k2==0||k3==0||k4==0)                        //如果有K2,K3,K4任何一个按键触发,就会将gbflag设置为1,停止响铃
gbflag=1;                                       //因为K1键快速按下还有快捷粗调暂停1秒的功能,所以没有K1键
}
}
else
gbflag=0;                              //响铃完毕后给gbflag赋值为0;
if(e==0&&k==0)                                      //整点报时模块,设置为7到24点整点报时,可改范围,不会影响休息也比较合适
  {if((d>6&&d<24)||d==0)
   beepon();
  }
   if((tempwarn!=(0X4e-0x30)*100))
   {
         if(wendufu==1)
         beepon();
   }
  if((tempwarn!=(0X4e-0x30)*100)||(tempwarn1!=(0X4e-0x30)*100))          //判断温度阀门打开了上限还是下线还是关闭还是上下限同时打开
{
    if((tempwarn==(0x4e-0x30)*100)&&(tempwarn1!=(0X4e-0x30)*100))               //判断完毕后只要触发就会报警
     {
           if(tempwarn1<temper)
          {
           beepon();

          }
         }
         if((tempwarn!=(0x4e-0x30)*100)&&(tempwarn1==(0X4e-0x30)*100))
     {
           if(tempwarn>temper)
          beepon();
         }
  if((tempwarn!=(0X4e-0x30)*100)&&(tempwarn1!=(0X4e-0x30)*100))
{
  if((tempwarn>temper)||(tempwarn1<temper))
   {
    beepon();

   }
  }
}
}
void zhuanhuan()                                   //转换模块,将时间变量转换为1602的16位显示数值
{

   nian1=(y/1000)+0x30;
   nian2=(y%1000/100)+0x30;
   nian3=(y%1000%100/10)+0x30;
   nian4=(y%1000%100%10)+0x30;
   yue1=(p/10)+0x30;
   yue2=(p%10)+0x30;
   tian1=(o/10)+0x30;
   tian2=(o%10)+0x30;
   shi1=(d/10)+0x30;
   shi2        =(d%10)+0x30;
   fen1=(e/10)+0x30;
   fen2=(e%10)+0x30;
   miao1=(k/10)+0x30;
   miao2=(k%10)+0x30;
   tem1=(temper/100)+0x30;
   tem2=(temper%100/10)+0x30;
   tem3=(temper%100%10)+0x30;
}
void tiaojie()                                         //光标调节时间模块
{
  static u8 flag=0;
  if(k1==0)                                           //检测到K1按下一段时间后,开始调节光标
  {
   delay(30000);
   if(k1==0)
    {
    beepon();                                                 //因为会关闭中断并且停秒,所以给软件补偿buchang值清0
          buchang=0;
          while(1)
         {
       ET0=0;
           pdtian1();                                       //此时中断已关闭,开始循环判断
           pdxingqi1();                                       //判断天数与星期,比如在将时间调到3月31号后再调到2月
           zhuanhuan();
           if(o>tianmax)
           o=tianmax;
           write_week();                                     //天数就会自动调节到28日,确保不会超出范围,并自动调出星期
           write_tian();
           if(k4==0)                                                           //如果按下K4,就停止时间光标调节并跳出循环
           {
            beepon(); break;
   }
           if(flag==0)                                //flag调节位置判断位
           {
                  write_miao();
                  delay(5000);
                  write_com(0x87+0x40);
          write_data(0xff);
                  delay(5000);
                 if(k2==0)
                 {                                    //此时调秒
          beepon();
                  if(k<59)  k+=1;
                  else  k=0;
                 }
                 if(k3==0)
                 {
          beepon();
                  if(k>0) k-=1;
                  else k=59;
                 }
                  if(k1==0)
                 {
          beepon();
                  flag+=1;        }
                  write_miao();
           }
           if(flag==1)                                      //此时调分
           {
              write_fen();
                  delay(5000);
                  write_com(0x84+0x40);
                  write_data(0xff);
                  delay(5000);
                 if(k2==0)
                {
         beepon();
                 if(e<59) e+=1;
                 else e=0;         }
                 if(k3==0)
                 {
          beepon();
                  if(e>0)  e-=1;
                  else    e=59;
                 }
                  if(k1==0)
                 {
          beepon();
                  flag+=1;         }
                  write_fen();
           }
      if(flag==2)                                          //此时调时
           {
                     write_shi();
                  delay(5000);
                  write_com(0x81+0x40);
                  write_data(0xff);
                  delay(5000);
                if(k2==0)
                 {
          beepon();
                  if(d<23) d+=1;
                  else  d=0;
     }
                if(k3==0)
                  {
           beepon();
                   if(d>0) d-=1;
                   else   d=23;
                  }
                if(k1==0)
                  {
          beepon();
                  flag+=1;}
                  write_shi();
            }
       if(flag==3)                                      //此时调天   天、月、年会影响星期,所以在这里加入判断星期模块
           {
              write_tian();
                  delay(5000);
                  write_com(0x89);
                  write_data(0xff);
                  delay(5000);
                  if(k2==0)
                 {
          beepon();
                  if(o<tianmax)
          o+=1;
                  else
          o=1;
     }
                  if(k3==0)
                 {
          beepon();
                  pdtian1();
                  if(o>1)
          o-=1;
                  else
          o=tianmax;
                 }
                  if(k1==0)
                  {
           beepon();
                   flag+=1;
      }
         write_tian();
           }
           if(flag==4)
           {
               write_yue();                                                //此时调月
                   delay(5000);
                   write_com(0x86);
                   write_data(0xff);                                //循环闪烁光标
                   delay(5000);
                 if(k2==0)
                 {
           beepon();
                   if(p<12)
           p+=1;
                   else
           p=1;
                 }
                 if(k3==0)
                   {
            beepon();
                    if(p>1)
            p-=1;
                    else
            p=12;
                        if(o>tianmax)
               o=tianmax;
                 }
                  if(k1==0)
                 {
          beepon();
                  flag+=1;
     }
      write_yue();
        }
               if(flag==5)
        {
               write_nian();                               //此时调年
                   delay(5000);
                   write_com(0x83);
                   write_data(0xff);
                   delay(5000);
                  if(k2==0)
                 {
          beepon();
                  if(y<9999)
                  y+=1;
                  else
                  y=1;

     }
                 if(k3==0)
                 {
          beepon();
                  if(y>0)
          y-=1;
                  else
          y=9999;

                 }
                  if(k1==0)
                  {
          beepon();
              flag=0;}
          write_nian();
              }
                                                           //调节完毕并且K4确认后打开中断允许,开始走时
          }
   }
}
  ET0=1;

}
void beiguangpd()                                         //背光判断模块
{if(k1==0||k2==0||k3==0|k4==0)
{        if(bg==1)                                        //如果再背光熄灭的情况下 ,按下任何键都会打开背光并响铃
        beepon();
        beiguang=0;                                    //无论是否熄灭,按下都会清零
  }
if(beiguang==60)                      //如果检测到没有按键60S,背光自动熄灭
bg=1;
else
bg=0;
}
void main()                                   //主函数
{          bg=0;
      y=2017;p=5;o=25;
      DHT11_receive();
          temper=ReadTemperature();
      welcome();                                    //欢迎
      NZdisplay();                                   //断电后第一个调节闹钟
          init();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但是没有打开ET0
      ET0=1;
          init();                                     //调节完毕后延时初始化并延时足够时间,确保不会乱码
          delay(50000);
        while(1)                                       //循环各个模块且不会冲突
        {
          zhuanhuan();
          bijiao();
         tiaojie();
          naozhongfamen();
          wendufamen();
          miaobiao();
          pdtian1();
          pdxingqi1();
         Display();
        }
}
void write_week()                                //1602写并显示星期模块
{  static u8 i;
   switch (wk)
     {
          case(1):
          for(i=0;i<5;i++)
        {
         write_com(0x8b+i);
         write_data(week1[i]);
         }
         break;
          case(2):
     for(i=0;i<5;i++)
        {
         write_com(0x8b+i);
         write_data(week2[i]);
         }
         break;
         case(3):
         for(i=0;i<5;i++)
        {
         write_com(0x8b+i);
         write_data(week3[i]);
         }
         break;
         case(4):
         for(i=0;i<5;i++)
        {
         write_com(0x8b+i);
         write_data(week4[i]);
         }
         break;
         case(5):
         for(i=0;i<5;i++)
        {
         write_com(0x8b+i);
         write_data(week5[i]);
         }
         break;
         case(6):
         for(i=0;i<5;i++)
        {
         write_com(0x8b+i);
         write_data(week6[i]);
         }
         break;
         case(0):
         for(i=0;i<5;i++)
        {
         write_com(0x8b+i);
         write_data(week7[i]);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详尽的注释,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焊接一个实物烧进去试试,因为不用RTC芯片也不用担心换纽扣电池,12MHZ的晶 ...

网友B(2017-10-09):
正在学习1602,值得一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18-02-19):
有仿真和电路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仿真和电路图就好了

可以看我发的更早版本的一个帖子,里面有仿真图 加了DHT11的湿度在p20口,p27口接lcd1602的K极其他都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C:
谢谢,下载了你以前的,慢慢学习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程序如果掉电的话,时间就要重新设置了

网友E(2018-05-20):
真棒内容很丰富,想做一个

网友F:
请问楼主,我用你的程序我的温度芯片接的P3^7我该如何改一下啊,我改了之后始终显示不出来温度,小弟是菜鸟,请指教一下

网友G(2018-12-07):
很不错!其实不在乎原始出处,有详尽的分享就是贡献!推动单片机的学习普及

网友H(2019-06-10):
楼 可以把dht11的程序改成sht11吗 软件上没有dht11

网友I(2023-05-19):
自学的吗?3个月就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