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计算字符串的CRC32值的算法源码

楼主(2017-05-29):
#include "reg51.h" //定义头文件reg51.h
long code table[256]={ //CRC32码表,为了加快计算速度,固化在ROM中,此数据严禁修改否则计算会出错。
0,1996959894,-301047508,-1727442502,124634137,1886057615,-379345611,-1637575261,249268274,2044508324,-522852066,-1747789432,162941995,2125561021,-407360249,-1866523247,
498536548,1789927666,-205950648,-2067906082,450548861,1843258603,-187386543,-2083289657,325883990,1684777152,-43845254,-1973040660,335633487,1661365465,-99664541,-1928851979,
997073096,1281953886,-715111964,-1570279054,1006888145,1258607687,-770865667,-1526024853,901097722,1119000684,-608450090,-1396901568,853044451,1172266101,-589951537,-1412350631,
651767980,1373503546,-925412992,-1076862698,565507253,1454621731,-809855591,-1195530993,671266974,1594198024,-972236366,-1324619484,795835527,1483230225,-1050600021,-1234817731,
1994146192,31158534,-1731059524,-271249366,1907459465,112637215,-1614814043,-390540237,2013776290,251722036,-1777751922,-519137256,2137656763,141376813,-1855689577,-429695999,
1802195444,476864866,-2056965928,-228458418,1812370925,453092731,-2113342271,-183516073,1706088902,314042704,-1950435094,-54949764,1658658271,366619977,-1932296973,-69972891,
1303535960,984961486,-1547960204,-725929758,1256170817,1037604311,-1529756563,-740887301,1131014506,879679996,-1385723834,-631195440,1141124467,855842277,-1442165665,-586318647,
1342533948,654459306,-1106571248,-921952122,1466479909,544179635,-1184443383,-832445281,1591671054,702138776,-1328506846,-942167884,1504918807,783551873,-1212326853,-1061524307,
-306674912,-1698712650,62317068,1957810842,-355121351,-1647151185,81470997,1943803523,-480048366,-1805370492,225274430,2053790376,-468791541,-1828061283,167816743,2097651377,
-267414716,-2029476910,503444072,1762050814,-144550051,-2140837941,426522225,1852507879,-19653770,-1982649376,282753626,1742555852,-105259153,-1900089351,397917763,1622183637,
-690576408,-1580100738,953729732,1340076626,-776247311,-1497606297,1068828381,1219638859,-670225446,-1358292148,906185462,1090812512,-547295293,-1469587627,829329135,1181335161,
-882789492,-1134132454,628085408,1382605366,-871598187,-1156888829,570562233,1426400815,-977650754,-1296233688,733239954,1555261956,-1026031705,-1244606671,752459403,1541320221,
-1687895376,-328994266,1969922972,40735498,-1677130071,-351390145,1913087877,83908371,-1782625662,-491226604,2075208622,213261112,-1831694693,-438977011,2094854071,198958881,
-2032938284,-237706686,1759359992,534414190,-2118248755,-155638181,1873836001,414664567,-2012718362,-15766928,1711684554,285281116,-1889165569,-127750551,1634467795,376229701,
-1609899400,-686959890,1308918612,956543938,-1486412191,-799009033,1231636301,1047427035,-1362007478,-640263460,1088359270,936918000,-1447252397,-558129467,1202900863,817233897,
-1111625188,-893730166,1404277552,615818150,-1160759803,-841546093,1423857449,601450431,-1285129682,-1000256840,1567103746,711928724,-1274298825,-1022587231,1510334235,755167117,

};
long crc32(unsigned char *text){ //计算CRC32
        long f=0; //位置
        long crcval=-1; //结果
        for(;*text!=0;text++){  //遇到停止符0结束计算
        f=*text^(crcval&255); //查表
        crcval=((crcval>>8)&16777215)^table[f]; //计算
        }
return -1-crcval; //计算完毕,返回取反的值。
}

void main(){
long xdata crc=0; //结果存放在XDATA中,用Virtual51就能看到。
crc=crc32("Abc123Def456Ghi789");//计算CRC32
        while(1);
}

网友A(2022-03-25):
生成CRC校验数据后,接收端怎么实现校验出正确的数据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