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LCD12864的屏幕

楼主(2017-05-30):
如何能够定时关闭液晶显示屏的屏幕,听说和液晶的型号有关,能否有懂行的人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A:
LCD12864的话可以改变他得电源引脚的点位来实现开关定时的话可以加个时钟

网友B:
切断电源,或者更改程序来重新显示

网友C:
重新编码烧录,可以外接一个时钟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