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单片机延时语句本身没错但报错,实在是不懂了,求教大神

楼主(2017-05-30):
延时的3句全报错。。无奈。
#include<reg51.h>
sbit P1_0=P1^0;                                     //脉冲输出//
sbit P1_1=P1^1;                                     //计数开关//
sbit P1_2=P1^2;                                     //脉冲开关//
xdata unsigned char w _at_ 0x8002,d _at_ 0x8004;    //位选 段选//
unsigned char j,x0,x1,x2,x3,x4,x5;                  //定义j(定时倍数10) x显示段码//
unsigned long i;                                    //累加i 显示i //
code unsigned char 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组显示//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
void play()
{x0=i%10;
x1=i/10%10;
x2=i/100%10;
x3=i/1000%10;
x4=i/10000%10;
x5=i/100000;
w=0x01;d=a[x0]; delay();
w=0x02;d=a[x1]; delay();
w=0x004;d=a[x2];delay();
w=0x08;d=a[x3]; delay();
w=0x10;d=a[x4]; delay();
w=0x20;d=a[x5]; delay();  }
void main()
{EA=1;
ET0=1;
ET1=1;
TMOD=0x15;
TR0=0;
TR1=0;
TH0=0x00;TL1=0x00;
TH1=0x3c;TL1=0xb0;
while(1)
{if(P1_1==0)
{TR0=0;TH0=0x00;TL0=0x00;i=153091;play()}
if(P1_1==1)
{TR0=1;i=TH0<<8|TL0;play();}
if(P1_2==0)
{TR1=0;TH1=0x3c;TL1=0xb0;j=0;P1_0=0}
if(P1_2==1)
{TR1=1;}}}
void int1() interrupt 3
{TH1=0x3c;TL1=0xb0;j++;
if(j==10)
{P1_0=!P1_0;j=0}}

网友A:
任何问题都在你的程序中:
1)注意语句结束了需要分号“;”;
2)注意程序书写,不要一行接一行连着写;
code unsigned char 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组显示//
这句后面的“;”呢?

网友B:
语句结束了需要分号“;”
语句结束了需要分号“;”
语句结束了需要分号“;”

网友C:
#include<reg51.h>

sbit P1_0=P1^0;                                     //脉冲输出//
sbit P1_1=P1^1;                                     //计数开关//
sbit P1_2=P1^2;                                     //脉冲开关//
unsigned char xdata w _at_ 0x8002,d _at_ 0x8004;    //位选 段选//
unsigned char j,x0,x1,x2,x3,x4,x5;                  //定义j(定时倍数10) x显示段码//
unsigned long i;                                    //累加i 显示i //
unsigned char code 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组显示//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
void play()
{
        x0=i%10;
        x1=i/10%10;
        x2=i/100%10;
        x3=i/1000%10;
        x4=i/10000%10;
        x5=i/100000;
        w=0x01;d=a[x0]; delay();
        w=0x02;d=a[x1]; delay();
        w=0x004;d=a[x2];delay();
        w=0x08;d=a[x3]; delay();
        w=0x10;d=a[x4]; delay();
        w=0x20;d=a[x5]; delay();
}
void main()
{
        EA=1;
        ET0=1;
        ET1=1;
        TMOD=0x15;
        TR0=0;
        TR1=0;
        TH0=0x00; TL1=0x00;
        TH1=0x3c; TL1=0xb0;
        while(1)
        {
                if(P1_1==0)
                {
                        TR0=0; TH0=0x00; TL0=0x00; i=153091; play();
                }
                if(P1_1==1)
                {
                        TR0=1; i=TH0<<8|TL0; play();
                }
                if(P1_2==0)
                {
                        TR1=0; TH1=0x3c; TL1=0xb0; j=0; P1_0=0;
                }
                if(P1_2==1)
                {
                        TR1=1;
                }
        }
}
void int1() 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b0;
        j++;
        if(j==10)
        {
                P1_0=!P1_0; j=0;
        }
}

网友D:
延时程序没错就不是他的问题,一些看似无关的小错误也会让程序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