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竞赛抢答器论文+Proteus仿真+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05-30):
这是我做了两个星期的毕业设计,四路竞赛抢答器,
附件里面包含了仿真图可直接下载打开
还有程序哦,请各位大神进行指教吧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抢答器的设计论文: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s;
uchar num=0;
char time=20;        //抢答时间
char datitime=30;        //答题限时时间
uint tt,t1;        //T0,T1定时器定一秒时
bit flag,s_flag=1,b_flag,fall_flag;        //标志位
bit K_startcountflag,K_timecountflag;        //时间调整标志位
sbit K0=P3^0;
sbit beep=P3^7;         //蜂鸣器输出口
sbit rled=P3^1;                //指示灯输出口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_Time=P3^2;        //答题计时键
sbit K_startcount=P3^3;        //开始抢答时间调整键
sbit K_timecount=P3^4;        //答题计时时间调整键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y;
        for(;ms>0;ms--)
                for(y=120;y>0;y--);
}
uchar code tabledu[]={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code tablewe[]={0XFE,0XFD,0XFB,0XF7};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ET0=1;
        ET1=1;
        EA=1;
        P0=0;
}
void Key_Scan(void)                //开始键扫描
{
        if(K0==0)
        {
                delay(10);
                if(K0==0)
                {
                        while(!K0);
                        TR0=1;
                        s=time;
                        tt=0;
                        flag=1;
                        s_flag=1;
                        b_flag=1;
                        num=0;
                        beep=1;
                        rled=1;
                        fall_flag=0;        //清除违规标志位
                        K_startcountflag=0;
                        K_timecountflag=0;
                }
        }
}
void Scan(void)                //四路热键扫描(哪个键先按下,哪个优先级最高)
{
        if(K1==0)
        {
                delay(10);
                if(K1==0)
                {
                        while(!K1);
                        num=1;                //数码管显示1号"1"
                        TR0=0;                //关闭定时器0,时间停止
                        TR1=1;                //打开定时器1,使扬声器响一声
                        s_flag=0;        //关闭开始键标志位,使再按其他三个键不会响应
                }
        }
        if(K2==0)                        //下面三个键的处理同上
        {
                delay(10);
                if(K2==0)
                {
                        while(!K2);
                        num=2;
                        TR0=0;
                        TR1=1;
                        s_flag=0;        //重要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while(!K3);
                        num=3;
                        TR0=0;
                        TR1=1;
                        s_flag=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while(!K4);
                        num=4;
                        TR0=0;
                        TR1=1;
                        s_flag=0;
                }
        }
}
void display(void)
{
        if(flag==1)                //开始键按下,开始计时抢答
        {
                if(num!=0)        //如果有人抢答,则显示相应的几号
                {
                        P0=tabledu[num];        //显示几号抢到了
                        P2=tablewe[0];
                        delay(2);
                        P0=0;
                        P2=0XFF;
                }
                else                //否则没人抢答,则前面不显示几号
                {
                        P0=0;
                        P2=0XFF;
                }
                P0=tabledu[s/10];                //下面为显示抢答倒计时
                P2=tablewe[2];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du[s%10];
                P2=tablewe[3];
                delay(2);
                P2=0XFF;
                P0=0;
        }
        else        //如果开始键没有按下,则显示F FF(若有违规者,则显示违规号码及 FF)或时间调整
        {
                if(fall_flag==1)        //违规显示
                {
                        if(num!=0)
                        {
                                P0=tabledu[num];        //显示几号违规了
                                P2=tablewe[0];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du[15];                //下面显示 FF,表示违规了
                                P2=tablewe[2];
                                delay(2);
                                P0=0;                //消隐
                                P2=0XFF;
                                P0=tabledu[15];
                                P2=tablewe[3];
                                delay(2);
                                P0=0;
                                P2=0XFF;
                        }
                        else
                        {
                                P0=0;
                                P2=0XFF;
                        }
                }
                else        //没有人违规才显示调整时间
                {
                        if(K_startcountflag==1)
                        {
                                P0=0X6D;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5(S)"(表示抢答时间调整)
                                P2=tablewe[0];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du[time/10];        //下面显示调整的抢答时间
                                P2=tablewe[2];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du[time%10];
                                P2=tablewe[3];
                                delay(2);
                                P0=0;
                                P2=0XFF;
                        }
                        else if(K_timecountflag==1)
                        {
                                P0=0X07;        //第一位与第二位数码管合起来显示"T",表示答题时间调整
                                P2=tablewe[0];
                                delay(2);
                                P0=0;
                                P2=0XFF;
                                P0=0X31;
                                P2=tablewe[1];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du[datitime/10];
                                P2=tablewe[2];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du[datitime%10];
                                P2=tablewe[3];
                                delay(2);
                                P0=0;
                                P2=0XFF;
                        }
                        else                //否则显示F FF
                        {
                                P0=tabledu[15];
                                P2=tablewe[0];
                                delay(2);
                                P0=0;
                                P0=tabledu[15];
                                P2=tablewe[2];
                                delay(2);
                                P0=0;                //消隐
                                P2=0XFF;
                                P0=tabledu[15];
                                P2=tablewe[3];
                                delay(2);
                                P0=0;
                                P2=0XFF;
                        }
                }
        }
}
void Time_Scan(void)                //调整时间键扫描
{
        if(K_startcount==0)                //抢答时间调整
        {
                delay(10);
                if(K_startcount==0)
                {
                        while(!K_startcount);
                        time++;
                        if(time==50)
                        {
                                time=20;
                        }
                        K_startcountflag=1;        //将抢答时间标志位置1
                        K_timecountflag=0;        //同时关闭答题时间标志位
                }
        }
        if(K_timecount==0)                //答题时间调整
        {
                delay(10);
                if(K_timecount==0)
                {
                        while(!K_timecount);
                        datitime++;
                        if(datitime==60)
                        {
                                datitime=30;
                        }
                        K_timecountflag=1;
                        K_startcountflag=0;
                }
        }
}
void main(void)
{
        T0_Init();
        while(1)
        {
                Key_Scan();                //开始键扫描
                if((flag==0)&(s_flag==1))        //当开始键没按下及没有人违规时才可进行时间调整
                {
                        Time_Scan();
                }
                if((flag==1)&(s_flag==0))//当开始键按下及有人抢答才进行开始回答计时倒计时
                {
                        if(K_Time==0)
                        {
                                delay(10);
                                if(K_Time==0)
                                {
                                        while(!K_Time);
                                        s=datitime;
                                        TR0=1;
                                        tt=0;
                                        TR1=1;
                                }
                        }
                }
                if((flag==0)&(s_flag==1))        //违规
                {
                        Scan();
                        if(num!=0)                //开始键没有按下时,有人按下了抢答器,则置违规标志位
                        {
                                fall_flag=1;
                                rled=0;
                        }
                }
                if((flag==1)&(s_flag==1))        //如果开始键按下且抢答键没有人按下,则进行八路抢答键扫描
                {
                        Scan();
                }
                display();                //显示到数码管上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2ms
        TL0=(65536-2000)%256;
        if(b_flag)        //开始(START)键按下,嘟一声(长1秒),表示开始抢答
        {
                beep=~beep;
        }
        else
        beep=1;
        if(s<5)        //抢答时间快到报警,隔1秒响一声且红灯闪烁,响三声
        {
                if(s%2==0)
                {
                        b_flag=1;
……………………

网友A(2018-11-05):
要花多少币才能下载完???

网友B(2020-12-28):
10,12,13,14这几个引脚得开关是干嘛得?

网友C(2021-05-11):
求大佬指教一下怎么把时间改成计分数

网友D(2022-05-10):
怎么把里面的串口改成at89c52的型号啊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E(2024-05-17):
膜拜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