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热释红外传感器怎么不灵啊?

楼主(2017-05-30):
各种调节都不行  有时候不管他  又好了  动两下又不行 盖住了传感器 居然灯还一闪一闪的  1K电阻都换大的也不行  想了1天都没解决 买的坏的?

楼主:
大神快来啊!

网友A:
找店家要一下操作手册吧,这样能快一点

网友B:
5v供电吗?供电不稳定吧?还有灵敏度多少?实际使用应该先看手册说明书

楼主:
淘宝买的 这型号还要电子手册啊  网上查了5V可以的啊

楼主:
今天上班的大神能帮个忙分析下吗?

网友C(2017-11-27):
我用的日本松下的AMG8831红外热释放传感器,只能感应到3CM,加了涅菲儿光镜也一样,是因为没有加放大电路的问题么,还是因为传感器选型选的不对啊

网友D(2018-07-17):
应该没问题,你测一下,模块输出电压是多少?是否﹥0.7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