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调速小车,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求大神,急急急

楼主(2017-05-30):
做的调速小车,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调用定时器2,自动重装载模式
{
    static uchar value_l,value_r;
        TF2=0;  //定时器2的中断标志要软件清0
        bTime_50Ms = 1;

                if(pwm_left==1)                                         //f_pwm_l越小就越快速度
        {
                value_l += 2;
                if(value_l  > 100 - f_pwm_l)
                {
                        value_l=0;
                    if(f_pwm_l != 0)
                                pwm_left=0;
                }
        }
        else
        {
                value_l += 2;
                if(value_l> f_pwm_l)                 //f_pwm_l越大就越慢速度
                {
                        value_l=0;
                        pwm_left=1;
                }
    }
        if(pwm_right==1)
        {
                value_r+=2;
                if(value_r  > 100 - f_pwm_r)                 //600uS高电平
                {
                        value_r=0;
                    if(f_pwm_r != 0)
                                pwm_right=0;
                }
        }
        else
        {
                value_r+=2;
                if(value_r> f_pwm_r)                //f_pwm_l越大就越慢速度
                {
                        value_r=0;
                        pwm_right=1;
                }
    }
}

网友A:
代码的意义一定与命题的解决方案有关(硬件方案、软件框图),请结合起来看。

网友B:
pwm 占空比

楼主:
能讲具体点吗

网友C:
z注释不是很清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