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电子秤制作资料 带安卓app与单片机源码及原理图

楼主(2017-05-30):
基于51单片机制作的蓝牙电子秤的实物图:

         将APK文件安装到 安卓手机 上面即可使用。

        首次连接的时候,请打开安卓手机蓝牙功能,搜索蓝牙设备,选中BT-04蓝牙模块进行配对。

  密码为1234(连接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提示密码)。配对好后打开蓝牙app连接即可。

  只需要配对一次,以后就不需要配对了,直接连接就可了~~~~

下面是单片机部分的电路原理图:

清单
元件名    位置    数量    备注

电源电路
电源DC端子    J1    1套
开关    S1    1个
指示灯    D1    1个
电阻1K    R2    1个

单片机最小系统
IC座子40P    U1    1个
单片机    U1    1个
晶振11.0592M    Y1    1个
独石电容22P    C1、C2    2个    元件上标:220
按键    K0 、K1    2个
电解电容    C3    1个
电阻 10K    R1    1个

蜂咛器电路
蜂咛器    B1    1个
三极管S8550    Q1    1个
电阻1K    R3    1个

蓝牙电路
蓝牙模块    U3    1个
4P排座        1个    插蓝牙模块

液晶电路
16P排座    LCD1    1个
液晶1602    LCD1    1个
电位器 10K    W1    1个    高档电位器

压力传感器电路
压力传感器(套装)    U2    1个
4P杜邦线        1条

主板
万能板    7cm*9cm    1张

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include "main.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long Weight_Shiwu = 0;

unsigned char flag = 0;
bit Flag_ERROR = 0;
sbit beep= P1^7;

#define GapValue 405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art_Init();

        Init_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Delay_ms(1000);                 //延时,等待传感器稳定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while(1)
        {
                EA = 0;
                Get_Weight();                        //称重
                EA = 1;

                Scan_Key();

                //显示当前重量
                if( Flag_ERROR == 1)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ERROR ");
                        beep=0;
                }
                else
                {
                        beep=1;
            Send_ASCII(0x82);
            Send_ASCII(0x4);
            Send_ASCII(Weight_Shiwu >> 8);
            Send_ASCII(Weight_Shiwu);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 g");
                }

        }
}

//扫描按键
void Scan_Key()
{
        if(KEY1 == 0)
        {
                Delay_ms(5);
                if(KEY1 == 0)
                {
                        while(KEY1 == 0);
                        Get_Maopi();                        //去皮
                }
        }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0)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if(Weight_Shiwu > 5000)                //超重报警
                {
                        Flag_ERROR = 1;
                        Send_ASCII(0x82);
      Send_ASCII(0x4);
      Send_ASCII(5000 >> 8);

                }
                else
                {
                        Flag_ERROR = 0;
                }
        }
        else
        {
                Weight_Shiwu = 0;
    Send_ASCII(0x82);
    Send_ASCII(0x4);
    Send_ASCII(0 >> 8);
        }

}
……………………

网友A:
好资料,感谢楼主,不知道能不能发一下APP的程序

网友B(2017-10-13):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好需要。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发一下APP的程序。感谢!

网友C:
不错的材料,值得参考

网友D:
楼主能不能把材料说具体点,有点难找

网友E:
有没有pcb,想自己做板

网友F(2018-03-12):
真好,这样也行,好好学习下

网友G:
好多人想要APP代码

网友H:
不错不错,要是多打些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I(2018-07-16):
我也需要,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J:
我做了一个和你类似的,但是手机APP却没有显示,求解

网友K:
牛的不行不行的

网友L(2018-11-17):
蓝牙模块是hc-05吗

网友L:
资料很有用

网友M:
下载了,试一下

网友N:
对啊!就是这样

网友O:
很好,可以解决不少的问题

网友P(2019-03-01):
老哥,我咋赞不了你呀

网友P:
你好,感谢你的资料

网友Q:
您好,我模仿着做了一个,但APP通信不了,我是用hc-06,还请求解。

网友Q:
引用 网友Q:
您好,我模仿着做了一个,但APP通信不了,我是用hc-06,还请求解。

解决了,哈哈哈哈,资料完全能用。

网友R:
好资料,感谢楼主,APP在資料ˊ夾裡;解壓後就能看到!!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我做了一个和你类似的,但是手机APP却没有显示,求解

你看看晶振频率 用11.0592M的试下

网友S(2019-04-23):
你好,我模仿着做了一个,为什么显示屏没有反应

网友T:
这个资料有人验证过吗

网友U:
l这个真不错

网友V:
Send_ASCII(0x82);
Send_ASCII(0x4);
请问蓝牙串口发送这两句什么意思?

网友S:
引用 网友Q:
解决了,哈哈哈哈,资料完全能用。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W:
引用 网友Q:
解决了,哈哈哈哈,资料完全能用。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是通信不了

网友X:
好厉害i 很实用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Q:
解决了,哈哈哈哈,资料完全能用。

我也不行hc06为什么

网友Z:
你好,我下载了你的蓝牙电子秤程序,为什么打开后编译时显示有一个警告呢?

网友AA:
我记得我是买过一片蓝牙模块的,有空也研究一下

网友AB(2019-11-20):
APP是原生开发的吗?

网友AC:
蓝牙连手机的代码怎么没有?

网友AD(2020-04-22):
请问一下,你这个有手机用来编辑的APP吗,这APP可以通用到别人的秤吗,我有一台秤,打印的秤,时不时后台要维护什么的,搞到就用不了,烦人。你这APP要联网登录吗?

网友AE(2020-06-22):
我也不行hc06为什么

网友AF(2022-04-23):
引用 网友V:
Send_ASCII(0x82);
Send_ASCII(0x4);
请问蓝牙串口发送这两句什么意思?

请问您弄明白这两行是什么意思了吗?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请问您弄明白这两行是什么意思了吗?我也不太明白

虽然我没有下载下来看完整的程序,但是看到这行的字面意思就是串口发送特定的指令数据。在另一个设备接收到“0x82,0x04”这两个字节的数据之后,就会开始执行某个特定的任务。

网友AH:
电子资料齐全,可以看一下,参考,不过称重结构影响参数变化.

网友AI(2022-06-10):
谢谢分享,有空也玩一下

网友AJ(2022-08-18):
楼主问一下  你这个手机端的APP是用问么开发的 直接用Android开发的吗 还是用APP INVENTOR呢

网友AK:
方案不错,不知道楼主下一步是怎么实现与APP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