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调试的智能小车走Z字路径成功,分享一下!

楼主(2017-05-30):
智能小车_Z字路径调试

智能小车_Z字路径调试

程序如下:
//主程序文件1  main.c://

        #include<REG52.H>                  //包含51单片机头文件,内部有各种寄存器定义
        #include<PWM.H>                  //包含HL-1蓝牙智能小车驱动IO口定义等函数
        #include<intrins.H>                  //包含HL-1蓝牙智能小车驱动IO口定义等函数

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0;
        j = 7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4;
        j = 129;
        k = 11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void)
{

    P1=0X00;   //关电机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B:                for(i=0;i<10;i++) //判断K3是否按下
                {
                   Delay1ms();        //1ms内判断50次,如果其中有一次被判断到K3没按下,便重新检测
                   if(anniu!=0 )//当K3按下时,启动小车
                   goto B; //跳转到标号B,重新检测
                }
        //蜂鸣器响一声
        BUZZ=0;        //50次检测K3确认是按下之后,蜂鸣器发出“滴”声响,然后启动小车。
        Delay500ms();
        BUZZ=1;//响50ms后关闭蜂鸣器

        while(1)        //无限循环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Left_1_led==0&&Right_1_led==0&&Left_2_led==1&&Right_2_led==1)

                          run();   //调用前进函数

                          else
                         {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0)            //左边检测到黑线
                                  {
                                           backrun();
                                          Delay100ms();
                                          Delay100ms();
                                      rightrun();                   //调用小车右转        函数
                                          Delay100ms();

//                                           leftrun();                  //调用小车左转  函数

                             }

                                               if(Left_2_led==1&&Right_2_led==0)            //左边检测到黑线
                                  {
                                           backrun();
                                          Delay100ms();
                                          Delay100ms();
                                           leftrun();                  //调用小车左转  函数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                                           leftrun();                  //调用小车左转  函数
//                                      rightrun();                   //调用小车右转        函数
                             }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0)                //右边检测到黑线
                                  {
//                                      rightrun();                   //调用小车右转        函数
                                           backrun();
                                          Delay100ms();
                                          Delay100ms();
                                           leftrun();                  //调用小车左转  函数
                                          Delay100ms();
                                  }

                                                             if(Right_2_led==1&&Left_2_led==0)                //右边检测到黑线
                                  {
                                           backrun();
                                          Delay100ms();
                                          Delay100ms();
                                      rightrun();                   //调用小车右转        函数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                                           leftrun();                  //调用小车左转  函数
//                                      rightrun();                   //调用小车右转        函数
                                  }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1)                //悬空状态  避悬崖
                                  {
                                      stop();                   //调用小车停止

                                  }

                        }
         }
}

//调速文件2  pwm.h//

#ifndef __PWM_H_
#define __PWM_H_

    //定义小车驱动模块输入IO口
   sbit L293D_IN1=P1^2;
   sbit L293D_IN2=P1^3;
   sbit L293D_IN3=P1^4;
   sbit L293D_IN4=P1^5;

        /***蜂鸣器接线定义*****/
    sbit BUZZ=P2^3;
         sbit anniu=P3^2;

    sbit Left_1_led=P3^7;         //左传感器

    sbit Right_1_led=P3^6;         //右传感器

    sbit Left_2_led=P3^4;         //左传感器

    sbit Right_2_led=P3^5;         //右传感器

        sbit Left_moto_pwm=P1^6;         //PWM信号端

        sbit Right_moto_pwm=P1^7;         //PWM信号端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2=0,P1_3=0;}         //左边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              //右边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2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push_val_left=5;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push_val_right=5;

   L293D_IN1=1;
   L293D_IN2=0;
   L293D_IN3=1;
   L293D_IN4=0;
}

//后退函数
     void  backrun(void)
{
     push_val_left=10;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push_val_right=10;

   L293D_IN1=0;
   L293D_IN2=1;
   L293D_IN3=0;
   L293D_IN4=1;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push_val_left=7;
         push_val_right=20;

   L293D_IN1=0;
   L293D_IN2=1;
   L293D_IN3=1;
   L293D_IN4=0;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push_val_left=20;
         push_val_right=7;

   L293D_IN1=1;
   L293D_IN2=0;
   L293D_IN3=0;
   L293D_IN4=1;
}

//停止
     void  stop(void)
{

   L293D_IN1=0;
   L293D_IN2=0;
   L293D_IN3=0;
   L293D_IN4=0;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_pwm=1;
                   }
        else
               {
                 Left_moto_pwm=0;
                   }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_pwm=0;
                  }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_pwm=1;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it() interrupt 1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ndif

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
谢谢分享 一个很经典的小车程序,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走Z字路径还是很难搞的 不知道楼主这个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Z字路径还是很难搞的 不知道楼主这个效果怎么样

走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