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跟踪系统程序

楼主(2017-05-31):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intrins.h>

sfr ADC_CONTR = 0xBC;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t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RESL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

sbit xiay  = P3^0;   //定义

sbit key1  = P3^2;   //定义 选择键
sbit key2  = P3^3;   //定义 加 按键端口
sbit key3  = P3^4;   //定义 减 按键端口
sbit key4  = P3^5;   //定义
sbit key5  = P3^6;   //定义
sbit pwm0  = P2^0;                                  //纵向舵机驱动端口
sbit pwm1  = P2^1           ;                                  //横向舵机驱动端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unsigned char字符为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nsigned int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宏定义

/*定义相关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 clocks

uint guangmin_0=0,guangmin_1=0,guangmin_2=0,guangmin_3=0;  //光敏值变量
uchar xdata Temp[16]="13-04-30   :  G ";
uchar xdata Test[16]="19:14:00   :  K ";
uchar xdata Temp1[16]="X:      Y:      ";
uchar xdata Test1[16]="guangzhao:      ";
uchar xdata Temp2[16]=" G0     G1      ";
uchar xdata Test2[16]=" G2     G3      ";

uint nian,yue,ri,shi,fen,miao;
int _shi=18,_fen=30;                //停止时间变量
int shi_=6,fen_=30;                  //启动时间变量
uchar set=0,set1=0,set2=0;          //模式控制变量
uchar xian=0;                                    //显示模式标志变量
uint GZ;                                              //光照变量
uchar X,Y;                                           //角度变量

uint js=0;                                                  //标志位变量
uint b=107,d=107;                                             //角度控制变量

void Delay1us()                //@12.000MHz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0; //Set all P1 as analog input port 0xff=1111 1111B 即P1全部用作AD,使用时根据实际情况赋值
        ADC_RES = 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高8位
        ADC_RESL= 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低2位
        ADC_CONTR = 0x00;
        Delay1us();   //等待ADC_CONTR值写入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unsigned int GetADC(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speed)
{
        unsigned int res;
  ADC_CONTR =ADC_CONTR | ADC_POWER | speed | ADC_START | ch;
        Delay1us();//确保ADC_CONTR的值写入nop; nop; nop; nop;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如果AD转换未结束FLAG位为0,程序在此等待,如果为1,跳出循环
        res=ADC_RES*4+ADC_RESL; //读AD转换结果
        ADC_RES=0;
        ADC_RESL=0;
        ADC_CONTR=0; //寄存器复位
        return res;
}
void readtime()
{
      nian= 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miao=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
uchar key_bcd(uchar key_decimal)                    //转成ds1302所需的BCD码
{
        uchar temp;
        temp=(((key_decimal/10)&0x0f)<<4)|(key_decimal%10);
        return temp;
}
void keyscan()
{
//-----------------------------模式键key1----------------------------
        if(key1==0&&xian==0)
        {
          //delay(5);
          if(key1==0)
          {
         //delay(10);
             while(!key1);
                 set++;
                 set1=0;
                 set2=0;
                 if(set>6)set=0;
           }
        }
//-----------------------------模式键key4----------------------------
        if(key4==0&&xian==0)
        {
          //delay(5);
          if(key4==0)
          {
         //delay(10);
             while(!key4);
                 set=0;
                 set1++;
                 set2=0;
                 if(set1>2)set1=0;
           }
        }
//-----------------------------模式键key5----------------------------
        if(key5==0&&xian==0)
        {
          //delay(5);
          if(key5==0)
          {
         //delay(10);
             while(!key5);
                 set=0;
                 set1=0;
                 set2++;
                 if(set2>2)set2=0;
           }
        }
//-----------------------------key2----------------------------
        if(key2==0)
        {
          //delay(2);
          if(key2==0)
          {
         //delay(5);
             while(!key2);

                        switch(set)
                          {
                                  case 1: nian++;
                                        if(nian>99)nian=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c,key_bcd(nian)| 0x80);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yue++;
                                        if(yue>12)yue=1;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8,key_bcd(yue));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3: ri++;
                                        if(ri>31)ri=1;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6,key_bcd(ri));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4: shi++;
                                        if(shi>23)shi=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key_bcd(shi));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5: fen++;
                                        if(fen>59)fen=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key_bcd(fen));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6: miao++;
                                        if(miao>59)miao=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key_bcd(miao)&0x7f);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switch(set1)
                          {
                                  case 1: _shi++;
                                        if(_shi>23)_shi=23;
                                                break;
                                  case 2: _fen++;
                                        if(_fen>59)_fen=0;
                                                break;
                          }
                  switch(set2)
                          {
                                  case 1: shi_++;
                                        if(shi_>_shi)shi_=_shi;
                                                break;
                                  case 2: fen_++;
                                        if(fen_>59)fen_=0;
                                                break;
                          }

           }
        }
//-----------------------------key3----------------------------
        if(key3==0)
        {
          //delay(2);
          if(key3==0)
          {
         //delay(5);
             while(!key3);
                 if(set==0&&set1==0&&set2==0)
                 {
                          xian++;
                     if(xian>2)xian=0;
                         b++;d++;
                 }
                        switch(set)
                          {
                                  case 1: nian--;
                                        if(nian>99)nian=99;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c,key_bcd(nian)| 0x80);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yue--;
                                        if(yue>12)yue=1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8,key_bcd(yue));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3: ri--;
                                        if(ri>31)ri=31;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6,key_bcd(ri));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4: shi--;
                                        if(shi>23)shi=23;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key_bcd(shi));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5: fen--;
                                        if(fen>59)fen=59;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key_bcd(fen));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6: miao--;
                                        if(miao>59)miao=59;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key_bcd(miao)&0x7f);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switch(set1)
                          {
                                  case 1: _shi--;
                                        if(_shi<shi_)_shi=shi_;
                                                break;
                                  case 2: _fen--;
                                        if(_fen<0)_fen=59;
                                                break;
                          }
                  switch(set2)
                          {
                                  case 1: shi_--;
                                        if(shi_<0)shi_=0;
                                                break;
                                  case 2: fen_--;
                                        if(fen_<0)fen_=59;
                                                break;
                          }
           }
        }
}
uchar ttt;
void display()
{
    if(xian==0)                                  //显示模式0
        {
            ttt++;
                if(ttt>5)ttt=0;
                if(set==1)
                {
                        if(ttt>2)
                        {
                           Temp[0]=nian/10+'0';
                           Temp[1]=nian%10+'0';
                        }
                        else
                        {
                           Temp[0]=' ';
                           Temp[1]=' ';
                        }
                }
                else
                {
                           Temp[0]=nian/10+'0';
                           Temp[1]=nian%10+'0';
                }

                if(set==2)
                {
                        if(ttt>2)
                        {
                           Temp[3]=yue/10+'0';
                           Temp[4]=yue%10+'0';
                        }
                        else
                        {
                           Temp[3]=' ';
                           Temp[4]=' ';
                        }
                }
                else
                {
                           Temp[3]=yue/10+'0';
                           Temp[4]=yue%10+'0';
                }

                if(set==3)
                {
                        if(ttt>2)
                        {
                           Temp[6]=ri/10+'0';
                           Temp[7]=ri%10+'0';
                        }
                        else
                        {
                           Temp[6]=' ';
                           Temp[7]=' ';
                        }
                }
                else
                {
                           Temp[6]=ri/10+'0';
                           Temp[7]=ri%10+'0';
                }
                if(set1==1)
                {
                        if(ttt>2)
                        {
                           Temp[9]=_shi/10+'0';
                           Temp[10]=_shi%10+'0';
                        }
                        else
                        {
                           Temp[9]=' ';
                           Temp[10]=' ';
                        }
                }
                else
                {
                           Temp[9]=_shi/10+'0';
                           Temp[10]=_shi%10+'0';
                }
                if(set1==2)
                {
                        if(ttt>2)
                        {
                           Temp[12]=_fen/10+'0';
                           Temp[13]=_fen%10+'0';
                        }
                        else
                        {
                           Temp[12]=' ';
                           Temp[13]=' ';
                        }
                }
                else
                {
                           Temp[12]=_fen/10+'0';
                           Temp[13]=_fen%10+'0';
                }
                ShowString(0,Temp);

                if(set==4)
                {
                        if(ttt>2)
                        {
                           Test[0]=shi/10+'0';
                           Test[1]=shi%10+'0';
                        }
                        else
                        {
                           Test[0]=' ';
                           Test[1]=' ';
                        }
                }
                else
                {
                           Test[0]=shi/10+'0';
                           Test[1]=shi%10+'0';
                }

                if(set==5)
                {
                        if(ttt>2)
                        {
                           Test[3]=fen/10+'0';
                           Test[4]=fen%10+'0';
                        }
                        else
                        {
                           Test[3]=' ';
                           Test[4]=' ';
                        }
                }
                else
                {
                           Test[3]=fen/10+'0';
                           Test[4]=fen%10+'0';
                }

                if(set==6)
                {
                        if(ttt>2)
                        {
                           Test[6]=miao/10+'0';
                           Test[7]=miao%10+'0';
                        }
                        else
                        {
                           Test[6]=' ';
                           Test[7]=' ';
                        }
                }
                else
                {
                           Test[6]=miao/10+'0';
                           Test[7]=miao%10+'0';
                }
                if(set2==1)
                {
                        if(ttt>2)
                        {
                           Test[9]=shi_/10+'0';
                           Test[10]=shi_%10+'0';
                        }
                        else
                        {
                           Test[9]=' ';
                           Test[10]=' ';
                        }
                }
                else
                {
                           Test[9]=shi_/10+'0';
                           Test[10]=shi_%10+'0';
                }
                if(set2==2)
                {
                        if(ttt>2)
                        {
                           Test[12]=fen_/10+'0';
                           Test[13]=fen_%10+'0';
                        }
                        else
                        {
                           Test[12]=' ';
                           Test[13]=' ';
                        }
                }
                else
                {
                           Test[12]=fen_/10+'0';
                           Test[13]=fen_%10+'0';
                }
                ShowString(1,Test);
        }
        if(xian==1)                                           //显示模式1
        {
          Y=b;
          X=d;
          GZ=(guangmin_0+guangmin_1+guangmin_2+guangmin_3)/4;
          if(X<=107)
          {
                    X=107-X;
                  Temp1[3]='-';                 //角度数值转换显示
                  Temp1[4]=X/100%10+'0';
                  Temp1[5]=X/10%10+'0';
                  Temp1[6]=X%10+'0';
          }
          if(X>=107)
          {
                    X=X-107;
                  Temp1[3]='+';                 //角度数值转换显示
                  Temp1[4]=X/100%10+'0';
                  Temp1[5]=X/10%10+'0';
                  Temp1[6]=X%10+'0';
          }

          if(Y<=107)
          {
                    Y=107-Y;
                  Temp1[11]='-';                 //角度数值转换显示
                  Temp1[12]=Y/100%10+'0';
                  Temp1[13]=Y/10%10+'0';
                  Temp1[14]=Y%10+'0';
          }
          if(Y>=107)
          {
                    Y=Y-107;
                  Temp1[11]='+';                 //角度数值转换显示
                  Temp1[12]=Y/100%10+'0';
                  Temp1[13]=Y/10%10+'0';
                  Temp1[14]=Y%10+'0';
          }

          Test1[10]=GZ/1000+'0';                 //光敏数值转换显示
          Test1[11]=GZ/100%10+'0';
          Test1[12]=GZ/10%10+'0';
          Test1[13]=GZ%10+'0';
          ShowString(0,Temp1);
          ShowString(1,Test1);
        }
        if(xian==2)                                                  //显示模式2
        {

          Temp2[4]=guangmin_0/1000+'0';                 //光敏数值转换显示
          Temp2[5]=guangmin_0/100%10+'0';
          Temp2[6]=guangmin_0/10%10+'0';
          Temp2[7]=guangmin_0%10+'0';

          Temp2[11]=guangmin_1/1000+'0';                 //光敏数值转换显示
          Temp2[12]=guangmin_1/100%10+'0';
          Temp2[13]=guangmin_1/10%10+'0';
          Temp2[14]=guangmin_1%10+'0';

          Test2[4]=guangmin_2/1000+'0';                 //光敏数值转换显示
          Test2[5]=guangmin_2/100%10+'0';
          Test2[6]=guangmin_2/10%10+'0';
          Test2[7]=guangmin_2%10+'0';

          Test2[11]=guangmin_3/1000+'0';                 //光敏数值转换显示
          Test2[12]=guangmin_3/100%10+'0';
          Test2[13]=guangmin_3/10%10+'0';
          Test2[14]=guangmin_3%10+'0';

          ShowString(0,Temp2);
          ShowString(1,Test2);
        }
}
void timer0_irpt()interrupt 1            //中断1服务程序
{
         TH0 = (65536-10)/256;         //重装计数值
   TL0 = (65536-10)%256;                   //重装计数值
         js++;                                                   //a自加1
         if(js==2000)                                   //如果a等于2000
         {
            pwm0=1;
                  pwm1=1;                                   //纵向舵机驱动端口取反
            js=0;                                           //把a置0
         }
         else                                                   //否则判断a是否等于b
         {
           if(js==b){pwm0=0;}                    //如果等于就把纵向舵机驱动端口取反
           if(js==d){pwm1=0;}
         }
}
void chushihua()                  //内部中断初始化函数
{
         TMOD = 0x01;                  //将计数器设置为工作方式1
     TH0 = (65536-10)/256;     //给计数器高八位赋值
     TL0 = (65536-10)%256;            //给计数器低八位赋值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中断1
     TR0 = 1;
}
void pianzhuankongzhi(void)
{

                 if(((guangmin_0+guangmin_1)-10)<(guangmin_2+guangmin_3))
                 {
                           b--;
                          if(b<45){b=45;}
                 }
                 if(((guangmin_2+guangmin_3)-10)<(guangmin_0+guangmin_1))
                 {
                           b++;
                          if(b>140){b=140;}
                 }
                 Delay1us();
                 if(((guangmin_3+guangmin_0)-10)<(guangmin_1+guangmin_2))
                 {
                           d--;
                          if(d<45){d=45;}
                 }
                 if(((guangmin_1+guangmin_2)-10)<(guangmin_3+guangmin_0))
                 {
                           d++;
                          if(d>170){d=170;}
                 }

}
void main(void)
{
        InitADC();                                        //ADC初始化
  InitLcd_LCD1602();                         //液晶初始化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
        chushihua();                             //PWM中断初始化
        while(1)
        {
                  readtime();       //读取时间
                 display();                                 //显示控制
                 keyscan();                            //按键控制

                   if(((shi*60+fen)>=(shi_*60+fen_))&&((shi*60+fen)<=(_shi*60+_fen-1)))            //判断时间段开跟踪
                  {
                                          guangmin_0=GetADC(0,ADC_SPEEDLL);
                                          guangmin_1=GetADC(1,ADC_SPEEDLL);

                                          guangmin_2=GetADC(2,ADC_SPEEDLL);
                                          guangmin_3=GetADC(3,ADC_SPEEDLL);

                                          pianzhuankongzhi();                 //舵机控制
                                          EA=1;
                  }
                 else
                  {
                          EA=0;
                  }

        }
}

网友A(2017-07-07):
ad 用的是哪款芯片啊,追踪机理 是判断光敏然后控制舵机吗?直接看程序有些费力,能发实物图吗      之前我接触过的太阳能追踪是机制是   四个光敏以‘+’姿态放在一个板子上,假如左光敏光照强度大于右光敏,用2803控制电机左右转向,  上下部分也是如此,总共利用两个电机

网友B(2018-02-19):
有仿真图吗?

网友C(2019-03-29):
希望能补全资料

网友D(2020-04-09):
大佬,有仿真图吗?

网友E:
非常好,要是有原理图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F(2020-05-20):
如果是位置跟随或者说角度跟随的话 比如天线的 需要把光明传感器换成什么呢 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