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298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仿真电路图+程序

楼主(2017-05-31):
51单片机和L298芯片组成的电路控制2个步进电机的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工程文件可到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sbit A1=P0^0;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1=P0^1;
sbit C1=P0^2;
sbit D1=P0^3;

sbit A2=P1^0;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2=P1^1;
sbit C2=P1^2;
sbit D2=P1^3;

sbit up=P2^0;
sbit down=P2^1;
sbit left=P2^2;
sbit right=P2^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oil_A1 {A1=0;B1=1;C1=0;D1=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1 {A1=0;B1=0;C1=1;D1=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1 {A1=1;B1=0;C1=0;D1=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1 {A1=0;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A2 {A2=0;B2=1;C2=0;D2=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2 {A2=0;B2=0;C2=1;D2=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2 {A2=1;B2=0;C2=0;D2=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2 {A2=0;B2=0;C2=0;D2=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OFF {A1=0;B1=0;C1=0;D1=0;A2=0;B2=0;C2=0;D2=0;}//全部断电

uchar speed=200;

void delay_ms (uint ms)            //带参数函数
{
          u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void x_zheng()//x轴正转
{
  while(!up)
  {
     Coil_A1
         delay_ms(speed);
     Coil_B1
         delay_ms(speed);
         Coil_C1
         delay_ms(speed);
         Coil_D1
         delay_ms(speed);
  }
P0=0;//按键释放时,反转P1停在table某处,导致电机有电压从而使电机发热,需要归零。
}
void x_fan()//x轴反转
{
  while(!down)
  {
     Coil_D1
         delay_ms(speed);
     Coil_C1
         delay_ms(speed);
         Coil_B1
         delay_ms(speed);
         Coil_A1
         delay_ms(speed);
  }
P0=0;//按键释放时,反转P1停在table某处,导致电机有电压从而使电机发热,需要归零。
}
void y_fan()//x轴反转
{
  while(!left)
  {
     Coil_D2
         delay_ms(speed);
     Coil_C2
         delay_ms(speed);
         Coil_B2
         delay_ms(speed);
         Coil_A2
         delay_ms(speed);
  }
P1=0;//按键释放时,反转P1停在table某处,导致电机有电压从而使电机发热,需要归零。
}
void y_zheng()//x轴正转
{
  while(!right)
  {
     Coil_A2
         delay_ms(speed);
     Coil_B2
         delay_ms(speed);
         Coil_C2
         delay_ms(speed);
         Coil_D2
         delay_ms(speed);
  }
P1=0;//按键释放时,反转P1停在table某处,导致电机有电压从而使电机发热,需要归零。
}

void main()
{
  Coil_OFF;
  while(1)
  {
    if(up==0)
        {
          delay_ms(20);
          if(up==0)
          {
            x_zheng();
          }
        }
        if(down==0)
        {
          delay_ms(20);
          if(down==0)
          {
            x_fan();
          }
        }
        if(lef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