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了好多的手机充电器和电源适配器能改造吗?

楼主(2017-05-31):
由于手机寿命不长,还有一些电子设备的电源适配器,这么多年,闲置了好多的手机充电器和电源适配器,这些手机充电器充电电流从400mA2000mA的不等,电压有5V的,6V的,9V的,12V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改造一下,成为LED电源什么的。可行性有多大。

网友A:
只要功率符合就可以

网友B(2025-11-17):
确实是这样!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改成18650类的锂电池充电器。5V输出串一个4007最简单。内有817光耦的调节输出电压到4.1-4.1V最好。输出电压再高的可否加一个7805,,,,

网友C:
内部电路最好不要改动以免安全隐患。可以考虑使用外部DC-DC模块或者芯片更改电路。我拍下了10多个2A-4A的二手品牌机充电头,感觉比杂牌的好多了。

网友D:
对于实用性而言,这些就是电子垃圾,丢了就对了,实在不舍得,搞个塑料盒子装好,放外面容易坏
对于DIY爱好而言,可以做做LED台灯什么的,前提是你得会电路原理,画板什么的
对于板凳说的串联一个4007给18650充电,我劝你还是不要去尝试,网上一个完整的锂电池充电板才9毛钱

网友B:
9毛钱不如不花钱,这个道理没错吧?废物利用就是发挥“废物”的价值!5V充电器传一个4007 充18650问题不大,,,,,,,,,

网友E:
如果是为了省钱,结果你会发现折腾这些只会花更多的钱。如果是为了玩,或体验一下经自己的努力收获一份成就感,那么先在理论上学习一下,没点电路基础,失败的几率是很高的,当然,大神都是这么爬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毛钱不如不花钱,这个道理没错吧?废物利用就是发挥“废物”的价值!5V充电器传一个4007 充18650问题不大 ...

充电头输出电压不一定就是5V。有可能会高于5V!而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小电流状态会小于0.7V!即使0.7V降压后也有4.3V!锂电池长时间处于4.3V环境充电状态有可能导致电池受损!所以不建议用4007降压给锂电池充电!临时急用可以,对于长时间亏电的锂电池补充充电比较合适

网友F:
我感觉可行

网友F:
我感觉可行,就是要注意降压,串几个电阻限流,否则电源适配器那种输出电流怕是会把LED烧坏

网友G:
这些年来,我把家人丢弁的各种充电器都收集起来,用一个装皮鞋的盒子装好,要做个小制作,就在里面翻找一个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充电头输出电压不一定就是5V。有可能会高于5V!而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小电流状态会小于0.7V!即使0.7V降压后也 ...

“电池长时间处于4.3V环境充电状态有可能导致电池受损!”=============您说的没错。但还和充电电流大小有关,这有点类似“浮动充电”?电池电压到4.2V时充电电流已经很小(大约几个毫安的数量),发生过充爆炸的可能性很小了。当然最高充电电压还是不高于4.2V更好。有的适配器可以调节输出电压到4.2V以下(可以加大817光耦的1-2脚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B:
9毛钱不如不花钱,这个道理没错吧?废物利用就是发挥“废物”的价值!5V充电器传一个4007 充18650问题不大 ...

为了安全还是花点小钱的好,直接买4056芯片只要1毛还能练动手能力。
这比4007多几分钱但安全提升至少4007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池长时间处于4.3V环境充电状态有可能导致电池受损!”=============您说的没错。但还和充电电流大小 ...

对于理论探讨和做些实验,大概是没毛病的。
对于老鸟你讲的全对,他们最多只是搭个实验或应急,而不是真用。
对于新手,听信了你这个,可能就不是玩玩而的事,真用的结果真可能呵呵。

网友I(2026-02-26):
改个小家电的电源绰绰有余,比现在pdd上买的强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