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 想做一个简单地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7-05-31):
用数码管显示ds18b20测得的温度
需要怎么做啊
求大神指导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是否合适,自己斟酌,仅供参考,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O_18B20=P3^7;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char Display_Data[5];   //应修改为5
char code Period[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_us(int i);
void delay_ms(char y);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
void DS18b20_WriteByte(char dat);
char DS18b20_ReadByte();
void DS18B20_ChangTemp();
void DS18B20_ReadTempCom();
int DS18B20_ReadTemp();
void datapros(int temp)  ;
void DigDisplay();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DS18B20_ReadTemp());
    DigDisplay();
  }
}
void delay_us(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_ms(char y)
{
  int x;    //char x换成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
{
  char i;
  int j;    //增加int j
  IO_18B20 = 0;
  j = 120;      //i换j,79换90
  while(j--);  //i换j
  IO_18B20 = 1;
  i = 0;
  while(IO_18B20)
  {
    delay_ms(1);
    i++;
    if(i>5)
    {
      return 0;
    }
  }
  return 1;
}
void DS18b20_WriteByte(char dat)
{
  char j;
  int i; //这里i用char类型变量不对,应用int型
  for(j=0; j<8; j++)
  {
    IO_18B20 = 0;
    i++;
    IO_18B20 = dat & 0x01;
    i=6;
    while(i--);
    IO_18B20 = 1;
    dat >>= 1;
  }
}
char DS18b20_ReadByte()
{
  unsigned char byte, bi; //这里应用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i, j;     //这里应用unsigned char
  for(j=8; j>0; j--)
  {
    IO_18B20 = 0;
    delay_us(1);
    IO_18B20 = 1;
    delay_us(1);
    bi = IO_18B2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_ChangTemp()
{
  DS18b20_Init();
  delay_ms(1);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44);
}
void DS18B20_ReadTempCom()
{
  DS18b20_Init();
  delay_ms(1);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be);
}
int DS18B20_ReadTemp()
{
  int temp = 0;
  char tmh, tml;
  DS18B20_ChangTemp();
  DS18B20_ReadTempCom();
  tml = DS18b20_ReadByte();
  tmh = DS18b20_ReadByte();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
    Display_Data[0] = 0x40;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_Data[0] = 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Display_Data[1] = Period[temp / 10000];
  Display_Data[2] = Period[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_Data[3] = Period[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_Data[4] = Period[temp % 100 / 10];
  Display_Data[5] = Period[temp % 10];
}
void DigDisplay()
{
  char i;
  for(i=0;i<6;i++)
  {
    switch(i)
    {
      case(0):LSA=0;LSB=0;LSC=0; break;
      case(1):LSA=1;LSB=0;LSC=0; break;
      case(2):LSA=0;LSB=1;LSC=0; break;
      case(3):LSA=1;LSB=1;LSC=0; break;
      case(4):LSA=0;LSB=0;LSC=1; break;
      case(5):LSA=1;LSB=0;LSC=1; break;
    }
    P0=Display_Data[i];  //这个地方不应该是P0=Display_Data[5-i]
    delay_us(100);
    P0=0x00;
  }
}

网友B:
自己做一个DS18B20的模块+单片机电路板,最快的方法,在网上找一个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给你普中的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void LcdDisplay(int);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Delay1ms(1000);//1s钟刷一次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百位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