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调节电热丝功率大小 已做出实物和程序

楼主:
这是一个取暖功能,风扇是起给外壳降温作用的,还用了一个电子式倾倒开关,一旦倾倒,立即关闭取暖功能,起保护作用,以免发生火灾,并且在倾倒后,风扇继续延时散热,给外壳降温,我这里为了迅速看到效果,延时时间设置10S,经测试,良好,没有发现程序控制错乱问题,如果大家有发现,告知哈,一起学习~~

实物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sbit led2=P3^7;
sbit pwm=P1^1;
sbit wind=P3^6;
sbit k1=P5^5;
sbit sw=P1^2;//倾倒开关
uchar num=0,num2=0,scale=0;
uint a=0,t=0,t1=0;
bit flag1=0,flag2=0,flag3=0;
bit flag4=0,flag5=1;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cloud()
{
        if(flag3==1)
        {
                num2++;
                if(num2==200)
                {
                        num2=0;
                        a++;
                        if(a==500)         //50一秒,500就是10秒
                        {
                                TR0=0;
                                a=0;
                                wind=0;
                                flag1=0;
                                flag2=0;
                        }
                }
        }
}

void keyscan()
{
        if(flag4==0)
                {
                if(flag2==0)
                        {
                                if(flag1==0)
                                        {
                                                if(k1==0)                //一档
                                                delay(10);
                                                if(k1==0)
                                                {
                                                        while(!k1);        //松手检测
                                                        EX0=1;                //开外部中断
                                                        wind=1;                //开风扇
                                                        scale=10;        //赋初值
                                                        led1=0;                //点亮LED1
                                                        led2=1;                //关闭LED2
                                                        flag1=1;        //置1
                                                        flag3=0;        //清零
                                                }
                                        }
                                if(flag1==1)
                                        {
                                                if(k1==0)                //二档
                                                delay(10);
                                                if(k1==0)
                                                {
                                                        while(!k1);
                                                        EX0=1;                //
                                                        scale=60;
                                                        led1=1;
                                                        led2=0;
                                                        flag1=0;
                                                        flag2=1;
                                                        flag3=0;
                                                }
                                        }
                         }
                if(flag2==1)
                        {
                                        if(k1==0)                   //三档
                                        delay(10);
                                        if(k1==0)
                                        {
                                                while(!k1);
                                                EX0=0;                   //关外部中断
                                                led1=1;                   //关2个LED指示灯
                                                led2=1;
                                                num2=0;                   //清零
                                                a=0;
                                                flag2=0;           //
                                                flag3=1;           //调用风扇延时函数。
                                        }
                        }
                }

                if(sw==1)          //判断倾倒
                delay(10);
                if(sw==1)
                        {
                                flag4=1; //一旦倾倒,调用倾倒程序
                        }

                if(sw==0)         //倾倒复位
                delay(10);
                if(sw==0)
                        {
                                flag4=0; //清零,不调用倾倒程序。
                                t=0;
                        }
}

void main()
{
        P3M0=0x40;
        P3M1=0x00;
        TMOD=0x01;
        TH0=0xff;//定时0.1ms
        TL0=0x9c;
        EA=1;
        ET0=1;
        IT0=0;//必须设外部中断触发方式为上升沿下降沿同时触发。STC最新15系列单片机外部中断INT0口有上下沿同时触发功能
        led1=1;
        led2=1;
        pwm=1;
        wind=0;
        k1=1;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

void ex0() interrupt 0
{
        IE0=0;
        num=0;
        TR0=1;          //交流过零点的时候,清楚标志、计数变量并启动定时器。
}

void t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H0=0xff;
        TL0=0x9c;
        if(flag3==0)
        {
                num++;
                if(num==scale)                //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
                        {
                                pwm=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for(i=0;i<2;i++);//延时2us
                                pwm=1;        //延时2us之后,关掉脉冲输出,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会继续保持导通。
……………………

网友A(2017-05-31):
顶顶楼主用用心了,有点不懂的地方可控规的控制是怎么完成的?小白一个希望楼主给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顶楼主用用心了,有点不懂的地方可控规的控制是怎么完成的?小白一个希望楼主给解答

你可以看我上个帖子,你参考下,我有说明。我也是花了几个礼拜才搞明白的,想搞明白,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哈。

网友C(2017-07-25):
正在寻找资料,收藏了,谢谢

网友D(2018-07-11):
正在寻找资料

网友E:
交流直流共地会不会不太安全啊?过零检测应该可以光耦隔离吧

网友F:
收藏了,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G:
非常的给力,谢谢了

网友H(2024-08-14):
收藏了,谢谢提供资料,对移相控制有很好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