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模块的代码 单片机中断能实现直流电机调速吗?

楼主(2017-05-31):
下面这块是读取温度的 先不管他 上面的中断能实现直流电机调速吗?  我的是普中开发板 电机应该怎么接 是接步进电机上么?能帮我调通?有红包感谢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1^0;
sbit DSPORT=P3^7;

void Ds18b20ReadTemp();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zhuanshu=20;
unsigned int cnt=0;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unsigned int dingshi=0;
unsigned char min=1;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3000;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if(cnt>=3000)
{
cnt=0;
Ds18b20ReadTemp(); //3s检测一次温度
}
switch(receiveData)
{
case 177:ET0=1;zhuanshu=20;receiveData=0;break;          // 数字1 风扇启动
case 178:zhuanshu=0;while(i--);ET0=0;receiveData=0;break;        //数字2 风扇停止 由于IO口默认高电平  所以要让zhuanshu=0
case 179:zhuanshu=30;break;//数字3 低挡
case 180:zhuanshu=50;break;//数字4 中挡
case 181:zhuanshu=70;break;// 数字5高挡
case 182:                  // 数字6自动根据温度调节转速
{
if(temp<3200)
{
   zhuanshu=25;
}
if((temp>3200)&&(temp<3300))
{
   zhuanshu=30;
}
if((temp>3400)&&(temp<3600))
{
   zhuanshu=50;
}
if((temp>3200)&&(temp<3300))
{
  zhuanshu=60;
}
} break;
case 183: //定时时间数字7
{
  static dingshi=0;
   if(dingshi>=60000)  //1分钟一个基准
  {
     min--;
dingshi=0;
if(min==0)
{
ET0=0;
zhuanshu=0;
}
  }
  break;
case 184: receiveData=0;min++;break; //增加时间  数字8
case 185: receiveData=0;min--;break; //减少时间  数字9
}
}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0 = 0xFC;
TL0 = 0x66;
TH1=0XF9;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9;
ET0=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TR0=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1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1=0;
TH0 = 0xF6;  //重新赋初值
TL0 = 0x66;
timer1++;
    cnt++;
dingshi++;
if(dingshi>=60050)
{
dingshi=0;
}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zhuanshu)//改变zhunashu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这个值越大转的越快
{
   PWM=1;
}
else
{
  PWM=0;
}
}

void Delay1ms(uint y) //延时程序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uchar Ds18b20Init() //温度的子函数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Delay1ms(1);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void Ds18b20ReadTemp()
{
   float tp;
int temp1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再读高字节
temp1 = tmh;
temp1 <<= 8;
temp1 |= tml;
   if(temp1< 0)
  {
temp1=temp1-1;
temp1=~temp1;
tp=temp1;
temp1=tp*0.0625*100+0.5;
  }
else
  {
tp=temp1;
temp1=tp*0.0625*100+0.5;
}

  temp=temp1%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