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完整计算器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2017-05-31):
51单片机的完整计算器程序

;$$$$变量定义区(30H-)$$$$$

OUTBIT EQU P2 ; 位控制口

OUTSEG EQU P0 ; 段控制口

ROW_COLUMN EQU P1 ; 读键盘行线口

VARIABLE_DELAY1 EQU 30H        ;延时变量

VARIABLE_DELAY2 EQU 31H

VARIABLE_STORE1        EQU 32H        ;存储第一个输入数

VARIABLE_STORE2 EQU 33H

VARIABLE_STORE3 EQU 34H        ;存储第二个输入数

VARIABLE_STORE4 EQU 35H

VARIABLE_STORE5 EQU 36H        ;存储最后结果

VARIABLE_STORE6 EQU 37H

VARIABLE_INPUT1A EQU 38H        ;第一个输入数保存地址

VARIABLE_INPUT1B EQU 39H

VARIABLE_INPUT1C EQU 3AH

VARIABLE_INPUT1D EQU 3BH

VARIABLE_INPUT2A EQU 3CH        ;第二个输入数保存地址

VARIABLE_INPUT2B EQU 3DH

VARIABLE_INPUT2C EQU 3EH

VARIABLE_INPUT2D EQU 3FH

VARIABLE_REPLACE_POINT EQU 40H        ;结果显示位置指针

;VARIABLE_RESULTB EQU 41H

;VARIABLE_RESULTC EQU 42H

;VARIABLE_RESULTD EQU 43H

VARIABLE_SIGN1 EQU 44H        ;保存第一个符号位

VARIABLE_SIGN2 EQU 45H        ;保存第二个符号位

VARIABLE_INPUT1_POINT EQU 46H ;第一个输入数状态指针,记录输入的位数

VARIABLE_INPUT2_POINT EQU 47H ;第二个输入数状态指针,记录输入的位数

VARIABLE_RESULT_POINT EQU 48H ;第二个输入数状态指针,记录输入的位数

VARIABLE_PLACE1_POINT EQU 49H        ;第一个输入数位置指针

VARIABLE_PLACE2_POINT EQU 4AH        ;第一个输入数位置指针

VARIABLE_LEDBUF_POINT EQU 4BH        ;第一个输入数位置指针

VARIABLE_LEDBUF EQU 4CH ; 显示缓冲

S1 EQU 50H        ;自定义数字电路入口与出口

S2 EQU 51H        ;功能1实现:将分离个位数字(S1-S5),转化为十进制,存储在S6,S7

S3 EQU 52H        ;功能2实现:将十进制位数字(S6-S7),转化为个位数字,存储在(S1-S5)

S4 EQU 53H        ;S1(最高位),S5(最低位)

S5 EQU 54H

S6 EQU 55H

S7 EQU 56H

KEY1 BIT P3.2

KEY2 BIT P3.3

KEY3 BIT P3.4

KEY4 BIT P3.5

;****************************************************进入主程序*****************************************************************************

ORG 0000H

AJMP STABLE

ORG 0100H

; *****************************************************键码定义和键值定义*******************************************************************

LEDMAP: ; 八段管显示码(共阳极)

DB 0C0h, 0F9h, 0A4h, 0B0h, 099h, 092h, 082h, 0F8h,080h, 090h, 088h, 083h,0C6H

KEYTABLE:

DB 00h, 04h, 08h

DB 01h, 05h, 09h

DB 02h, 06h, 0Ah

DB 03h, 07h, 0Bh

;$$$$子程序区$$$

$$$

;****************************************************延时程序(30H,31H)**********************************************************************

DELAY:

MOV VARIABLE_DELAY1,#10H

DE1:

MOV VARIABLE_DELAY2,#06FH

DE:

DJNZ VARIABLE_DELAY2,DE

DJNZ VARIABLE_DELAY1 ,DE1

RET

;***************************************************扫描按键程序*****************************************************************************

SCANNING:

JNB KEY1,FUNCTION1_SIGN1

JNB KEY2,FUNCTION2_SIGN1

JNB KEY3,FUNCTION3_SIGN1

JNB KEY4,FUNCTION4_SIGN1

RET

;****************************************************第一个符号位保存程序*****************************************************************

FUNCTION1_SIGN1:

MOV VARIABLE_SIGN1,#1

SJMP SCANNING

FUNCTION2_SIGN1:

MOV VARIABLE_SIGN1,#2

SJMP SCANNING

FUNCTION3_SIGN1:

MOV VARIABLE_SIGN1,#3

SJMP SCANNING

FUNCTION4_SIGN1:

MOV VARIABLE_SIGN1,#4

SJMP SCANNING

;****************************************************LED显示程序****************************************************************************

DISPLAYLED:

MOV R0, #VARIABLE_LEDBUF

MOV R1, #4 ; 共4个八段管

MOV R2, #11111110B ; 从左边开始显示

LOOP:

MOV OUTBIT, #0FFH        ; 关所有八段管

MOV OUTSEG, @R0

MOV OUTBIT, R2 ; 显示一位八段管

ACALL DELAY        ;

MOV A, R2 ; 位选选中下一位

RL A        ;

MOV R2, A        ;

INC R0

DJNZ R1, LOOP

RET

;**************************************************行值局部程序*****************************************************************************

GET_ROW1:

MOV A,ROW_COLUMN ; 读入键状态

ORL A, #0f8h ; 高5位不用,变为11111

CPL A        ;11111110->00000001,11111101->00000010,11111011->00000100,        1,2,4

RET

;*******************************得到行值程序,出口参数R3(行值)**********************************************************************************

GET_ROW:

MOV ROW_COLUMN,#07H        ;将行线置1.列线置0

MOV R3,#0FFH

ACALL GET_ROW1

GE1:

RRC A

INC R3

JC GE2

SJMP GE1

GE2:

RET

;***************************得到列值程序,出口参数R4(列值),所用寄存器R1,R2********************************************        ***************

GET_COLUMN:

MOV ROW_COLUMN,#07H        ;将行线置1.列线置0

MOV R2, #4

KLoop:

CJNE R2,#4,NEXT1

MOV A,#01FH

AJMP NEXT5

NEXT1:

CJNE R2,#3,NEXT2

MOV A,#02FH

AJMP NEXT5

NEXT2:

CJNE R2,#2,NEXT3

MOV A,#04FH

AJMP NEXT5

NEXT3:

CJNE R2,#1,NEXT5

MOV A,#08FH

NEXT5:

MOV ROW_COLUMN, a

ACALL GET_ROW1        ;调用得到行值时需要给出列值的状态

JZ GOON1 ;当

A为零时,说明本列有键按下

DJNZ R2, KLoop        ;扫描四次直至将全部列扫描完毕

GOON1:

MOV A, #4        ;列值减1

SUBB A,R2

MOV R4,A

RET

;************键值计算程序,入口参数,R3(行值),R4(列值),出口参数R5(键值)******************************************************************

CALCULATE_KEY: ;键值 = 列 X 3 + 行

MOV A,R4

MOV B,#3

MUL AB

ADD A,R3

MOV DPTR,#KEYTABLE

ACALL LOOK_UP_TABLE

MOV R5,A

RET

;**************************************************按键抖动去除程序**********************************************************************

WAIT_RELEASE:

ACALL TEST_KEY

JNZ WAIT_RELEASE

RET

;************************************************得到键值总程序,出口参数R5(键值)********************************************************************

GET_KEY:

ACALL GET_ROW

ACALL GET_COLUMN

ACALL CALCULATE_KEY

ACALL WAIT_RELEASE

RET

;*****************************************************测试按键是否按下程序,出口参数A***********************************************

TEST_KEY:

MOV ROW_COLUMN,#07H        ;将行线置1.列线置0

ACALL GET_ROW1

RET

;**********************************************计算器输入第一个数程序****************************************************************

CALCULATOR_INPUT1: ;USE:R0,R1,R2;出口参数R5

MOV R1,VARIABLE_PLACE1_POINT ;将所得键码送入相应存储区

MOV A,R5

MOV @R1,A

INC VARIABLE_PLACE1_POINT

ACALL LOOK_UP_TABLE1        ;将所得段码送入相应缓冲区

MOV R0,VARIABLE_LEDBUF_POINT

MOV @R0,A

INC VARIABLE_LEDBUF_POINT

RET

;**********************************************计算器输入第二个数程序****************************************************************

CALCULATOR_INPUT2: ;USE:R0,R1,R2;出口参数R5

CLR C

MOV A,R5

CAL1:

INC VARIABLE_INPUT2_POINT

MOV R2,VARIABLE_INPUT2_POINT

CJNE R2,#5,CAL4

SJMP CAL5        ;输入四个数后,第五个数一定为符号位

CAL4:

SUBB A,#8

JC CAL2        ;符号位应大等于8

SJMP CAL3

CAL2:

ADDC A,#8

MOV R1,VARIABLE_PLACE2_POINT ;将所得键码送入相应存储区

MOV @R1,A

INC VARIABLE_PLACE2_POINT

ACALL LOOK_UP_TABLE1        ;将所得段码送入相应缓冲区

MOV R0,VARIABLE_LEDBUF_POINT

MOV @R0,A

INC VARIABLE_LEDBUF_POINT

SJMP CAL5

CAL3:

ADD A,#8

CAL5:

RET

;************************************************************整合程序1***********************************************************************

INTEGRATE1:

MOV R7, VARIABLE_INPUT1_POINT

CJNE R7,#1,FF1

MOV S5,VARIABLE_INPUT1A

MOV S1,#0

MOV S2,#0

MOV S3,#0

MOV S4,#0

LCALL CALCULATOR_INTEGRATE

AJMP NEXT22

FF1:

CJNE R

7,#2,FF2

MOV S4,VARIABLE_INPUT1A

MOV S5,VARIABLE_INPUT1B

MOV S2,#0

MOV S3,#0

MOV S1,#0

LCALL CALCULATOR_INTEGRATE

AJMP NEXT22

FF2:

CJNE R7,#3,FF3

MOV S3,VARIABLE_INPUT1A

MOV S4,VARIABLE_INPUT1B

MOV S5,VARIABLE_INPUT1C

MOV S1,#0

MOV S2,#0

LCALL CALCULATOR_INTEGRATE

AJMP NEXT22

FF3:

MOV S2,VARIABLE_INPUT1A

MOV S3,VARIABLE_INPUT1B

MOV S4,VARIABLE_INPUT1C

MOV S5,VARIABLE_INPUT1D

MOV S1,#0

LCALL CALCULATOR_INTEGRATE

NEXT22:

MOV VARIABLE_STORE1,S6        ;将转化后的值存在S8和S9中

MOV VARIABLE_STORE2,S7

LCALL QL

MOV VARIABLE_LEDBUF+0, #0FFH ;        显示管输完符号位后显示全灭

MOV VARIABLE_LEDBUF+1, #0FFH

MOV VARIABLE_LEDBUF+2, #0FFH

MOV VARIABLE_LEDBUF+3, #0FFH

MOV VARIABLE_LEDBUF_POINT,#VARIABLE_LEDBUF

RET

;************************************************************整合程序2***********************************************************************

INTEGRATE2:

DEC VARIABLE_INPUT2_POINT

MOV R7, VARIABLE_INPUT2_POINT

CJNE R7,#1,FFI1

MOV S5,VARIABLE_INPUT2A

MOV S1,#0

MOV S2,#0

MOV S3,#0

MOV S4,#0

LCALL CALCULATOR_INTEGRATE

AJMP NEXTI22

FFI1:

CJNE R7,#2,FFI2

MOV S4,VARIABLE_INPUT2A

MOV S5,VARIABLE_INPUT2B

MOV S2,#0

MOV S3,#0

MOV S1,#0

LCALL CALCULATOR_INTEGRATE

AJMP NEXTI22

FFI2:

CJNE R7,#3,FFI3

MOV S3,VARIABLE_INPUT2A

MOV S4,VARIABLE_INPUT2B

MOV S5,VARIABLE_INPUT2C

MOV S1,#0

MOV S2,#0

LCALL CALCULATOR_INTEGRATE

AJMP NEXTI22

FFI3:

MOV S2,VARIABLE_INPUT2A

MOV S3,VARIABLE_INPUT2B

MOV S4,VARIABLE_INPUT2C

MOV S5,VARIABLE_INPUT2D

MOV S1,#0

LCALL CALCULATOR_INTEGRATE

NEXTI22:

MOV VARIABLE_STORE3,S6        ;将转化后的值存在S8和S9中

MOV VARIABLE_STORE4,S7

LCALL QL

MOV VARIABLE_LEDBUF+0, #0FFH ;        显示管输完符号位后显示全灭

MOV VARIABLE_LEDBUF+1, #0FFH

MOV VARIABLE_LEDBUF+2, #0FFH

MOV VARIABLE_LEDBUF+3, #0FFH

MOV VARIABLE_LEDBUF_POINT,#VARIABLE_LEDBUF

RET

;**********************************************计算器运算程序*****************************************************************************

;***********************************************计算器加法**********************************************************************************

CALCULATOR_ADDITION:

MOV R1,VARIABLE_STORE2        ;入口:R1(H),R0,R3(H),R2,出口:和R1(H),R0(L)

MOV R0,VARIABLE_STORE1

MOV R3,VARIABLE_STORE4

MOV R2,VARIABLE_STORE3

LCALL ADDITION

MOV VARIABLE_STORE6,R1

MOV VARIABLE_STORE5,R0

MOV S7,VARIABLE_STORE6

MOV S6,VARIABLE_STORE5

LCALL CALCULATOR_SEPARATE

RET

;*********************************************计算器减法***********************************************************************************

CALCULATOR_SUBTRACTION:

MOV R1,VARIABLE_STORE2

MOV R0,VARIABLE_STORE1

MOV R3,VARIABLE_STORE4

MOV R2,VARIABLE_STORE3

LCALL SUBTRACTION ;入口:减数R3(H),R2(L),被减数R1(H),R0(L),出口:差R1(H),R0(L)

MOV VARIABLE_STORE6,R1

MOV VARIABLE_STORE5,R0

MOV S7,VARIABLE_STORE6

MOV S6,VARIABLE_STORE5

LCALL CALCULATOR_SEPARATE

RET

;*********************************************计算器乘法***********************************************************************************

CALCULATOR_MULTIPLICATION:

MOV R1,VARIABLE_STORE2

MOV R0,VARIABLE_STORE1

MOV R3,VARIABLE_STORE4

MOV R2,VARIABLE_STORE3

LCALL MULTIPLICATION        ;入口:被乘数R3,R2,乘数R1,R0,结果R7,R6,R5,R4

MOV VARIABLE_STORE6,R5

MOV VARIABLE_STORE5,R4

MOV S7,VARIABLE_STORE6

MOV S6,VARIABLE_STORE5

LCALL CALCULATOR_SEPARATE

RET

;*********************************************计算器除法***********************************************************************************

CALCULATOR_DIVISION:

MOV R6,VARIABLE_STORE2        ;入口:R6(H),R7(L),被除数,R4(H),R5(L),除数,出口:商R6(H),R7(L),余R4(H),R5(L

MOV R7,VARIABLE_STORE1

MOV R4,VARIABLE_STORE4

MOV R5,VARIABLE_STORE3

LCALL DIVISION

MOV VARIABLE_STORE6,R6

MOV VARIABLE_STORE5,R7

MOV S7,VARIABLE_STORE6

MOV S6,VARIABLE_STORE5

LCALL CALCULATOR_SEPARATE

RET

;*********************************************设立最后计算器显示的位数和位置***********************************************************************************

CALCULATOR_RESULT_DESIGN:        ;设立最后显示的位数

MOV A,S1

CJNE A,#0,H1

MOV A,S2

CJNE A,#0,H2

MOV A,S3

CJNE A,#0,H3

MOV A,S4

CJNE A,#0,H4

MOV A,S5

CJNE A,#0,H5

RET

H1:

MOV VARIABLE_REPLACE_POINT,#S1        ;最后显示位置指针

MOV VARIABLE_RESULT_POINT,#5

RET

H2:

MOV VARIABLE_REPLACE_POINT,#S2

MOV VARIABLE_RESULT_POINT,#4

RET

H3:

MOV VARIABLE_REPLACE_POINT,#S3

MOV VARIABLE_RESULT_POINT,#3

RET

H4:

MOV VARIABLE_REPLACE_POINT,#S4

MOV VARIABLE_RESULT_POINT,#2

RET

H5:

MOV VARIABLE_REPLACE_POINT,#S5

MOV VARIABLE_RESULT_POINT,#1

RET

;***********************************************************显示结果送入缓冲区************************************************************

RESULT_LEDBUF:

MOV R7,#0

NEXTR77:

MOV A,R7

CJNE A,VARIABLE_RESULT_POINT,NEXTR8        ;控制显示位数

RET

NEXTR8:

INC R7

MOV R1,VARIABLE_REPLACE_POINT        ;将显示位置的数字送给A寄存器

MOV A,@R1

LCALL LOOK_UP_TABLE1

INC VARIABLE_REPLACE_POINT        ;显示位置后移

MOV R0,VARIABLE_LEDBUF_POINT        ;将要显示段码送给缓冲区

MOV @R0,A

INC VARIABLE_LEDBUF_POINT

SJMP NEXTR77

;;**********************************************************数字电路整合功能***************************************************************

CALCULATOR_INTEGRATE:        ;出口参数S6,S7,入口参数,S1,S2,S3,S4,S5

ACALL QL

MOV R0,S1

MOV R1,#0

MOV DPTR, #10000

MOV R3, DPH

MOV R2, DPL

ACALL MULTIPLICATION

MOV S7, R5

MOV S6, R4

ACALL QL

MOV R0,S2

MOV R1,#0

MOV DPTR, #1000

MOV R3, DPH

MOV R2,DPL

ACALL MULTIPLICATION

MOV A,R5

MOV R1,A

MOV A,R4

MOV R0,A

MOV R3,S7

MOV R2,S6

ACALL ADDITION

MOV S7, R1

MOV S6 ,R0

ACALL QL

MOV R0,S3

MOV R1,#0

MOV DPTR, #100

MOV R3, DPH

MOV R2, DPL

ACALL MULTIPLICATION

MOV A,R5

MOV R1,A

MOV A,R4

MOV R0,A

MOV R3,S7

MOV R2,S6

ACALL ADDITION

MOV S7, R1

MOV S6 ,R0

ACALL QL

MOV R0,S4

MOV R1,#0

MOV DPTR, #10

MOV R3, DPH

MOV R2, DPL

ACALL MULTIPLICATION

MOV A,R5

MOV R1,A

MOV A,R4

MOV R0,A

MOV R3,S7

MOV R2,S6

ACALL ADDITION

MOV S7, R1

MOV S6 ,R0

ACALL QL

MOV R0,S5

MOV R1,#0

MOV DPTR, #1

MOV R3, DPH

MOV R2, DPL

ACALL MULTIPLICATION

MOV A,R5

MOV R1,A

MOV A,R4

MOV R0,A

MOV R3,S7

MOV R2,S6

ACALL ADDITION

MOV S7, R1

MOV S6 ,R0

RET

;************************************************************数字电路分离功能**************************************************************

CALCULATOR_SEPARATE:        ;入口参数S6,S7,出口参数,S1,S2,S3,S4,S5

ACALL QL

MOV R6,S7

MOV R7,S6

MOV DPTR, #10000

MOV R4, DPH

MOV R5, DPL

ACALL DIVISION

MOV S1,R7

MOV S7,R4

MOV S6,R5

ACALL QL

MOV R6,S7

MOV R7,S6

MOV DPTR, #1000

MOV R4, DPH

MOV R5, DPL

ACALL DIVISION

MOV S2,R7

MOV S7,R4

MOV S6,R5

ACALL QL

MOV R6,S7

MOV R7,S6

MOV DPTR, #100

MOV R4, DPH

MOV R5, DPL

ACALL DIVISION

MOV S3,R7

MOV S7,R4

MOV S6,R5

ACALL QL

MOV R6,S7

MOV R7,S6

MOV DPTR, #10

MOV R4, DPH

MOV R5, DPL

ACALL DIVISION

MOV S4,R7

MOV S7,R4

MOV S6,R5

ACALL QL

MOV R6,S7

MOV R7,S6

MOV DPTR, #1

MOV R4, DPH

MOV R5, DPL

ACALL DIVISION

MOV S5,R7

RET

;****************************************************0—-65535之内加减乘除*******************************************************************

;**********************************************************加法******************************************************************************

ADDITION:        ;入口:R1(H),R0,R3(H),R2,出口:和R1(H),R0(L)

MOV A,R0

ADD A,R2

MOV R0,A

MOV A,R1

ADDC A,R3

MOV R1,A

RET

;**********************************************************减法******************************************************************************

SUBTRACTION: ;入口:减数R3(H),R2(L),被减数R1(H),R0(L),出口:差R1(H),R0(L)

CLR C

MOV A,R0

SUBB A,R2

MOV R0,A

MOV A,R1

SUBB A,R3

MOV R1,A

RET

;**********************************************************乘法******************************************************************************

MULTIPLICATION:        ;入口:被乘数R3,R2,乘数R1,R0,结果R7,R6,R5,R4

CLR A

MOV

R7, A

MOV R6, A

MOV R5, A

MOV R4, A

MOV 46H, #10H

MULLOOP1:

CLR C

MOV A, R4

RLC A

MOV R4, A

MOV A, R5

RLC A

MOV R5, A

MOV A, R6

RLC A

MOV R6, A

MOV A, R7

RLC A

MOV R7, A

MOV A, R0

RLC A

MOV R0, A

MOV A, R1

RLC A

MOV R1,A

JNC MULLOOP2

CLR C

MOV A, R4

ADDC A, R2

MOV R4, A

MOV A, R5

ADDC A, R3

MOV R5, A

MOV A, R6

ADDC A, #00H

MOV R6, A

MOV A, R7

ADDC A, #00H

MOV R7, A

MULLOOP2: DJNZ 46H,MULLOOP1

RET

;**********************************************************除法******************************************************************************

DIVISION:        ;入口:R6(H),R7(L),被除数,R4(H),R5(L),除数,出口:商R6(H),R7(L),余R4(H),R5(L)

UDIV:

CLR C

CLR A

MOV R2,A

MOV R3,A

MOV B,#10H

MOVBIT: MOV A,R7;R6、R7中数据左移一位到R2、R3中,C到R7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CLR C ;R2R3-R4R5

MOV A,R3

SUBB A,R5

PUSH Acc

MOV A,R2

SUBB A,R4

JBC Cy,MOVBIT0;不够减,清C继续左移

MOV R2,A;够减,存回余数并置位C

POP Acc

MOV R3,A

SETB C

SJMP MOVBIT1

MOVBIT0: POP Acc

MOVBIT1: DJNZ B,MOVBIT

MOV A,R7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MOV A,R2

MOV R4,A

MOV A,R3

MOV R5,A

RET

;**********************************************************寄存器清零******************************************************************************

QL:

MOV R0,#0

MOV R1,#0

MOV R2,#0

MOV R3,#0

MOV R4,#0

MOV R5,#0

MOV R6,#0

MOV R7,#0

RET

;###################################################查表源程序,入口参数A,DPTR#############################################################

LOOK_UP_TABLE:

MOVC A, @A+DPTR

RET

;***************************************************查表程序1,入口参数A********************************************************************************

LOOK_UP_TABLE1:

MOV DPTR,#LEDMAP

MOVC A, @A+DPTR

RET

;###################################################初始化显示缓冲区程序###################################################################

INIT_LEDBUF:

MOV VARIABLE_LEDBUF+0,#0FFH

MOV VARIABLE_LEDBUF+1,#0FFH

MOV VARIABLE_LEDBUF+2,#0FFH

MOV VARIABLE_LEDBUF+3,#0FFH

MOV ROW_COLUMN,#07H

;###################################################变量初始化程序##########################################################################

INIT_VARIABLE:

MOV VARIABLE_STORE1,#0

MOV VARIABLE_STORE2,#0

MOV VARIABLE_STORE3,#0

MOV VARIABLE_STORE4,#0

MOV VARIABLE_STORE5,#0

MOV VARIABLE_STORE6,#0

MOV VARIABLE_INPUT1A,#0

MOV VARIABLE_INPUT1B,#0

MOV VARIABLE_INPUT1C,#0

MOV VARIABLE_INPUT1D,#0

MOV VARIABLE_INPUT2A,#0

MOV VARIABLE_INPUT2B,#0

MOV VARIABLE_INPUT2C,#0

MOV

VARIABLE_INPUT2D,#0

MOV VARIABLE_REPLACE_POINT,#0

;MOV VARIABLE_RESULTB,#0

;MOV VARIABLE_RESULTC,#0

;MOV VARIABLE_RESULTD,#0

MOV VARIABLE_SIGN1,#0

MOV VARIABLE_SIGN2,#0

MOV VARIABLE_INPUT1_POINT,#0

MOV VARIABLE_INPUT2_POINT,#0

MOV VARIABLE_RESULT_POINT,#0

MOV VARIABLE_PLACE1_POINT,#VARIABLE_INPUT1A

MOV VARIABLE_PLACE2_POINT,#VARIABLE_INPUT2A

MOV VARIABLE_LEDBUF_POINT,#VARIABLE_LEDBUF

MOV S1,#0

MOV S2,#0

MOV S3,#0

MOV S4,#0

MOV S5,#0

MOV S6,#0

MOV S7,#0

SETB KEY1

SETB KEY2

SETB KEY3

SETB KEY4

RET

;***************************************************初始化程序******************************************************************************

INIT:

ACALL INIT_VARIABLE

ACALL INIT_LEDBUF

RET

;$$$$主程序区$$$$$

STABLE:
……………………

网友A(2021-06-07):
请问有没有proteus仿真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