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万年历 支持所有的单片机ARM、AVR、MSP430、PIC等(支持C开发)

楼主(2017-05-31):
温度万年历

/*
**描        述: 最强万年历
**              支持所有的单片机、ARM、AVR、MSP430、PIC等(支持C开发)
**              可嵌入任何标准C编译器  BC++、VC、ADS、KEIL等
**用        法: 在BC++4.5上可仿真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zimo.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12864.h"

//按键定义
sbit KEY0 = P1^1;
sbit KEY1 = P1^2;
sbit KEY2 = P1^3;
sbit KEY3 = P1^4;

//键盘函数所要用到的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operate = 0;
unsigned char timer =0;
unsigned char key_flag;
unsigned int  counter=0;
unsigned char Lcd_t = 0;           //LCD刷新间隔
unsigned char flicker = 0;           //调时闪烁间隔
//-------------------------

void InitTimer0(void)//产生10ms时间间隔
{

TMOD = (TMOD & 0XF0) | 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16Bit定时器模式
TH0 = (65536 - 8000)/256;
TL0 = (65536 - 8000)%256;

TR0 =1; ET0 =1;//开启定时器和中断
EA = 1;
}

/*****************************阳历转换阴历***********************************/
code unsigned char year_code[597]={
                    0x04,0xAe,0x53,    //1901 0
                    0x0A,0x57,0x48,    //1902 3
                    0x55,0x26,0xBd,    //1903 6
                    0x0d,0x26,0x50,    //1904 9
                    0x0d,0x95,0x44,    //1905 12
                    0x46,0xAA,0xB9,    //1906 15
                    0x05,0x6A,0x4d,    //1907 18
                    0x09,0xAd,0x42,    //1908 21
                    0x24,0xAe,0xB6,    //1909
                    0x04,0xAe,0x4A,    //1910
                    0x6A,0x4d,0xBe,    //1911
                    0x0A,0x4d,0x52,    //1912
                    0x0d,0x25,0x46,    //1913
                    0x5d,0x52,0xBA,    //1914
                    0x0B,0x54,0x4e,    //1915
                    0x0d,0x6A,0x43,    //1916
                    0x29,0x6d,0x37,    //1917
                    0x09,0x5B,0x4B,    //1918
                    0x74,0x9B,0xC1,    //1919
                    0x04,0x97,0x54,    //1920
                    0x0A,0x4B,0x48,    //1921
                    0x5B,0x25,0xBC,    //1922
                    0x06,0xA5,0x50,    //1923
                    0x06,0xd4,0x45,    //1924
                    0x4A,0xdA,0xB8,    //1925
                    0x02,0xB6,0x4d,    //1926
                    0x09,0x57,0x42,    //1927
                    0x24,0x97,0xB7,    //1928
                    0x04,0x97,0x4A,    //1929
                    0x66,0x4B,0x3e,    //1930
                    0x0d,0x4A,0x51,    //1931
                    0x0e,0xA5,0x46,    //1932
                    0x56,0xd4,0xBA,    //1933
                    0x05,0xAd,0x4e,    //1934
                    0x02,0xB6,0x44,    //1935
                    0x39,0x37,0x38,    //1936
                    0x09,0x2e,0x4B,    //1937
                    0x7C,0x96,0xBf,    //1938
                    0x0C,0x95,0x53,    //1939
                    0x0d,0x4A,0x48,    //1940
                    0x6d,0xA5,0x3B,    //1941
                    0x0B,0x55,0x4f,    //1942
                    0x05,0x6A,0x45,    //1943
                    0x4A,0xAd,0xB9,    //1944
                    0x02,0x5d,0x4d,    //1945
                    0x09,0x2d,0x42,    //1946
                    0x2C,0x95,0xB6,    //1947
                    0x0A,0x95,0x4A,    //1948
                    0x7B,0x4A,0xBd,    //1949
                    0x06,0xCA,0x51,    //1950
                    0x0B,0x55,0x46,    //1951
                    0x55,0x5A,0xBB,    //1952
                    0x04,0xdA,0x4e,    //1953
                    0x0A,0x5B,0x43,    //1954
                    0x35,0x2B,0xB8,    //1955
                    0x05,0x2B,0x4C,    //1956
                    0x8A,0x95,0x3f,    //1957
                    0x0e,0x95,0x52,    //1958
                    0x06,0xAA,0x48,    //1959
                    0x7A,0xd5,0x3C,    //1960
                    0x0A,0xB5,0x4f,    //1961
                    0x04,0xB6,0x45,    //1962
                    0x4A,0x57,0x39,    //1963
                    0x0A,0x57,0x4d,    //1964
                    0x05,0x26,0x42,    //1965
                    0x3e,0x93,0x35,    //1966
                    0x0d,0x95,0x49,    //1967
                    0x75,0xAA,0xBe,    //1968
                    0x05,0x6A,0x51,    //1969
                    0x09,0x6d,0x46,    //1970
                    0x54,0xAe,0xBB,    //1971
                    0x04,0xAd,0x4f,    //1972
                    0x0A,0x4d,0x43,    //1973
                    0x4d,0x26,0xB7,    //1974
                    0x0d,0x25,0x4B,    //1975
                    0x8d,0x52,0xBf,    //1976
                    0x0B,0x54,0x52,    //1977
                    0x0B,0x6A,0x47,    //1978
                    0x69,0x6d,0x3C,    //1979
                    0x09,0x5B,0x50,    //1980
                    0x04,0x9B,0x45,    //1981
                    0x4A,0x4B,0xB9,    //1982
                    0x0A,0x4B,0x4d,    //1983
                    0xAB,0x25,0xC2,    //1984
                    0x06,0xA5,0x54,    //1985
                    0x06,0xd4,0x49,    //1986
                    0x6A,0xdA,0x3d,    //1987
                    0x0A,0xB6,0x51,    //1988
                    0x09,0x37,0x46,    //1989
                    0x54,0x97,0xBB,    //1990
                    0x04,0x97,0x4f,    //1991
                    0x06,0x4B,0x44,    //1992
                    0x36,0xA5,0x37,    //1993
                    0x0e,0xA5,0x4A,    //1994
                    0x86,0xB2,0xBf,    //1995
                    0x05,0xAC,0x53,    //1996
                    0x0A,0xB6,0x47,    //1997
                    0x59,0x36,0xBC,    //1998
                    0x09,0x2e,0x50,    //1999 294
                    0x0C,0x96,0x45,    //2000 297
                    0x4d,0x4A,0xB8,    //2001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月份数据表
code unsigned char day_code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code unsigned int day_code2[3]={0x111,0x130,0x14e};
/****************************************************************************
* 子函数,用于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为小返回0
****************************************************************************/
bit GetMoonDay(unsigned char month_p,unsigned short table_addr)
{
        switch (month_p)
        {
                case 1:
                        if((year_code[table_addr]&0x08)==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2:
                        if((year_code[table_addr]&0x04)==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3:
                        if((year_code[table_addr]&0x02)==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4:
                        if((year_code[table_addr]&0x01)==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5:
                        if((year_code[table_addr+1]&0x80)==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6:
                        if((year_code[table_addr+1]&0x40)==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7:
                        if((year_code[table_addr+1]&0x20)==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8:
                        if((year_code[table_addr+1]&0x10)==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9:
                        if((year_code[table_addr+1]&0x08)==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10:
                        if((year_code[table_addr+1]&0x04)==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11:
                        if((year_code[table_addr+1]&0x02)==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12:
                        if((year_code[table_addr+1]&0x01)==0)        return(0);
                        else                                                                         return(1);
                case 13:
                        if((year_code[table_addr+2]&0x80)==0)        return(0);
                        else                                                                         return(1);
        }
        return(0);
}

/*********************************************************************************************************
** 函数名称:GetChinaCalendar
** 功能描述:公农历转换(只允许1901-2099年)
** 输 入:  year        公历年
**          month       公历月
**          day         公历日
**          p           储存农历日期地址
** 输 出:  1           成功
**          0           失败
**------------------------------------------------------------------------------------------------------
********************************************************************************************************/
unsigned char GetChinaCalendar(
                                                                unsigned int  year,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_p,yearH,yearL;
        unsigned char flag_y;
        unsigned short temp4,table_addr;

        yearH=year/100;        yearL=year%100;
        if((yearH!=19)&&(yearH!=20))        return(0);

        // 定位数据表地址
        if(yearH==20)        table_addr=(yearL+100-1)*3;
        else                          table_addr=(yearL-1)*3;

        //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
        temp1>>=5;

        //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2]&31;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if(temp1==1)         temp3=temp2-1;
        else                         temp3=temp2+31-1;

        //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
        if (month<10)         temp4=day_code1[month-1]+day-1;
        else                          temp4=day_code2[month-10]+day-1;
        //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if ((month>2)&&(yearL%4==0))         temp4++;

        //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if (temp4>=temp3)
        {
                temp4-=temp3;
                month=1;
                month_p=1;

                flag_y=0;
                if(GetMoonDay(month_p,table_addr)==0)        temp1=29; //小月29天
                else                                                                         temp1=30; //大小30天
                //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16;
                while(temp4>=temp1)
                {
                        temp4-=temp1;
                        month_p++;
                        if(month==temp2)
                        {
                                flag_y=~flag_y;
                                if(flag_y==0)month++;
                        }
                        else month++;
                        if(GetMoonDay(month_p,table_addr)==0)        temp1=29;
                        else                                                                         temp1=30;
                }
                day=temp4+1;
        }
        //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else
        {
                temp3-=temp4;
                if (yearL==0)
                {
                        yearL=100-1;
                        yearH=19;
                }
                else yearL--;
                table_addr-=3;
                month=12;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16;
                if (temp2==0)        month_p=12;
                else                         month_p=13;

                flag_y=0;
                if(GetMoonDay(month_p,table_addr)==0)        temp1=29;
                else                                                                         temp1=30;
                while(temp3>temp1)
                {
                        temp3-=temp1;
                        month_p--;
                        if(flag_y==0)                month--;
                        if(month==temp2)        flag_y=~flag_y;
                        if(GetMoonDay(month_p,table_addr)==0)        temp1=29;
                        else                                                                         temp1=30;
                }
                day=temp1-temp3+1;
        }

        *p++=yearH;
        *p++=yearL;
        *p++=month;
        *p=day;
        return(1);
}

/*********************************************************************************************************
** 函数名称:GetSkyEarth
** 功能描述:输入公历日期得到一个甲子年(只允许1901-2099年)
** 输 入:  year        公历年
**          p           甲子
** 输 出:  无
**------------------------------------------------------------------------------------------------------
********************************************************************************************************/
void GetSkyEarth(unsigned int year,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x;

        if(year>=1984)
        {
                year=year-1984;
                x=year%60;
        }
        else
        {
                year=1984-year;
                x=60-year%60;
        }
        *p=x;
}

//显示农历
void lcd_dispnl(SYSTEMTIME *Time)
{
  unsigned char NLyear[4];
  unsigned char SEyear;

  GetChinaCalendar(Time->YearH*100+Time->Year,Time->Month,Time->Day,NLyear);
  GetSkyEarth(NLyear[0]*100+NLyear[1],&SEyear);

  lcd_hzdian_wr(0,0,sky[SEyear%10]);         //  甲
  lcd_hzdian_wr(0,1,earth[SEyear%12]);        //  子
  lcd_hzdian_wr(0,2,logo[0]);               //  年

  if(NLyear[2]==1)        lcd_hzdian_wr(0,3,logo[19]);        //  正
    else                                lcd_hzdian_wr(0,3,logo[NLyear[2]+4]);
  lcd_hzdian_wr(0,4,logo[1]);        //月

  if(NLyear[3]>10) lcd_hzdian_wr(0,5,logo[14]);  //十
    else        if((NLyear[3]>10)&&(NLyear[3]<20)) lcd_hzdian_wr(0,5,logo[18]);        //廿
       else   if(NLyear[3]>20) lcd_hzdian_wr(0,5,logo[7]);        //三
          else lcd_hzdian_wr(0,5,logo[17]);   //初
  lcd_hzdian_wr(0,6,logo[(NLyear[3]-1)%10+5]);
}

//显示生肖
/*void lcd_dispLunar(SYSTEMTIME *Time)
{
    unsigend char temp;
        temp = Time.Year;
        temp = temp%12;
    switch(temp)
    {
      case 0: lcd_hzdian_wr(3,0,Lunar[0]); //龙
              break;
      case 1: lcd_hzdian_wr(3,0,Lunar[1]); //蛇
              break;
      case 2: lcd_hzdian_wr(3,0,Lunar[2]); //马
              break;
      case 3: lcd_hzdian_wr(3,0,Lunar[3]); //羊
              break;
      case 4: lcd_hzdian_wr(3,0,Lunar[4]); //猴
              break;
      case 5: lcd_hzdian_wr(3,0,Lunar[5]); //鸡
              break;
      case 6: lcd_hzdian_wr(3,0,Lunar[6]); //狗
              break;
      case 7: lcd_hzdian_wr(3,0,Lunar[7]); //猪
              break;
      case 8: lcd_hzdian_wr(3,0,Lunar[8]); //鼠
              break;
      case 9: lcd_hzdian_wr(3,0,Lunar[9]); //牛
              break;
      case 10: lcd_hzdian_wr(3,0,Lunar[10]);  //虎
              break;
      case 11: lcd_hzdian_wr(3,0,Lunar[11]);  //兔
              break;
}
}*/

void INIT_Clock(void)   //初始化
{
          lcd_init();
        Initial_DS1302();
        Init_DS18B20();
        InitTimer0();
    lcd_clr();
}

SYSTEMTIME CurrentTime;

main()
{

        INIT_Clock();

        while(1)
        {

           if(Lcd_t > 10)
       {
           //从DS1302中得到时间
           if(key_operate == 0)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else DS1302_SetTime(&CurrentTime);

       //写时间 例如:12-12-12
           lcd_disptime(&CurrentTime);

           //写公历日期 例如:09-01-01
           lcd_dispdate(&CurrentTime);

           //写农历日期 例如:甲子年正月初一
           lcd_dispnl(&CurrentTime);

           //显示温度
           lcd_dispwendu();

           Lcd_t = 0;
           }
           //***************调时闪烁*******************
       if(flicker>50)
      {
        if(flicker>120)  flicker=0;
            switch (key_operate)
        {
         case 1:        //分
                         lcd_shuzi_wr(2,4,number[12]);
                                 lcd_shuzi_wr(2,3,number[12]);
                 break;
         case 2:   //小时
                         lcd_shuzi_wr(2,1,number[12]);
                                 lcd_shuzi_wr(2,0,number[12]);
                               break;
                 case 3:   //日期
                         lcd_shuzi_wr(1,11,number[12]);
                                 lcd_shuzi_wr(1,10,number[12]);
                               break;
                 case 4:   //月
                         lcd_shuzi_wr(1,7,number[12]);
                                 lcd_shuzi_wr(1,6,number[12]);
                               break;
                 case 5:;  //年
                         lcd_shuzi_wr(1,3,number[12]);
                                 lcd_shuzi_wr(1,2,number[12]);
                               break;
                 case 6:   //年(高位)
                         lcd_shuzi_wr(1,1,number[12]);
                                 lcd_shuzi_wr(1,0,number[1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Timer 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void Timer_0(void)interrupt 1
{
  EA = 0;

  TH0 = (65536 - 8000)/256;
  TL0 = (65536 - 8000)%256;

  Lcd_t ++;
  flicker ++;

  if(((!KEY0)|(!KEY1)|(!KEY2)|(!KEY3))&(key_flag==0))
   {
      timer=0;//清除不按键计数器
          key_flag = 10;
      while(--key_flag);//延时去抖动
          key_flag = 1;

      if(!KEY0)//Modle键,进入调时模式
      {

                if(key_operate==0)
                {
                   key_flag = 0;//允许按键长按
           if(counter++>100) //Modle键要长按2S生效
                   {
                      key_operate++;
                      key_flag = 1;//不允许按键长安
                   }
                 }
                else
                  {
                   key_operate++;
                   if(key_operate > 6) key_operate = 1;
                   }
           }
          else if(!KEY1)//减1调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