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温度显示的闹铃系统附加仿真图 LM041L显示

楼主:
能够显示温度,闹铃自动响,掉电不丢失。附加仿真图,显示屏是LM041L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eeproom.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th[]="00";
         uchar setm[]="00";
        uchar flag=0;
        uchar a=0,b=0,c=0,d=0;

        sbit qie=P3^4;
        sbit jia=P3^5;
        sbit  jian=P3^6;
        sbit back=P3^7;
        sbit speak=P1^7;

        void tiao(uchar i,uchar j,uchar *m);
        void time();
void display(int v)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int tmp = abs(v);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if(v < 0)
    {
        lcdoutput(3,5,"- ");
   }
    else
    {
       lcdoutput(3,5,"+ ");
    }
         lcdwrite(command,0x90+6);
    if(datas[0] != 0)
    {
        lcdwrite(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lcdwrite(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lcdwrite(data,'.');
        }
    }

}
void reeep()
        {

          a=read24c02(1);
          b=read24c02(2);
          c=read24c02(3);
          d=read24c02(4);
          seth[0]=a+0x30;
          seth[1]=b+0x30;
          setm[0]=d+0x30;
          setm[1]=c+0x30;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E=0X82;

        }
void delay(uchar m)
        {
          uchar i,j;
          for(i=m;i>0;i--)
            for(j=110;j>0;j--);

        }
void gettime()
{

   systemtime datetime;

   dsgettime(&datetime);
         datezstr(&datetime,datestring);
    timezstr(&datetime,timestring);
                 //获取时间
        lcdoutput(1,0,"DATE:");                    //日期
        lcdoutput(1,5,"20");
        lcdoutput(1,7,datestring);
        lcdoutput(2,0,"TIME:");
    lcdoutput(2,5,timestring);
        lcdoutput(3,0,"wen:");
        lcdoutput(4,0,"Alarm:");
        lcdoutput(4,7,seth);
        lcdoutput(4,9,"-");
        lcdoutput(4,10,setm);

        display(getTmpValue());
          sendChangeCmd();
        delay(300);
    }
void main()
        {
                 uchar count=0;
        lcdwrite(command,clear_screen);
            ds1302init();
                init();
                nit();
              lcdini();
                reeep();
          while(1)
          {
             time();
            gettime();
                if(qie==0)
                {
                   delay(500);
                   if(qie==0)
                   {
                      flag=1;
                         lcdwrite(command,clear_screen);

                   }

                }
                if(flag==1)
                {
                   lcdoutput(1,8,"Set");
                   lcdoutput(3,0,"Time:");
                   lcdoutput(3,6,seth);
                   lcdoutput(3,8,"-");
                   lcdoutput(3,9,setm);

                }
                while(flag==1)
                {

                   if(qie==0)
                   {
                     delay(500);
                         if(qie==0)
                         {
                             count++;
                                 if(count>2)
                                 count=0;

                         }

                   }
                   switch(count)
                   {

                         case 1:tiao(3,7,seth);break;
                         case 2:tiao(3,10,setm);break;
                         default:break;
                   }
                   if(back==0)
                   {
                      delay(10);
                          if(back==0)
                          {
                            lcdwrite(command,clear_screen);
                                flag=0;
                          }
                   }

                }
          }
        }

……………………

网友A(2020-08-11):
请问您这个代码是时间显示,温度,闹铃三个功能都可以实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