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个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
这个是按照老师讲的画出来的图,不让改动,要求四个灯分别显示1234,延时1秒后同时显示0,1秒后再分别显示5678,再1秒后显示0000。这样循环

网友A(2017-05-31):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ortA XBYTE[0x00]
uchar code tab_1[]={0x06,0x5b,0x4f,0x66};   //1~4&sup1;&sup2;&Ograve;&otilde;
uchar code tab_2[]={0x6d,0x7d,0x07,0x7f};   //5~8&sup1;&sup2;&Ograve;&otilde;
uchar code tab_3[]={0x3f,0x3f,0x3f,0x3f};   //0&sup1;&sup2;&Ograve;&otilde;
void delayms(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00;k>0;k--);    //&Ntilde;&Oacute;&Ecirc;±1ms
}
void main()
{
while(1)
{
           P2=0x00;
     P0=0x06;
                 P2=0x20;
                 P0=0x5b;
                 P2=0x40;
                 P0=0x4f;
                 P2=0x60;
                 P0=0x66;
           delayms(1000);
                 P2=0x00;
     P0=0x3f;
                 P2=0x20;
                 P0=0x3f;
                 P2=0x40;
                 P0=0x3f;
                 P2=0x60;
                 P0=0x3f;
                 delayms(1000);
                 P2=0x00;
     P0=0x6d;
                 P2=0x20;
                 P0=0x7d;
                 P2=0x40;
                 P0=0x07;
                 P2=0x60;
                 P0=0x7f;
                 delayms(1000);
                 P2=0x00;
     P0=0x3f;
                 P2=0x20;
                 P0=0x3f;
                 P2=0x40;
                 P0=0x3f;
                 P2=0x60;
                 P0=0x3f;
                 delayms(1000);
                 }
}

网友A:
我自己写的程序,调试的问题是四个管本来应该显示1234的部分全都显示4,5678那部分也是。不知带该怎么改了

网友B:
程序与电路不符,关键是弄清WR的作用!!!知道为什么老师不让改动电路吗?老师就是为了让学生去理解并行扩展的概念。
推荐一个案例,内有这种电路的原理和程序,去看看吧!

实例2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一定要注意WR!

网友B:
怎么注意WR?多看看?还是那句话:关键是弄清WR的作用!

网友D:
用个定时器就行了

网友E:
搞清位选和段选,掌握动态显示,再加个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搞清位选和段选,掌握动态显示,再加个延时就可以了

你的方法对这个电路不行!不相信不妨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写的程序,调试的问题是四个管本来应该显示1234的部分全都显示4,5678那部分也是。不知带该怎么改了

思路不对!程序与电路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