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行车简易数字里程表设计 源码论文原理图

楼主(2017-05-31):
引言
自行车被发明及使用到现在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这两百年间人类在不断的尝试与研发过程中,将玩具式的木马车转换到今日各式新颖休闲运动自行车,自行车发展的目的也从最早的交通代步的工具转换成休闲娱乐运动的用途。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行车不再仅仅是普通的运输、代步的工具,而是成为人们娱乐、休闲、锻炼的首选。因此,人们希望自行车的功用更强大,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方便。自行车简易数字里程表作为自行车的一大辅助工具也随着这个需求而面世,其功能也逐渐从单一的里程显示发展到速度、时间显示。本设计采用了MCS-51系列单片机设计一种体积小、操作简单的便携式自行车的速度里程表,它能自动地显示当前自行车行驶的里程及速度。
本课题主要任务是利用霍尔元件、单片机等部件设计一个可用1602液晶显示里程和速度的自行车速度里程表。本文主要介绍了自行车的速度里程表的设计思想、电路原理和元件的选择等内容,整体上分为硬件部分设计和软件部分设计。
本文首先扼要对该课题的任务进行方案论证,包括硬件方案和软件方案的设计;继而具体介绍了自行车的速度里程表的硬件设计,包括单片机的选择、传感器的选择、显示电路的设计;然后简要阐述了自行车的速度里程表的软件设计思路;最后针对仿真过程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说明与分析,对本次设计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具体的硬件电路包括STC89C52单片机的外围电路以及液晶显示电路等。
软件设计包括:芯片的初始化程序、定时中断子程序、显示子程序等,软件采用C语言编写。
第一部分 设计任务
1.1 设计要求
(1)设计一个可以适用各种自行车的数字里程表,可显示里程、速度等信息。
(2)学习、了解自行车数字里程表的基本工作原理。
1.2 方案设计
    采用单片机实现:用霍尔传感器将所测转速转变为数字脉冲信号,然后再将数字脉冲信号数据传输于核心单片机处理,单片机将根据设计程序计算在一定时间内数字脉冲的频率,再由计数值最终得到里程数并通过终端显示设备显示出来。且附加报警功能,在速度超过某一个固定值后,蜂鸣器响,提示需要减速。
第二部分 系统硬件平台的设计
2.1 总体设计方案说明
   本设计的任务是:以通用MCS-51单片机为处理核心,用传感器将车轮的转数转换为电脉冲,进行处理后送入单片机。里程及速度的测量,是经过MCS-51的定时/计数器测出总的脉冲数和每转一圈的时间,再经过单片机的计算得出,其结果通过LED显示器显示出来。
本系统总体思路如下:假定轮圈的周长为L,在轮圈上安装a个永久磁铁,则测得的里程值最大误差为L/a。经综合分析,本设计中取a=1。当轮子每转一圈,通过开关型霍尔元件传感器采集到一个脉冲信号,并从引脚P3.2中断0端输入,传感器每获取一个脉冲信号即对系统提供一次计数中断。每次中断代表车轮转动一圈,中断数n与轮圈的周长L的乘积为里程值。计数器T1计算每转一圈所用的时间time,就可以计算出即时速度speed。若自行车超过限定速度,系统发出报警信号,蜂鸣器响。
要求达到的各项指标及实现方法如下:
1. 利用霍尔传感器产生里程数的脉冲信号。
2. 对脉冲信号进行计数。
实现:利用单片机自带的计数器T1对霍尔传感器脉冲信号进行计数。
3. 对数据进行处理,要求用LED显示里程总数和即时速度。
实现:利用软件编程,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需要的数值。
最终实现目标:自行车的速度里程表具有里程、速度测试与显示功能,采用单片机作控制,显示电路可显示里程及速度。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eeprom52.h"

/******************
        ds1302 内部RAM   RAM0  1100 000R/W   1读 0写
                                         RAM1  1100 001R/W
                                               .......
                                         RAM30 1111 110R/W
********************/

sbit clk = P1^3;          //ds1302时钟线定义
sbit io =  P1^4;          //数据线
sbit rst = P1^5;          //复位线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uchar code write_add[]={0x80,0x82,0x84,0x86,0x88,0x8c,0x8a};   //写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 ={0x81,0x83,0x85,0x87,0x89,0x8d,0x8b};   //读地址
uchar code init_ds[]  ={0x55,0x17,0x15,0x01,0x01,0x13,0x13};
uchar miao,fen,shi,ri,yue,week,nian;
uchar i;

uchar t1_num,t2_num;        //计时间中断的次数
unsigned long speed1,juli,time2;
float f_hz        ,speed_km,speed_m;
//dlaout time1        ,speed_km,speed_m;
uchar TH11,TL11;
uchar flag_en;   //开始计算速度使能
uchar flag_stop_en;   //要确定车子是否停下了

uint juli_s;             //每秒走的距离
uint juli_z;         //总路程
float zhijing = 0.55;  //直径 0.55M
bit flag_1s = 1;             //1s
uchar menu_1;        //菜单设置变量
uchar menu_2;        //菜单设置变量

long zong_lc;        //总量程

uchar flag_200ms;
uint shudu;   //定义速度的变量
uint bj_shudu = 80;         //报警速度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uchar i;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IO口定义

/******************1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bj_shudu % 256);
        byte_write(0x2001, bj_shudu / 256);
        byte_write(0x2002, zong_lc % 256);
        byte_write(0x2003, zong_lc / 256 % 256);
        byte_write(0x2004, zong_lc / 256 / 256 % 256);

        byte_write(0x2055,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uint value;
        bj_shudu  = byte_read(0x2001);
        bj_shudu <<= 8;
        bj_shudu  |= byte_read(0x2000);
        zong_lc  = byte_read(0x2004);
        zong_lc <<= 16;
        value  = byte_read(0x2003);
        zong_lc |= (value << 8);
        zong_lc  |= byte_read(0x2002);
        a_a     = byte_read(0x2055);
}

/**************开机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void init_eeprom()         //开机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bj_shudu = 50;
                a_a = 12;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i =0;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5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i =0;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50);
        e=0;
}

/********************************************************************
* 名称 :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功能 : 显示2位十进制数,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23"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fm1(1,5,23)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
* 名称 : write_sfm4(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功能 : 显示2位十进制数,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23"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fm1(1,5,23)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fm4(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0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0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write_data('k');
        write_data('m');
}

void write_sfm7(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00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00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0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0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k');
        write_data('m');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1(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 % 1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_ds130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table_num[date / 16]);
        write_data(table_num[date % 16]);
}

/*****************控制光标函数********************/
void write_guanbiao(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if(date == 1)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else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sd:00km/h  00:00");
        write_string(2,0,"lc:00.00km      ");
}

//         E309R

/*************写一个数据到对应的地址里***************/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 = 1;                         //把复位线拿高
        for(i=0;i<8;i++)
        {                                     //低位在前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add & 0x01;
                add >>= 1;                 //把地址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for(i=0;i<8;i++)
        {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dat & 0x01;
                dat >>= 1;                 //把数据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rst = 0;                         //复位线合低
        clk = 0;
        io = 0;
}

/*************从对应的地址读一个数据出来***************/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value,i;
        rst = 1;                         //把复位线拿高
        for(i=0;i<8;i++)
        {                                     //低位在前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add & 0x01;
                add >>= 1;                 //把地址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for(i=0;i<8;i++)
        {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读数据
                value >>= 1;
                if(io == 1)
                        value |= 0x80;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rst = 0;                         //复位线合低
        clk = 0;
        io = 0;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来的数据
}

/*************把要的时间 年月日 都读出来***************/
void read_time()
{
        miao = read_ds1302(read_add[0]);        //读秒
        fen  = read_ds1302(read_add[1]);        //读分
        shi  = read_ds1302(read_add[2]);        //读时
        ri   = read_ds1302(read_add[3]);        //读日
        yue  = read_ds1302(read_add[4]);        //读月
        nian = read_ds1302(read_add[5]);        //读年
        week = read_ds1302(read_add[6]);        //读星期
}

/*************把要写的时间 年月日 都写入ds1302里***************/
void write_time()
{
        write_ds1302(0x8e,0x00);                        //打开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0],miao);        //写秒
        write_ds1302(write_add[1],fen);                //写分
        write_ds1302(write_add[2],shi);                //写时
        write_ds1302(write_add[3],ri);                //写日
        write_ds1302(write_add[4],yue);                //写月
        write_ds1302(write_add[5],nian);        //写星期
        write_ds1302(write_add[6],week);        //写年
        write_ds1302(0x8e,0x80);                        //关闭写保护
}

/*************把数据保存到ds1302 RAM中**0-31*************/
void write_ds1302ram(uchar add,uchar dat)
{
        add <<= 1;     //地址是从第二位开始的
        add &= 0xfe;   //把最低位清零  是写的命令
        add |= 0xc0;   //地址最高两位为 1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add,dat);
        write_ds1302(0x8e,0x80);
}

/*************把数据从ds1302 RAM读出来**0-31*************/
uchar read_ds1302ram(uchar add)
{
        add <<= 1;     //地址是从第二位开始的
        add |= 0x01;   //把最高位置1  是读命令
        add |= 0xc0;   //地址最高两位为 1
        return(read_ds1302(add));
}

/*************初始化ds1302时间***************/
void init_ds1302()
{
        uchar i;
        rst = 0;        //第一次读写数据时要把IO品拿低
        clk = 0;
        io = 0;
        i = read_ds1302ram(30);
        if(i != 3)
        {
                i = 3;
                write_ds1302ram(30,i);
                write_ds1302(0x8e,0x00);                    //打开写保护
                for(i=0;i<7;i++)
                        write_ds1302(write_add[i],init_ds[i]);        //把最高位值0 允许ds1302工作
                write_ds1302(0x8e,0x80);        //关写保护
        }
        write_sfm2(1,0,i);
}

void init_ds1302_io()
{
        rst = 0;        //第一次读写数据时要把IO品拿低
        clk = 0;
        io = 0;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1602_ds1302()
{
        if((miao <= 0x60) || (shi <= 0x24))
        {
        //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        write_sfm2_ds1302(2,6,yue);
        //        write_sfm2_ds1302(2,9,ri);
                write_sfm2_ds1302(1,11,shi);
                write_sfm2_ds1302(1,14,fen);
        //        write_sfm2_ds1302(1,14,miao);
        //        write_sfm1(1,14,week);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int0()
{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IT0 = 1;                   //外部中断0负跳变中断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计算速度函数**************/
void menu_dis()          //计算速度函数
{
        static uchar value,value1;
        if(menu_1 == 0)
        {
                if(flag_1s == 1)
                {
                        flag_1s = 0;
                        if(flag_en == 0)
                        {
                                value ++;
                                if(value >= 3)        //2秒
                                {
                                        speed_km = 0;  //速度为0
                                        shudu = (uint)speed_km;
                                        value = 0;
                                }
                        }
                        if((flag_en == 1))
                        {
                                value = 0;
                                flag_en = 0;
                                 //1s = 1 / 1000000us;          // 1m/s=0.001km除以1/3600h=3.6km/h
                                f_hz = 1000000 / (t2_num * 65536.0 + TH11 * 256 + TL11);  //算出来就是秒
                                t2_num = 0;        //把变量清零
                                TH11 = 0;
                                TL11 = 0;
                                speed_m = f_hz * zhijing * 3.14  ;        //算出来的是m/s
                                juli_z = (juli_z + (uint)speed_m) ;        //总路程m
                                speed_km = speed_m * 3.6 ;        //(带个小数点) km/s
                            shudu = (uint)speed_km;
                                if(shudu >= 99)
                                        shudu = 99;
                                zong_lc += speed_m;
                                value1++;
                                if(value1 >= 20)
                                {
                                        value1 = 0;
                                        write_eeprom();
                                }
                        }

                        write_sfm2(1,3,shudu);
                        write_sfm4(2,3,juli_z);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78;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3 & 0x78) != 0x78)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78) != 0x78)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78)
                        {
                                case 0x70: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68: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58: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38: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write_sfm2(1,0,key_can);                                 //显示按键值
                }
        }
        else
                key_new = 1;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 20  -  -       ");
                }
                if(menu_1 == 2)          //设置报警速度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set-sd:00km/h   ");
                        write_string(2,0,"zlc:             ");
                }
                menu_2 = 1;

                if(menu_1 > 2)    //回到正常显示
                {
                        menu_1 = 0;
                        write_guanbiao(1,2,0);          //关闭光标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初始化液晶显示
                }
        }
        if(key_can == 2)        //选择键
        {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if(menu_2 > 7)
                                menu_2 = 1;
                }
                if(menu_1 == 2)                 //设置
                {
                        menu_2 ++;
                        if(menu_2 > 2)
                                menu_2 = 1;
                }

        }
        if(menu_1 == 1)
        {
                if(menu_2 == 1)                  //设置时
                {
                        if(key_can == 3)        //加
                        {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0x24)
                                        shi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shi == 0x00)
                                        shi = 0x24;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 ;
                        }
                }
                if(menu_2 == 2)                  //设置分
                {
                        if(key_can == 3)        //加
                        {
                                fen+=0x01;
                                if((fen & 0x0f) >= 0x0a)
                                        fen = (fen & 0xf0) + 0x10;
                                if(fen >= 0x60)
                                        fen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fen == 0x00)
                                        fen = 0x5a;
                                if((fen & 0x0f) == 0x00)
                                        fen = (fen | 0x0a) - 0x10;
                                fen -- ;
                        }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if(key_can == 3)        //加
                        {
                                miao+=0x01;
                                if((miao & 0x0f) >= 0x0a)
                                        miao = (miao & 0xf0) + 0x10;
                                if(miao >= 0x60)
                                        miao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miao == 0x00)
                                        miao = 0x5a;
                                if((miao & 0x0f) == 0x00)
                                        miao = (miao | 0x0a) - 0x10;
                                miao -- ;
                        }
                }
                if(menu_2 == 4)                  //设置星期
                {
                        if(key_can == 3)        //加
                        {
                            week+=0x01;
                                if((week & 0x0f) >= 0x0a)
                                        week = (week & 0xf0) + 0x10;
                                if(week >= 0x08)
                                        week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week == 0x01)
                                        week = 0x08;
                                if((week & 0x0f) == 0x00)
                                        week = (week | 0x0a) - 0x10;
                                week -- ;
                        }
                }
                if(menu_2 == 5)                  //设置年
                {
                        if(key_can == 3)        //加
                        {
                            nian+=0x01;
                                if((nian & 0x0f) >= 0x0a)
                                        nian = (nian & 0xf0) + 0x10;
                                if(nian >= 0x9a)
                                        nian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nian == 0x01)
                                        nian = 0x9a;
                                if((nian & 0x0f) == 0x00)
                                        nian = (nian | 0x0a) - 0x10;
                                nian -- ;
                        }
                }
                if(menu_2 == 6)                  //设置月
                {
                        if(key_can == 3)        //加
                        {
                            yue+=0x01;
                                if((yue & 0x0f) >= 0x0a)
                                        yue = (yue & 0xf0) + 0x10;
                                if(yue >= 0x13)
                                        yue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yue == 0x01)
                                        yue = 0x13;
                                if((yue & 0x0f) == 0x00)
                                        yue = (yue | 0x0a) - 0x10;
                                yue -- ;
                        }
                }
                if(menu_2 == 7)                  //设置日
                {
                        if(key_can == 3)        //加
                        {
                    ri+=0x01;
                        if((ri & 0x0f) >= 0x0a)
                                ri = (ri & 0xf0) + 0x10;
                        if(ri >= 0x32)
                                ri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ri == 0x01)
                                        ri = 0x32;
                                if((ri & 0x0f) == 0x00)
                                        ri = (ri | 0x0a) - 0x10;
                                ri -- ;
                        }
                }
                write_sfm2_ds1302(1,2,shi);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5,fen);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显示秒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6,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9,ri);           //显示日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2,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1,14,1); break;
                        case 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case 6: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7: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
        }

        if(menu_1 == 2)
        {
                if(menu_2 == 1)                  //设置速度
                {
                        if(key_can == 3)        //加
                        {
                                bj_shudu++;
                                if(bj_shudu >= 99)
                                        bj_shudu = 99;
                        }
                        if(key_can == 4)        //减
                        {
                                if(bj_shudu != 0)
                                        bj_shudu -- ;
                        }
                }
                if(menu_2 == 2)                  //把总量程清零
                {
                        if(key_can == 3)
                        {
                                zong_lc= 0;
                        }
                        if(key_can == 4)
                        {
                                zong_lc= 0;
                        }
                }

                write_sfm2(1,7,bj_shudu);   //显示报警速度
                write_sfm7(2,4,zong_lc);   //显示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
                write_eeprom();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shudu >= bj_shudu))
        {
                value ++;  //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
                if(value > 5)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
        else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20-01-04):
压缩包里的程序不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