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第二行不显示的请教:

楼主:
关于LCD1602第二行不显示的请教:

5月25日之前这个LCD1602都是显示正常的,我用这个1602做了个时钟。
效果是这样的。

5月25日下午,在摆弄的时候,手贱,带电就把1602模块拔下来了,又带电插了上去。而且在带电的情况下,我还试着,斜插1602的 A K 等PIN。

后来,我断电,正常插上1602模块后,再正常开机,第一行全是方块,第二行什么也没有了。

5-31日我新买的1602到了,我下载了几个不同的程序,来测试新旧2个1602,结果如下。

1、输入2行静态字符后,LCD1602 第一行能正常显示,第二行没有显示。

2、输入一行动态数据+一行静态数据时:如第一行显示时钟+第二行文字说明,结果第一行全成了方块,第二行没有任何显示。

新旧2个1602显示效果相同,都是,

第一行可以显示静态字符,不能显示动态数据。
第二行,不论输入任何数据,什么都没有显示

原因分析:
1、软件方面:几个程序都是以前调试好的,

2、硬件方面:

新旧2个1602不会同时一起出现同样的问题吧,

使用的实验板是 HC6800-ES V2.0。板子电路坏了?第一行与第二行使用的是同样的电路与接口呀?

网友A(2017-06-01):
调一下LCD的滑动变阻器

网友B(2021-11-15):
请问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找到了吗,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我的是hc6800em3,2.2v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