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如何解决死角转弯问题???

楼主:
智能小车遇到90度角或大于90度的角,老是左转然后右转,重复执行,如何能转出这个死角,我用的是2个寻迹传感器。
谢谢了。附上照片大家看看。

网友A(2017-05-31):
实在是想不出办法,只好改变路径了,我把黑色胶带的路径给改了,哎!!!!!
希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B:
1、实际上是你的现有方案未考虑到这种情况下的解决方案。
2、假设你就是小车,闭上双眼变成瞎子,你只能依据手上的拐棍(传感器)探路走。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把你的解决方案写到程序中去不就OK了。

网友C:
第一:是你的人工智能问题。程序中考虑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吗?例如:出现现在的问题,你的程序是怎么解决的呢?“智能小车”、“智能机器人”,这智能二字,一是程序的智能,二是程序让机器有学习功能(这是我的理解)。
第二:要有一个好的算法。就这个问题而言,就是要根据传感器的数据,调节小车的运动速度、运动方向
这一条我也不在行,得问其他人。
第三、你这个小车是套件,只有两个光电寻迹传感器,可不可以加两个。
以上是我做这个小车体会。

网友D(2019-07-25):
多加几个传感器,多考虑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