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路的两个三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06-01):
这个电路中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求解答,谢谢

三极管的作用

三极管的作用

三极管的作用

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A:
提供基准电压的吧?

网友B:
电路不完全难看明白,Q1是调整或开关作用,Q2是过流保护开关,当R4上电压使Q2导通则Q1截止。

网友C:
截流保护作用。电流较大时,R4上的压降使得Q2饱和导通,而后Q1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