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2耐压器单片机自动测试项目

楼主(2017-06-01):
本例通过c51单片机实现自动测试耐压的功能,主要器件单片机最小电路、三极管、电阻、继电器----行程开关、光电开关,LED灯+蜂鸣器。

原理图占无,稍后上传。

继电器接法

继电器接法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gdian=P0^0;                                                          // 光电开关                                                  2
sbit led_H=P0^2;                                                          // 黄灯                                                             3
sbit led_G=P0^6;                                                          // 绿灯                                                            5
sbit led_R=P2^7;                                                          // 红灯 + 蜂鸣器                                         9
sbit kais=P2^4;                                                                  // 启动                                                          4
sbit fangx=P2^0;                                                          // 放行                                                        “7” 或 “3”

sbit xingc=P1^0;                                  // 行程开关                                                 1
sbit OK=P1^4;                                                                    //  PASS                                                         6
sbit stop0=P1^7;                                                          // 手动停止
sbit stop1=P3^3;                                                          // 停止 (外中断1)                                 8
sbit zd=P3^2;                                                                  // 外中断 0(检测控制手动停止)

uint num;
uchar repeat,temp;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x )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放行子函数************/
void flag()
{
        delay(500);
        fangx=1;
        delay(3000);
        fangx=0;
}

/*********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        开总中断
        ET0=1;                                                                                                    //        定时器 0 允许
        ET1=1;                                                                                                    //        定时器 1 允许
        EX0=1;                                                                                                    //        外部中断 0 允许
        EX1=1;                                                                                                    //        外部中断 1 允许

        led_H=0;
        led_G=0;                                                                                                    //          黄灯、绿灯、红灯关闭
        led_R=0;
        kais=0;
        fangx=0;                                                                                                    //         放行赋值关闭
        stop0=0;                                                                                                    //         启动耐压关闭
        repeat=0;                                                                                                    //         启动耐压后设置的 标志位清除
}

/********停止子函数********/
void gny()
{
         stop0=1;
         delay(3000);
         stop0=0;
}

/************************************键盘扫描***********************************************************************************/

void keyscan()
{

                /***************机器到位检测**********************/
        if(xingc==0)
        {
                delay(10);
                if(xingc==0)                                                                                  // 检测行程开关,确认机器到位
                {
                        if(gdian!=0)
                        {
                                delay(10);
                                if(gdian!=0)                                                                  //  无机器
                                {
                                        flag();                                                                          //  开启  放行子函数
                                        stop0=0;
                                }
                        }

         /********设置启动后标志位检测***********/
                if(repeat!=1)
                {
                        delay(10);
                        if(repeat!=1)
                        {

      /**************光电开关 检测是否有机器**********************/

                                        if(gdian==0)
                                        {
                                                delay(10);
                                                if(gdian==0)                                                                  // 检测光电开关,确认有机器
                                                {
                                                        led_H=1;                                                                  // 开启工作指示灯
                                                        kais=1;                                                                          // 启动耐压仪
                                                        TR0=1;                                                                             // 启动定时器 0 (超时无反应检测)

                                                        repeat=1;         // 耐压启动后标志位,屏蔽扫描时一直使        耐压仪器开启,只有复位初始化将标志清零才检测有无机器

                                                }
                                        }
                        }
            }

                }
}

}
  /********检测定时器时间,检测测试 PASS 函数 *********/

void ok()
{

                if(num==60)
                {
                        kais=0;                                                  // 关闭耐压仪启动按键
                }
             /**********************超时检测**************************                  **/
                if(num==600)                                                                      // 到 30 秒还没测试完毕(OK或NG---num清零),num判断。
                {
                        num=0;
                        led_H=1;                                                                           //        黄灯亮
                        led_G=1;                                                                           //        绿灯亮
                        led_R=1;                                                                   //        红灯亮
                        gny();
                }

                /***********************判断是否测试OK****************************/
                if(OK==0)
                {
                        delay(10);
                        if(OK==0)
                        {
                                led_H=0;
                                led_G=1;                                                                                                // 开启绿灯
                                flag();                                                                                                // 放行
                                TR1=1;
                                TR0=0;
                                num=0;                                                    //启动定时器 1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ok();

        }

}

/**** 手动停止:原理图里通过继电器常开和耐压仪器的 stop 两端连接,
      仪器停止--为常闭和 stop 两端连接,,两种任选一,手动时继电器
          吸合,常闭端断开,所以不会触发 IN1 。
                                                                                            ****/

void ex() interrupt 0
{

         led_H=0;                                                                           //        关闭黄灯
         led_G=0;                                                                           //  关闭绿灯
         led_R=0;                                                                        //        关闭红灯+蜂鸣器
         gny();
}

/****功能:设置启动后超时无反应报警(OK\NG信号)****/

void time_T0()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

/**** 判断是否测试NG ,员工在判断时需要 “手动再次停止” 一次耐压仪器,因为输出为高压,确保安全起见***/

void ex1() interrupt 2
{

                        led_H=0;
                        delay(100);
……………………

网友A:
好东东啊,这个很智能,楼主能发下原理图吗?

楼主:
你是伟城吗?我发你QQ里这里不会玩。添加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啊,这个很智能,楼主能发下原理图吗?

你是伟城吗

网友B(2019-01-25):
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