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7-06-01):
4.2.1  DS18B20测温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adc_stc60s2.h"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jump_ROM0xCC
#define start0x44
#defineread_EEROM 0xBE
sbit DQ =P2^3;            //DS18B20数据口
unsigned charTMPH,TMPL;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N)
{
    int i;
    for(i=0; i<N; i++)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Reset()
* 功能 : 复位DS18B2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charReset(void)
{
    uchar deceive_ready;
    DQ = 0;
    delay(29);
    DQ = 1;
    delay(3);
    deceive_ready = DQ;
    delay(25);
    return(deceive_ready);
}
/********************************************************************
* 名称 : read_bit()
* 功能 : 从DS18B20读一个位值
* 输入 : 无
* 输出 : 从DS18B20读出的一个位值
***********************************************************************/
ucharread_bit(void)
{
    uchar i;
    DQ = 0;
    DQ = 1;
    for(i=0; i<3; i++);
    return(DQ);
}
/********************************************************************
* 名称 : write_bit()
* 功能 : 向DS18B20写一位
* 输入 : bitval(要对DS18B20写入的位值)
* 输出 : 无
***********************************************************************/
voidwrite_bit(uchar bitval)
{
DQ=0;if(bitval==1)
DQ=1;
delay(5);
DQ=1;
}
/********************************************************************
* 名称 : read_byte()
* 功能 : 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从DS18B20读到的值
***********************************************************************/
ucharread_byte(void)
{
    uchar i,m,receive_data;
    m = 1;
    receive_data = 0;
    for(i=0; i<8; i++)
    {
       if(read_bit())
       {
           receive_data = receive_data + (m<< i);
       }
       delay(6);
    }
    return(receive_data);
}
/********************************************************************
* 名称 : write_byte()
* 功能 :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 输入 : val(要对DS18B20写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temp;
    for(i=0; i<8; i++)
    {
       temp = val >> i;
       temp = temp & 0x01;
       write_bit(temp);
       delay(5);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char lcd_string[2][33]={0};
    uint temp,tmep1;
    long delay_time = 5;
    init_adc();
    L1602_init();
    while(1)
    {
       Reset();
       write_byte(jump_ROM);
       write_byte(start);
       Reset();
       write_byte(jump_ROM);
       write_byte(read_EEROM);
       TMPL = read_byte();
       TMPH = read_byte();
       temp = TMPL / 16 + TMPH * 16;
        lcd_string[0][0] = temp/10%10 + 0x30;
       //if (lcd_string[0][0]>=1)
              //L1602_string(1,1,"123");
        lcd_string[0][1] = temp%10 + 0x30;
       if (temp > 30) P3 &= ~(0x01<< 2);
       else P3 |= (0x01 << 2);
       if (temp < 27) P3 &= ~(0x01<< 3);
       else P3 |= (0x01 << 3);

       temp1= adc_out();
        lcd_string[1][0] = temp1/10%10 + 0x30;
        lcd_string[1][1] = temp1%10 + 0x30;
       //添加湿度上下限  result为湿度值
        if(temp > 55) P3 &= ~(0x01 << 4);
       else P3 |= (0x01 << 4);
       if (temp < 40) P3 &= ~(0x01<< 5);
       else P3 |= (0x01 << 5);
       if(delay_time== 0)  {
               L1602_string(1,1,lcd_string[0]);
               L1602_string(2,1,lcd_string[1]);
               delay_time = 5;
        }
       delay_time--;
    }
}
4.2.2   A/D转换程序
#include<STC12c5a60s2/STC_12c5a.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adc_stc60s2.h"
voidinit_adc()
{
    unsigned long i;
    ADC_CONTR|=0x80;      //开A/D转换电源,第一次使用时要打开内部模拟电源
    for (i=0;i<10000;i++);   //适当延时
    P1ASF=0x04;              //选择P1.2作为A/D转换通道
    ADC_CONTR=0xE2;
    for (i=0;i<10000;i++);      //适当延时
}
ucharadc_out()
{
    uchar result;
    uchar status;
    ADC_CONTR|=0x08;        //启动 A/D 转换
    status=0;
    while(status==0)         //等待A/D转换结束
    {
          status=ADC_CONTR&0x10;
    }
    ADC_CONTR&=0xE7;         //将ADC_FLAG清0
    result=ADC_RES;      //保存A/D转换结果
    return result;
}
4.2.3  1602显示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602.h"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delay()
{
    int i,j;
    for(i=0; i<=100; i++)
    for(j=0; j<=20; j++)
;
}
/********************************************************************
* 名称 : enabl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enable(uchar del)
{
    DATA = del;
    RS = 0;
    RW = 0;
    E = 0;
    delay();
    E = 1;
    delay();
}
/********************************************************************
* 名称 : writ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write(uchar del)
{
    DATA = del;
    RS = 1;
    RW = 0;
    E = 0;
    delay();
    E = 1;
    delay();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L1602_init(void)
{
    enable(0x01);
    enable(0x38);
    enable(0x0c);
    enable(0x06);
    enable(0xd0);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rite(sign);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p);
       p++;
    }
}

电路图

网友A:
不错,编出了自己的风格

网友B:
没有什么错误啊 太长了

网友C:
暂时没看出来有什么错误